电冰箱的磁敏温控开关什么作用?

楼主(2022-09-04):
有一台海尔110升冰箱,后面压缩机边上的外壳上有个标明是“磁敏温控开关”的元件,用铝壳套着的软引线。因背面没有电路图了,不知道起的什么作用?我想,在外壳上,难道超温保护时,压缩机发热致使温度那么高,可以让安装在外壳上的温控开关动作?或者是压缩机过流后,电线的磁场作用到磁敏开关上保护?

我还没把这个开关的铝壳打开来看,估计会是干簧管,还是霍尔开关,其外壳上标着15瓦。

网友:
应该是保护压缩机的

网友:
温度开关。一般连接冰箱冷藏内部加热丝。 冬季温度低时接通 ,春季温度上升时断开。

网友:
温度补偿开关。
它在室温低于10度左右时工作,一般是给冷冻室恒温器加热,使其接通压缩机电路,使冰箱正常工作。

网友:
不清楚,可能是利用磁性材料的居里点,超温时磁性消失,然后旁边的干簧管相应动作

至于温度补偿开关,一般是冷藏室关上门时,让里面的15W照明灯是否继续点亮
如果点亮就能补偿温度,一般冷藏室放置绿色蔬菜时,把此补偿开关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