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大侠,6N7P有啥好的倒相电路推荐吗?

楼主(2022-09-04):
主要是管子阴极共用~所以想看看大家有没有好的推荐,准备倒相推KT88或者FU50,应该合适吧~

长尾也可以,最好是实践过的    先谢谢了~

楼主:
比如这个样子。。。

网友:
根据6N7P两个三极管共阴的特点,除了可以做电压放大、功率放大以外,用来做倒相级也是非常合适的,例如长尾倒相、差分倒相、分压倒相、自平衡倒相等。用途很广泛,前提是组成电路需要一定的技巧。

楼主:
  感谢J版,已基本搞懂,准备买管子开干了

网友:
6N7 灯丝有点费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这个样子。。。

还可以吧。

楼主:
最终确定为长尾倒相。。。等装机试试看

网友:
楼主设计的好电路,在学习中!

请问楼主在第一级(6N2)加一晶体管跟随的目的(用意)是什么?谢谢!

网友:
最后一图有问题吧,6N7P栅极无直流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