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电脑共享打印机请教

楼主(2022-09-05):
两台电脑,通过交换机连接,一台是win11的系统,一台是win10的系统,打印机装在win10的电脑上,但无法连接,可以看到共享打印机,请问哪位朋友可以指导一下吗?

连接打印机报错

连接打印机报错

网友A:
打印机直接连局域网不好吗?局域网内任何一台电脑,手机都能使用。

网友:
建议买打印服务器,几十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印机直接连局域网不好吗?局域网内任何一台电脑,手机都能使用。

是的,如果win10 不开机,没法使用。

网友:
请在“设置-更新和安全-Windows更新”里,下载并安装可选更新“KB5007253”,安装后系统版本号将提升为 19044.1387

网友:
另外还有打印机USB切换器,很便宜的,购买安装即可。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win10更新后共享不能用,,百度搜索那个错误名称,,删除相应的补丁。但是你这个是win11的服务器,不确定是不是一个毛病。。

网友:
一般是防火墙和访问权限的事儿

网友:
要打开SMB1.0功能才行

网友:
买个切换器最方便,另一台电脑不开机也能用

网友:
1.打印机用网线直接接入交换机;2.打印机用USB线接入路由USB接口,3,如果打印机是无线的,直接连无线路由器,要看你电脑是那种接法,灵活运用。

网友:
打印机共享有几个方法,根据打印机是否网络打印机有不同的方法,不过看样子楼主的打印机不是网络打印机。如果是普通打印机也有两个方法,一个是安装在其中一台电脑上,然后将这个打印机设置为共享,其他电脑上看到这个打印机后安装一下驱动就可以了,不过这个方法有个缺点,就是这个安装打印机的电脑要开机了其他电脑才能使用打印机。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将打印机安装在路由器上,这个要路由器支持,不支持的话路由器用刷一下固件,不过估计楼主不会这么操作,那就花钱好了,到网上买一个打印服务器就可以了,这样这个打印机就变成了网络打印机了,实际上打印服务器就是一个专门的硬件,不会搞的话只能花钱了。

网友:
1楼的图说明了网络和共享服务是正常的,因为可以看到对方共享出来的打印机,只是双击打印机装不上
这种原因应该就是账号问题了。
假设A机的用户是a,A共享出来打印机,B机用户是b,但A机上没有创建一个用户b或者没启用guest用户(默认禁用guest),那么B机上的b就不能访问A机的资源。
解决方法是提供共享的电脑A启用guest用户(这个最简单)。或者A机创建用户b,密码也要和B机的b相同。但不能空白密码,因为windows默认策略是禁止空白密码用户远程访问资源的。

网友B:
很多人不明白windows共享的账户校验过程。
假设A机用户是a,B机用户是b。如果B机的b要访问A机的资源。

此时B发送b的用户名和密码给A。A查询自己的账户列表,看看有没有b这个用户名,并且校验密码,
1.如果都对,就按b在A的权限给予这个远程访问权限,
2.如果没有这个用户或者密码不对,就看一下guest是否启用,如果启用,就按guest这个用户授予这个远程访问的权限
3.如果上述都不对,就返回错误

如果在域,那么就A就发到域服务器上查询账户列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人不明白windows共享的账户校验过程。
假设A机用户是a,B机用户是b。如果B机的b要访问A机的资源。

看起来非常专业!打印机共享一般同系统比较方便,不同系统就会遇到各种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佬的解答,正在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电脑权限好像很复杂。属于老衲搞不懂之列。
有对人权限,有对设备权限,有对文件权限,防火墙里好像还有权限、控制台里好像也有权限。

楼主:
win10和win11打印机共享,,win10和win7打印机共享还是没弄好,但win11之间打印机共享已经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