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各个前辈,电动车48v串联冲电,能不能改为4只电瓶用12v并联冲电

楼主(2022-09-05):
问一下各个前辈,电动车48v串联冲电,能不能改为4只电瓶用12v并联冲电,电路怎样转换,先谢谢各个了

网友A:
用变压器,带四组独立的线圈和整流桥,用航空插头就行了。这就是平衡充,有利于拯救落后电池。

网友:
实在要做也是可以的,试试用大电流继电器切换串并关系,然后如果还要做到接近的充电时间,充电器的输出电流就需要比48V时大4倍以上。

楼主:
大家出一下意见

网友B:
4只电瓶并联,可以用14v冲电给电瓶充电...............

如果你的电瓶依然是串联,那么12V不能给电瓶充电

网友:
LZ 问的应该是,在不拆除48V 串联的前提下,如何用 12V 同时对 4 个电瓶充电对吧?

如果能把 12V 转成四路隔离 12V,就可以这么做。大致就是上隔离变压器

网友:
如果不嫌麻烦不是不可取的!
你电动车的4只电瓶是串联的,所以48V(4只电瓶已由线路连接)。

网友C:
别折腾了,利小于弊。并联充电弊处多多。
你电池单个是12V的,拆了也是6格2V串联分不了,也还是串联充电。

楼主:
现在开关电源12v的  30A还便宜的很    可以调到13.8v  ,这样并联冲电电池也不会冲不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只电瓶并联,可以用14v冲电给电瓶充电...............

如果你的电瓶依然是串联,那么12V不能给电瓶充电 ...

你的图画的太好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变压器,带四组独立的线圈和整流桥,用航空插头就行了。这就是平衡充,有利于拯救落后电池。

能画一下图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折腾了,利小于弊。并联充电弊处多多。
你电池单个是12V的,拆了也是6格2V串联分不了,也还是串联充电。

问题是串联冲电不可能4只电池冲的电压相等的呢

网友:
长期可以串联用57V左右充,用一段时间拆开并联用12V充电均衡一下。

网友:
数码之家论坛有几位坛友做过这方面的尝试。网上搜“CN3768制作铅酸蓄电池充电”,可以看看相关的内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串联冲电不可能4只电池冲的电压相等的呢

串联充四组电瓶电压不相等那是某个电瓶出了问题,比如缺水(内阻大),桩头接触不良等等。还是串联充建议每组电瓶充到14V就好了,过高无益。

网友:
并联充电,充电器的电流要大了;并联充电意义不大。
最理想的就是每节单独充电了。
一般按照3A算,单个12V的充电器功率并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串联冲电不可能4只电池冲的电压相等的呢

较真起来单充一个12V也会不相等,前面我已经说了内部是6个2V电池串联的,一样有高有低。

网友:
48V电池组需要六刀双掷开关才能实现串并转换,考虑到工作电流,开关触点需要能承受至少20A以上的电流才行,所以还是用多个变压器或多组电压的开关变压器加多个充电控制电路来实现平衡充为好,机械开关电路如下

楼主:
感谢sjtx1971 兄  给了原理图

网友:
我多说一下并联充电串联使用的最大隐患,就是偶尔充电到半有需要用车,而且还用到控制器低电保护,那么,大概率某个电池就废了。
这个苦果以前的电动车论坛就有人得吃过。
并联充电,绝对有各个电池充电电流不相同,有时接触不良还可能某个电池根本就没充进什么电,不等所有电池都充满就串联使用到低电保护,电量少的电池电量用光某小格被反充电,电池就废了。

网友D:
我是买了四个20v笔记本电源,剪线的很便宜,四个可调恒流恒压模块15元一个,一套五芯的航空插头和插座,接好线装到一个盒子里,电池组打开从每块电池上引出线接到航空插座上,用了一年多了,很好用。

楼主:
我画了一个图不知行不行

楼主:
现在开关电源板很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买了四个20v笔记本电源,剪线的很便宜,四个可调恒流恒压模块15元一个,一套五芯的航空插头和插座,接 ...

这种方案其实是最可靠、效果最好的,比带均衡功能的还好。

网友:
这种并联隐患大,不如原来的串联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画了一个图不知行不行

风的电动车72伏6块电池。大概也如您的做法。风六块电池从每一个点引出一个端子,从负到正共七个端子,用线排悬空。我仅仅用一个14伏的充电器,一次只充一块电瓶,目的不是充电,均衡修复而已。
你的图只是画了出来,粗看来原理不错,但实际操作仍遇到很多个别情况。如果真的付出实践,才知道此方案可行性多大。同时上开关电源,需要谨慎行事。任何考虑不到的情况或随时发生啊。先赞扬你动了脑筋,是个好主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风的电动车72伏6块电池。大概也如您的做法。风六块电池从每一个点引出一个端子,从负到正共七个端子,用 ...

同您这样给单个电池补充电相信很多人都干过。

同时用多个充电器给多个电池同时充电的在电动车论坛也有多人干过,有成功也偶有不成的,就像您说的其他问题出现。有人用13个开关电源给13串锂电池组充电,单独测量都是输出4.2V,接上电池就变了,开关频率复杂互相干扰电压就不稳定。如果都用线性电源应该就没问题。我毛驴座桶里盖子下就有19串电池的测量端子,也可以小电流补充电或放电,就是维护电池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是买了四个20v笔记本电源,剪线的很便宜,四个可调恒流恒压模块15元一个,一套五芯的航空插头和插座,接 ...

层主这个方案可行!
单独充电也有弊端,如果有一处接触不良,那么这个充电就是亏欠的。
串联充电的方案被使用了这么多年,也是优化出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您这样给单个电池补充电相信很多人都干过。

同时用多个充电器给多个电池同时充电的在电动车论坛也 ...

     燕双鹰有句台词非常有意思,细细分析充满了很深的人生道理:“千万不要相信你的眼睛,因为眼睛它会欺骗你。”这句话其实包涵有很深的含义,同样的在人生中还有一句与其相似的话:“不要相信你的耳朵,因为你听到的不一定都是真的。”这两句话组合在一起有着非常深刻的人生哲理。 这么多的开关电源同时启动,没事则好,稍不留神,哪里不对劲,轰!就担心火苗舔猪毛那味儿发生。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层主这个方案可行!
单独充电也有弊端,如果有一处接触不良,那么这个充电就是亏欠的。
串联充电的方案 ...

一充就满,一用就光。这事大伙都没少遇到。
一组电池有N 个,不论怎么充电,总有弊端。
亏电那只永远充不满,继续充,其他就过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画了一个图不知行不行

每个15V电源,再配一片CN3768铅酸电池充电板,对一个12V电池充电,再配一个二线制的三位微型数字电压表,即可对整个充、放电过程实时监控,及时发现单个的落后电池,及时采取对策解决问题。
CN3768是专用的铅酸电池充电芯片,可实现经典的三段式充电模式。外围电路简单,自己制作充电板,每片成本不到10元。

网友G:
这是我在嘉立创打板的,今天可能收到。请坛友参考参考。

楼主:
自己做还要买元件 成本也高,有现成的板子就省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充就满,一用就光。这事大伙都没少遇到。
一组电池有N 个,不论怎么充电,总有弊端。
亏电那只永远充 ...

层主说的对,充电如何更合理,特别是铅酸电池,是个老话题,一直在不断改进中……
过去很多船舰使用电池组直流供电的时候,有不少就是使用24V,根据需求,为了扩大容量,不断的串并,但是充电设施就是24V(可以到30V)而已;过去水电瓶,就是通过测量液体的比重评估电瓶的容量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开关电源12v的  30A还便宜的很    可以调到13.8v  ,这样并联冲电电池也不会冲不满了

12v电源只能每块电瓶单独充电,4块电瓶充4次;13.8v可能也充不满~好像每格充满电是2.4v?2.4x6=14.4v~~~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做还要买元件 成本也高,有现成的板子就省事了

也有坛友DIY好了挂咸鱼上出售的,不妨上那搜索一下,或能找到的。不过我觉得自己还能做点,所以及自力更生了。再说自己做也很有乐趣。

网友:
看过不少方案了,并充串放思路是好,就是实现很复杂。最方便的方案(只要一个充电器)是:用多刀多掷开关或者多个单刀多掷开关的,要考虑多掷开关导通的内阻,最好不要超过5毫欧,但是实现很难有能过大电流还这么低电阻的。还是从网上看到一篇论文说是前期串充,后期并充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画了一个图不知行不行

电动车电瓶很少能够使用3年以上的,大部分都是2年以内容量就下降厉害。一组电瓶中只要有一块品质不佳,就会造成整租效率下降,电动车控制器就会启动过放电保护,影响用户出行!反观我们的汽车电瓶(12V),使用寿命一般都在4年以上,究其原因就是汽车电瓶是随用随充,行驶时处于浮充状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单块充电。
铅酸电瓶最好的充电方式是单格充电(额定电压2V),其次是单块充电(6V或12V),最后才是成组充电(48---72甚至更高)!
单格充电不现实,成组充电不均衡,单块充电就成了必然选项!以48V的电池组来说,4*12V充电方式理论上完全可行!
即用4块12V充电器分别对四块12V电瓶进行充电,充满之后4块电瓶重新串联起来。使用双刀双投的继电器进行充放电切换,只要充电器和继电器容量选择合适,应该能够满足需要。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是我在嘉立创打板的,今天可能收到。请坛友参考参考。

做好试一下,期待你的使用报告!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做好试一下,期待你的使用报告!

好的。现在还有部分元件未到,待收到后,打算先焊一片试试看。之前,看有做过的坛友说发热比较大,到时看看是哪个元件发热较多,再看看采用什么办法对应。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好的。现在还有部分元件未到,待收到后,打算先焊一片试试看。之前,看有做过的坛友说发热比较大,到时看 ...

从网上买了四块板字,试一下。

网友:
很好!不错!动作真快!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从网上买了四块板字,试一下。

很好!不错!动作真快!我这两天找工具出来,准备焊一块试看,想不到烙铁芯几时断了都不知道。今天才下单买烙铁芯,焊板的事估计又要拖后几天了。您这个板好像有颗肖特基二极管装在背面吧?正面看不到,只见那颗续流的。是不是就因为它发热,所以把它装在背面,贴着散热板。

网友:
心血来潮是这么想,折腾几次又回到原串联充电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从网上买了四块板字,试一下。

不用继电器,改用4个隔离电源配这4块充电板来给电池单独充电的方案,会可靠很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不用继电器,改用4个隔离电源配这4块充电板来给电池单独充电的方案,会可靠很多。

双刀双投的继电器充放电切换用的,否则很麻烦。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很好!不错!动作真快!我这两天找工具出来,准备焊一块试看,想不到烙铁芯几时断了都不知道。今天才下单 ...

建议把你的这个电路图发出来,大伙看看也可以做个参考。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双刀双投的继电器充放电切换用的,否则很麻烦。

有啥麻烦的?

1、保持电池组的接法,把各个单节电池的接点通过航空插座引出(4节电池就是5条线的插座)。这样,电池给车辆供电工作时不需经继电器触点,可靠性大幅提升,而且对电池组这一侧的改动也小。

2、外面做一个专用充电器,里面4块充电板各配一个220v隔离供电的电源。输入公用1条220v电源线,输出按4节电池的接法接好即可。

3、需充电,把插头插座连接好,开启充电器就行,不需拨动你那个切换开关(本来就没有)。如果想更方便使用,可让4块充电板的充电指示灯装到整个充电器的外壳上。这样,4盏灯都指示充满后,就知道可以拔220v插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建议把你的这个电路图发出来,大伙看看也可以做个参考。

这是我在网上搜到的CN3768应用资料: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9/0322/8035127133002013.shtm
相应的电路图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建议把你的这个电路图发出来,大伙看看也可以做个参考。

隔壁论坛相关的制作贴,直接发链接不知会不会违规。所以,我发短消息给您了,请留意去看看。

网友:
再发一张充电曲线图。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有啥麻烦的?

1、保持电池组的接法,把各个单节电池的接点通过航空插座引出(4节电池就是5条线的插座 ...

贴图示意一下吧!这样更说明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贴图示意一下吧!这样更说明问题。

没有问题。当时就想画图,但身边没纸笔。

楼主:
网上找了开关电源模块和可调压调流的模块  成本100元   画了一个图  问一下前辈们  按图上接可以吗

网友(2022-10-21):
引用 楼主:
网上找了开关电源模块和可调压调流的模块  成本100元   画了一个图  问一下前辈们  按图上接可以吗

你那个接法不可以的,前级用4个开关电源才可以的
用两个会短路的

楼主:
好的谢谢提醒了

网友:
不拆开串联可以用变压器输出四路整流充电,不过对蓄电池意义不大,因为每个电池内部还是有六格串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