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有PLC或者工控人机之类的版块呢?

楼主(2022-09-05):
是不是这个行业的人很少或者曾经玩收音机的都没有进入工控行业呢?

网友A:
这个,好像范围更窄。
老衲曾和一个PLC程序员聊过天。
当年老衲在砖瓦厂打工时,厂里装一台水泵、滤网啥的,PLC控制,水泵厂请了一个程序员来调试。
程序员是个60多岁的退休老太婆,她说各个PLC品牌的代码都不一样。
老衲印象中还保留了那个老太婆编的PLC代码,回去找找见识一下。

网友:
PLC 或 工控,已经有其他论坛了,并且可不止一个。而矿石收音机的,只有这个独一家。

网友:
我玩PLC的,只玩三菱,算入门级吧,手里有几台PLC,电机,触摸屏。做过简单的系统

工控论坛,有各个PLC的专栏,资料很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范围更窄。
老衲曾和一个PLC程序员聊过天。
当年老衲在砖瓦厂打工时,厂里装一台水泵、滤网啥 ...

PLC各厂家确实不通用,三菱的好像入门容易些,西门子的更规范一些

网友:
你可以去电脑板块,虽然没有PLC,但工控应该还是很多的

网友B:
接触过大量的PLC,【巨量】自动控制用,没见过有坏的也特别不容易坏。
都是外围控制的东西坏,所以接触到的人就更少
例如:赶鸭子上架让我去修不属于我管的设备,一个废水池水满,不能启动水泵自动排放。动力箱有PLC和许多继电器,没有图纸。
PLC 灯亮,电源没问题,到水箱处见有一个浮子开关,用手一提,水泵启动 原来是此开关进水损坏。

网友:
没有为什么,只因专业不对口,这不是工控机论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触过大量的PLC,【巨量】自动控制用,没见过有坏的也特别不容易坏。
都是外围控制的东西坏,所以接触 ...

那是接触得少了
PLC也有大把坏的,维修、拷贝程序都成行业了,经久不衰

网友:
电厂有成千上万的PLC,我管设备没见过有坏的,全厂就13人管热控,接触的太多了
看图,随便一个柜子里都是PLC。

网友:
这里都是中老年人玩的收音机,玩PLC,单片机都有专业论坛,人家论坛里还都分得很细很专业的,所以这里就没有必要再搞了.还是专注于收音机最好.
其实PLC坏的还是不少的

网友:
垃圾堆捡到一个abb的,通电灯闪,反正不会搞。有个usb口,捅电脑有未知设备,网口灯也亮,估计得装软件才能连。

网友:
能搞绕线机主控吗?好像可以接触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接触得少了
PLC也有大把坏的,维修、拷贝程序都成行业了,经久不衰

有门路么,求带

网友:
搞过三菱,松下,富士,台达,欧姆龙PLC。从原来三菱的F1系列算起。早期的三菱质量是最好的,用二十年不见有坏。后期FX的国产后器件用的差了,坏的就见多了。松下是有一次去售后那里,见到整整一货架返修的。我们用的几十台还没见有坏的。欧姆龙编程最麻烦,没有步进指令,不是客户指定,我基本不用。

网友:
有想法,直接在本版发就是了。

网友:
有单片机基础的人学习PLC要轻松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