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光驱DVD TS-H652 能否引出控制点改成CD播放器?

楼主(2022-09-05):
5598640

网友A:
IDE接口的光驱你去当地二手市场找台最早期的DVD机,那些DVD机里面就装了一台DVD光驱,你把原来读碟不好的光驱换成你这台IDE口的CD-ROM或DVD-ROM就行了,而且自带带同轴和光纤接口,显示屏还是荧光的,再也不用担心找不到光头,还有遥控器。我就收藏有2台。比如爱浪D3,夏新8188DVD 播放机。

网友:
是啥接口,IDE接口可以直接加控制器,SATA接口要再加个转接卡转IDE再接控制器。

网友:
加个树莓派或者友善之臂

网友:
MTK芯片,硬件、指令集能找得到资料吗?

网友B:
DVD光驱当CD播放器效果不好,容易划盘,我有张CD在电脑光驱中读取不畅,疯狂的转,按出盒键,盘片仍转,结果划得都是印子,现在买台二手DVD机几十元,功能多效果好,没必要折腾光驱了,没屏显功能少,纠错也不如DVD机

楼主:
有IDE接口。

网友:
听说有些dvd可以放sacd

楼主:
用旧的CD机,和它驳接能行吗。

楼主:
把DVD刻录机的IDE接口,和光头失效的CD机控制板驳接,有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DVD光驱当CD播放器效果不好,容易划盘,我有张CD在电脑光驱中读取不畅,疯狂的转,按出盒键,盘片仍转,结 ...

你说的太对了.....

光驱16X的特点,就是快速的检索功能,比如从播放第一首歌,马上切换到第16首歌时,简直是秒读,快到让人吃惊!但快的转速,必定耗电更多、发热更多;听CD没必要选择DVD转盘.....

还是飞利浦的CDM4光头系列好

网友:
有个更老的CDROM,接口还是SCSI的,没舍得扔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E接口的光驱你去当地二手市场找台最早期的DVD机,那些DVD机里面就装了一台DVD光驱,你把原来读碟不好的光 ...

是的有可能。

网友(2023-03-25):
cpu附近的焊点应该有一个标注了PLAY,也有可能在正面。按道理短接那个焊点可以播放。我有一个类似的,但是播放了没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