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源。初级线圈开路,还有得救吗?

楼主(2022-09-05):
用着用着就不开机,用万用表测量初级线圈开路,110V线圈电阻正常,220V线圈开路了,确实是开路,不是转换开关接触不良的那种,还有得救吗?

网友A:
拆外面按个绝缘胶带看看

楼主:
我感觉可能是线圈里面的温控被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外面按个绝缘胶带看看

看了,没变黑,也没有烧的痕迹,感觉可能里面有个温控的击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没变黑,也没有烧的痕迹,感觉可能里面有个温控的击穿了。

要么接着拆,要么110V喽?

感觉 110的没问题,应该是线圈靠外的部分 。

引线没问题吧?

网友:
第一应该是叫数显电源,二, 是那个温控是开路了,才不通电,不是击穿。这样的描述别人不好帮。

网友B:
拆开找温度保险量一下,不通就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找温度保险量一下,不通就换。

算了,懒得修,30挂咸鱼去

网友C:
扒开初级外壳,温度保险如果开路,直接短接试试(留意着点,别着火啦),正常了的话,就正常使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扒开初级外壳,温度保险如果开路,直接短接试试(留意着点,别着火啦),正常了的话,就正常使用吧。

包在线圈里面,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包在线圈里面,找不到

请看一下私信。

网友D:
这种垃圾货基本上没有温度保险,铝线虚焊的可能性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垃圾货基本上没有温度保险,铝线虚焊的可能性最大。

这种老机器都是铜线的,没有铝线。那种最近10年的大部分才是铝线,温度保险肯定有,我淘宝买了十几块山寨的变压器都有温度保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老机器都是铜线的,没有铝线。那种最近10年的大部分才是铝线

信不信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