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看到没有可调电容的矿机

楼主(2022-09-05):
我是没玩过矿机, 第一次看到这种结构, 大概转二个线圈的相对位子调台的?
请懂的坛友科普,
谢谢!

网友A:
这是线圈可以调感的,两个线圈串联,通过转动其中一个,实现两个线圈电感量的加减,达到与电台频率调谐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线圈可以调感的,两个线圈串联,通过转动其中一个,实现两个线圈电感量的加减,达到与电台频率调谐的作 ...

谢谢
科普

今天分没了

网友B:
固定电容也没看到。

估计100-200pf的固定电容,加上可调电感,应该可以覆盖中波或短波频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电容也没看到。

估计100-200pf的固定电容,加上可调电感,应该可以覆盖中波或短波频段。

固定肯定有, 视频里是看到他调线圈角度和那个矿石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