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锂电池串联充电的问题

楼主(2022-09-06):
1.四串锂电池加平衡充后应加多大的电压充电?
2.是否把电源两端直接接入平衡充电路即可?是否还需增加充电电路?

网友:
粘一点:
锂离子电池的电压范围一般是多少?

单体锂电标称电压为3.7V,正常电压范围是2.5V-4.25V。一般3.7v锂离子电池要有过充和过放的"保护板",如电池没有保护板就只有用约4.2v的充电压,因为锂离子电池理想满充电压是4.2v,电压超过4.2v就可能损坏电池,用这方法充电同时要时刻监察电池的状况。

3.7V电池充电截止电压4.2V,放电截止电压为3.0V。所以,当电池开路电压低于3.6V时,就应该可以充电了。最好用4.2V恒压充电模式,可以不用注意充电时间。用5V充电容易过充发生危险。

锂离子电池充电控制是分为两个阶段的,第一阶段是恒流充电,在电池电压低于4.2V时,充电器会以恒定电流充电。第二阶段是恒压充电阶段,当电池电压达到4.2V时,由于锂离子电池特性,假如电压再高,就会损坏,充电器会将电压固定在4.2V,充电电流会逐步减小,当电流减小到一定值时(一般是1/10设置电流时),切断充电电路,充电完成指示灯亮,充电完成。

按照手机锂离子电池充电特性,最好采用恒定电流/恒定电压线性充电模式来使用充电,小电流预充电,当电池电压≥3v,在恒流充电到4.2v,转为恒压充电,当电流小于充电器设置最小电流时,在慢慢的涓流充电,保证电池饱和度从而有效保护电池不过充的情况下,有能延长手机锂离子电池使用寿命。

根据锂离子电池的结构特性,最高充电终止电压应为4.2V,不能过充,否则会因正极的锂离子拿走太多,而使电池报废。其充放电要求较高,可采用专用的恒流、恒压充电器进行充电。通常恒流充电至4.2V/节后转入恒压充电,当恒压充电电流降至100mA以内时,应停止充电。

网友:
1、首先要使每个电池都充满(譬如4.2x4=16.8v,再加线路压降);2、其次是用具有充电电路的充电器更方便~它能自动检测到充满电而停止避免过充损坏,当然坐在电池边上看到充满电手动停止也成。

楼主:
补充一下:
1.我的四节锂电池平衡充是从手提电脑拆下的(手提电脑的电池已坏)。
2.手提电脑的使用电压是19.6伏,但不知电脑内是否有另外的充电电路(按单节锂电池用五伏充电4X5=20伏,与电脑的充电电压差不多)。
3.这平衡充是否已具有充电自停电路?是否可直接用19.6伏或20伏直接充电?
4.我这四节电池要移作他用,所以不能再用电脑充电。

网友:
手里有个航模3S锂电充电器所加电压是要略高于3S电压的,实际上这个充电器是分成三路给每个电池充电的,保证每个电池都能充足电,若单独拿出某一路来给单个的锂电池充电也很好用。

楼主:
我以为这问题会很多人回答,看来我这问题解决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以为这问题会很多人回答,看来我这问题解决不了。

主题是串联充电,内容又是平衡充。很多人都没接触过平衡充怎么回答你。
像航模电池的平衡充,插头对插就行了。平衡充电也有自己的充电机制,好比开始是串联充电,某节电压到了就切换分串各自补充到满。有的从开始就是各自充,你的充电机是什么机制充电谁知到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以为这问题会很多人回答,看来我这问题解决不了。

1.四串锂电池加平衡充后应加多大的电压充电?   答:充电电压=4.2~4.25*4=16.8~17V
2.是否把电源两端直接接入平衡充电路即可?   答:不需要需增加其它电路,电源两端直接接入平衡充电路电源输入端即可。

平衡充只是锂电池保护板不同的类型之一,不影响充电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四串锂电池加平衡充后应加多大的电压充电?   答:充电电压=4.2~4.25*4=16.8~17V
2.是否把电源两端直 ...

使用带均衡的保护板串入负极线路,4串充电电压就是4*4.2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四串锂电池加平衡充后应加多大的电压充电?   答:充电电压=4.2~4.25*4=16.8~17V
2.是否把电源两端 ...

谢谢!我正是需要这样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题是串联充电,内容又是平衡充。很多人都没接触过平衡充怎么回答你。
像航模电池的平衡充,插头对插就 ...

我只是告诉你我已有平衡充。且我只需结论,不需理论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带均衡的保护板串入负极线路,4串充电电压就是4*4.2

谢谢!这样每个电池会不会充不到4.2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
1.我的四节锂电池平衡充是从手提电脑拆下的(手提电脑的电池已坏)。
2.手提电脑的使用电压是 ...

四节锂电池平衡充是从手提电脑拆下的,一般电脑保护板都有自锁功能,拆下离开电池就锁死了,无法使用,所以你的方案可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节锂电池平衡充是从手提电脑拆下的,一般电脑保护板都有自锁功能,拆下离开电池就锁死了,无法使用,所 ...

我这是很旧的电脑,硬盘还是并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是很旧的电脑,硬盘还是并口的。

先简单测试下单个电池容量再均匀并好再串吧,然后买块几十块钱的带均衡保护板接好,再用个合适电流电压的电源接上去充电就可以了。电压上楼都有说了,电流就要看你电池多少安时,锂电就用1倍吧,太小浪费时间,太大对电池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