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R304二手机的调频,顺耳耐听

楼主(2022-09-06):
    前段时间在咸鱼淘了一台德生R304配件机,缺钮少天线,所幸电池盖板设计较好,没有丢失。
    简单打理后试听FM,声音不尖不闷,久听不厌,无论播音还是音乐都信手拈来。真是收听效果不错的收音机。好多年前曾给长辈买过一台德生R304,是因为网上有个帖子讨论R304和收音机声音美学的关系。后来发现好像闹乌龙了,人家讨论的应该是极典R304,而不是大众货德生R304。这次重新感受德生R304,有点惊喜的感觉。怕是耳朵有错觉,用德生R308对比收听发现确实304更耐听一些,虽然308低音更有弹性。
    想要FM收音机效果好,天线很重要。传统天线拉出来可调节的位置有限,R304这种180°铁片天线稍微好点可以左右调节,R308那种只能直上直下的更加尴尬。这里推荐用一截软电线试试,可上、可下、可盘旋、可折叠,总能找到一个底噪更低、失真更小的位置。
    再说一句,R304外壳的灰绿颜色太难看!要是有色彩明快的外壳就更好了。
    三洋有一款收音机和R304外观类似,面板用了两种颜色,提手可放下。

网友:
大喇叭是好听的基本要求。

网友A:
三洋的这个是德生贴牌生产的吧,太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洋的这个是德生贴牌生产的吧,太像了

看Radiomuseum介绍,三洋这台机上市大约在1970s,此时德生梁可能正在华南工学院刻苦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Radiomuseum介绍,三洋这台机上市大约在1970s,此时德生梁可能正在华南工学院刻苦学习。

哈哈,那就是经典复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那就是经典复刻了

经典高仿吧。

网友:
德生R304应该说是一款好机,我用它来嫁接,喇叭是更大一点的飞乐100毫米的內磁喇叭,接收和音质都很不错。

楼主:
这个喇叭厉害了,改造的手艺也牛

网友:
此机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优点,电源开关和音量调节是分开的,电位器很是耐用。

网友B:
当年第一期村村通,我们这下发了一批德生304,
这个机优点有,比如:调谐快慢速,造型也好看,
缺点也很明显,灵敏度一般般,有可能是我这小地方FM信号差,AM几乎没台,一般的收音机,在我这都不好使,还有就是两节大电池,这电池现在已经难买了。

网友:
我的使用感受是这样,R304的接收灵敏度要比同档次的机子高,音质也好。此机比较便宜也比较实用,30元就能买到一台比较完美的二手R304。此机没有功能开关,只有波段开关,四个波段切换方便,短波段3.2--9;9--22,仅两个波段,并且是连续的,不像9700DX,把短波3.9--21.85分成10个不连续的波段。正是由于304有这样的特点,因此便于用来嫁接,我还曾用它嫁接过钻石钟控收音机(只有中波段)。我手头备有好几台R304,以便有兴趣时用来尝试其他机子的嫁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第一期村村通,我们这下发了一批德生304,
这个机优点有,比如:调谐快慢速,造型也好看,
缺点也很明 ...

我现在用这个转接筒给收音机供电,效果不错。

网友:
我20元买了304经过打理安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