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铜箔比利兹线还更发烫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9-07):
变压器电流较大,几十A,次级用非常薄的铜箔绕得也很紧了,但还是比用利兹线更发烫,是怎么回事。
谁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那就不要用铜箔,高频损耗,目前来看还是多股的细漆包线的绞线最低。

网友B:
铜箔截面积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箔截面积够吗?

跟骨架差不多宽足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要用铜箔,高频损耗,目前来看还是多股的细漆包线的绞线最低。

听老电源工程师说大电流最好不要多股并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骨架差不多宽足够了吧

宽度是一方面,厚度呢?如果非常薄,截面积也是很小的,比如100mm的宽度,厚度只有0.01mm,那截面积只有1mm2,也就是相当于1mm2的导线,电流大了肯定会发热

楼主:
一般在集肤深度的40%,感觉好像也没问题呀

网友:
自己算一下2者截面积分别是多少就知道了。如果截面积相同,发热更大的就是表面积小(高频下集肤效应)。

网友:
是高频变压器吧?铜箔高频损耗大了。

网友:
我见的千瓦级开关电源几乎都用铜带,并不是很薄,叫铜带才对,几千瓦的还是多变压器并联。

网友:
给你发一张我手里的4KW可调横流恒压电源(单项电三项电通用),额定电压32V,额定电流125安,你参考一下。第一个是主变双线圈输出,20mmX1mm紫铜带绕制的,后面2个是输出大功率电感(2个并联输出),也是20mmX1mm紫铜带绕制。截面积40平方毫米。

楼主:
第一次见到大功率大电流的实物。自己绕的?这用在哪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见到大功率大电流的实物。自己绕的?这用在哪里的

自己? 开什么玩笑。

我以前发过这电源的帖子,去看看参考下吧。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997634&extra=

楼主:
这东西设计的拓扑是怎样的,为什么输出会有两个这么大的电感

网友(2022-10-27):
     漏感垂直方向穿过铜箔产生涡流,利兹线就不存在这问题

楼主:
但利兹线也不支持大电流

网友:
不管低频高频,铜箔还是多股漆包线,有效截面积是第一要素。高频导致有效截面积降低,但你的初始截面积到了就不是问题。变压器发热大只能说明线径小了或是负载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