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电磁炉故障

楼主(2022-09-07):
17年的买的小米电磁炉,一直没用过,今天拿出来用,发现不正常了,开机后选“功能”后虽然可以开始工作,但一秒后即出现“E0”,查说明书说是EO表示无锅,但换了几个锅都是一样,这是什么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500欧的可调看看,它的可能性挺大。有时调一下即可

500欧可调拆下来,发现调整端对两个脚都开路,看位置是调在大约200欧位置,换了个可调,阻值大约也调在原来阻值状态,试了一下,稳定工作,不再呈间歇状态;

网友B:
检查一下,电路板上的几个大阻值取样电阻(200k以上)。

网友C:
几年没用过元件损坏的可能性不大,可能是电路受潮了或里面有小强,拆开看看里面清理一下灰尘之类的再用电吹风吹几分钟试试

网友:
检锅电路的那几个大电阻,通常是330K  470K  520K  820K  具体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电路板上的几个大阻值取样电阻(200k以上)。

拆开看了一下,几个大电阻似乎没问题,右下角的500欧可变电阻有一个脚和其他两个脚阻值无穷大,估计是这个可调电阻的问题,准备换它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年没用过元件损坏的可能性不大,可能是电路受潮了或里面有小强,拆开看看里面清理一下灰尘之类的再用电吹 ...

应该是可调电阻的问题;

网友A:
那个500欧的可调看看,它的可能性挺大。有时调一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500欧的可调看看,它的可能性挺大。有时调一下即可

这个可调电阻有个管脚与其他的两个脚呈开路状态,应该是它的事了!
这几年都没用过,放着当备用品,没想到也出问题!

网友D:
我怎么感觉R17哪个电阻外皮裂了?还是那里有一个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感觉R17哪个电阻外皮裂了?还是那里有一个黑线?

那是色环标识漆“拖尾”了。

网友E:
小米生活 = 小米MI??

假小米品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感觉R17哪个电阻外皮裂了?还是那里有一个黑线?

您看的很仔细,不过那个正常的,倒是可调电阻不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小米生活 = 小米MI??

假小米品牌吧

上面商标是小米生活,这片土地上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商标是小米生活,这片土地上你懂的

国人最喜欢打这种擦边球了,就像当年的花都机,满大街都是长虹之星、xx之星、xx之星,后面的“之星”比前面的小很多,不注意还看不到 ,题主这款电磁炉虽然很山寨,不过看上去做工还可以

网友:
建议将可调电阻来回转动几次,看看能否恢复。

网友:
还有卖“索尼电视”的,不是“SONY”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欧可调拆下来,发现调整端对两个脚都开路,看位置是调在大约200欧位置,换了个可调,阻值大约也调在原 ...

恭喜,这可调可是发财电阻。坏它的可多了

网友:
这个不是小米的电磁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