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C和LLC的开关频率各位是怎么取的

楼主(2022-09-07):
请教下,PFC和LLC的开关频率各位是怎么取的

网友:
       PFC频率是固定的,常见的是取65KHz左右。LLC的工作频率是可变频率,要与谐振频率相匹配。有的芯片既要设最低频率,又要设最高频率,有的就只要设最高频率。当工作频率接近谐振频率时效率最高,功率最大。

网友:
什么是pfc和LLC

楼主:
看过一些方案,感觉取的有点随意,好多PFC也不是65K左右

网友:
PFC开关频率一般在65-100k,LLC工作频率不是固定的。

楼主:
LLC是不是得考虑磁件因素,频率最好是大谐振频率周围,不可变动太大?

楼主(2023-06-16):
奇怪,之前发的那段话莫名其妙没了,再重发一遍。
现在有些大电流的开关电源用的是IGBT,这个的频率一般20KHz左右,那么以前65KHz的PFC频率是不是得跟着降下来,另外LLC频率是不是也不能那么高了?

网友A:
为什么要跟着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跟着降?

IGBT能支持65K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LLC先设计无源器件,设计好了频率自然就定下来了。

LLC不是先预先定好的吗,比如70-300KHz,一般取100KHz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预定也是根据磁性材料和利兹线的性能来约定的。

那PFC的频率呢,比如常用的60KHz或65KHz,怎么来的?改成IGBT了,这频率又该如何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