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代复合头,修复T12烙铁头

楼主(2022-09-07):
T12使用3年,烙铁头穿孔越来越大,磨去穿孔头,找一个25-30瓦内热铜烙铁头,锯去多余部分装上,有些松动垫一圈铜皮,稳妥了,试加热6-7秒化锡,完美修复性能不减,关键在于老内热铜烙铁头是紫铜,导热极好

老内热铜烙铁头

有些松动垫一圈铜皮,稳妥了,

试加热6-7秒化锡,完美修复性能不减

补充内容 (2022-9-7 14:45):
更正;应该是35瓦内热老款烙铁头,烙铁头内径6.1mm,T12烙铁头直径5.5mm

网友A:
这个不好用的 热损失大 久了传导部分接触氧化. 你没有比较......较好的方法是:
在根部切平 . 准备新936头切平留下头部.拿可调电源直接烙铁芯通电. 调节电压(大概18v左右)烙铁头发暗红 .拿修冰箱的银焊条加点硼砂.完美修复.媲美原装.改天上图片.

网友B:
楼主办法真多!

网友C:
不好用,使用关键当中烙铁头容易脱落,最好扔了彻底换新否则惹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用,使用关键当中烙铁头容易脱落,最好扔了彻底换新否则惹祸。

安装牢固,不会脱落,这个是上个月修复的,已经用一个月,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办法真多!

谢谢,办法总比问题多啊

网友D:
关键是,楼主这个头子不好找

网友E:
楼主可以吧套管留长点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楼主这个头子不好找

某宝很多,搜 老款 内热烙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吧套管留长点会更好

好的,下回留长一些

网友F:
办法倒是不错,只是局限于马蹄头。其他型头还要另外加工。

网友:
土办法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办法倒是不错,只是局限于马蹄头。其他型头还要另外加工。

是的, 老款 内热烙铁头都是马蹄头

楼主:
土办法总比问题多啊,开动脑筋,动手有益。

网友:
锯掉太长了,热容小,大焊点不好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某宝很多,搜 老款 内热烙铁头

搜过了。

1、某宝卖的老款内热烙铁头,规格只有20w、35w、50w三种。那些偶尔标25w的,其实就是20w规格。没有25w、30w的。

2、我量过t12的外径约为5.5mm。而20w(25w)的内径为5.1mm,显然不合用。35w的内径则为6.1mm,似乎比较合适。

3、黄花907的内热烙铁头,内径为5.7mm。看似与t12结合得非常紧密,但不敢买,因为余量太少,稍有差池就套不上。

综上,35w的老款内热烙铁头似乎是最合适的。楼主方便的话,测一测你用的内热烙铁头,看他的内径是多少,是不是约6.1mm。

最好是同时拥有黄花907烙铁和t12烙铁的网友能帮忙,试试907烙铁头能否套到t12上。

网友G:
这样做和20W内热电烙铁有啥区别?关键是
1.检测恒温的温度和焊接头顶点温度完全不同了。使用起来要比往常调节的温度至少高20C。
2.热的速度估计还比不上原本20W内热式

唯一好处是发热芯可能比20W内热陶瓷芯耐用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用的 热损失大 久了传导部分接触氧化. 你没有比较......较好的方法是:
在根部切平 . 准备新936头 ...

用什么办法固定936头和t12的相对位置呢?

如果不固定,热量传不到936头上,导致温度升高不足,焊不了。

另外,这样的铜焊,好像需要加热至接近摄氏2000度才行。你说简单这样通电就可铜焊,真有些不敢相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过了。

1、某宝卖的老款内热烙铁头,规格只有20w、35w、50w三种。那些偶尔标25w的,其实就是20w规格 ...

回小鬼头兄长,测量是6.1mm,按此烙铁头是35瓦(烙铁头是很早前买入,所以记不住规格,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什么办法固定936头和t12的相对位置呢?

如果不固定,热量传不到936头上,导致温度升高不足,焊不了 ...

切平的时候可以对应开条槽 木工榫卯一样 相对位置不会偏移  加热芯水平直立 银焊条温度大概500度融化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做和20W内热电烙铁有啥区别?关键是
1.检测恒温的温度和焊接头顶点温度完全不同了。使用起来要比往常 ...

主观感觉化锡速度差别很小,没有问题(没有做对比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土办法总比问题多啊,开动脑筋,动手有益。

好主意、应急使用没问题。唯一的缺点就是换发热芯太麻烦了,还得拔下烙铁头才能取出套管锁母。不过可以再备一套锁母、这套就让它呆在马蹄头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用的 热损失大 久了传导部分接触氧化. 你没有比较......较好的方法是:
在根部切平 . 准备新936头 ...

好,有更好办法介绍给大伙

网友:
真没有必要这样搞。国产全新T12烙铁芯也就10元一根。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用什么办法固定936头和t12的相对位置呢?

如果不固定,热量传不到936头上,导致温度升高不足,焊不了 ...

铜焊哪里需要加热至接近摄氏2000度(铁水才大约1500℃),一般暗红色(大约700℃)就能焊接了,如果是银焊,温度更低。

网友I:
我也刚有一个T12头坏掉了,
正在考虑购买一个头呢。
借问一下,
焊接一般的焊点,
用什么样的T12头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铜焊哪里需要加热至接近摄氏2000度(铁水才大约1500℃),一般暗红色(大约700℃)就能焊接了,如果是银 ...

我是看到图中这样的mapp气体焊枪(最高3600F度,即约摄氏2000度),也只能保证焊铜管,而不能保证焊铁管。所以,才那样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我也刚有一个T12头坏掉了,
正在考虑购买一个头呢。
借问一下,

我也有一个半的t12头坏了。半个头是指现在用的头子磨去一半来应付使用。

如果你焊直插元件居多,那么可考虑用3mm左右的马蹄头。这也是我用得最多的头子。

前面有网友说10块可买到t12头,应该也不假。不过,我买到好用的bc3头都要卖20块。平价的头子也曾买过,但相当部分这种平价头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开机升温过程中焊台(我的白光942)会报错,或使用中途报错,甚至一直报错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刚有一个T12头坏掉了,
正在考虑购买一个头呢。
借问一下,

如果你只需要一根烙铁头的话,那一定就是中号马蹄头。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半的t12头坏了。半个头是指现在用的头子磨去一半来应付使用。

如果你焊直插元件居多,那么 ...

估计是你的焊台太高级了吧。我自制的最高档的焊台还是LM393 + 数字表头做的准数显焊台,可以免强通用T12 、T20 、JBC245 ,便宜好用。
另外,自从我学会了用发热芯自发热嫁接烙铁头后,就不再愁头子损耗了。用某宝红包换的烙铁头几乎不花钱。磷铜焊条600多度就熔化了,还不用加助焊剂,很好用。当然低温银焊条更好用,只是稍贵,还需要助焊剂,但还是很值得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样做和20W内热电烙铁有啥区别?关键是
1.检测恒温的温度和焊接头顶点温度完全不同了。使用起来要比往常 ...

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1、普通的内热烙铁。他的加热功率是恒定的,烙铁头的温度下降了,他也不会加大加热功率。纯靠热容硬扛。

2、t12焊台配t12烙铁头。原头子的热容很小,但回温仍很不错。现在楼主这种改造法,能较明显提高热容,因此,即使感温头的传递效率比原来差一些,也可以靠热容来作出弥补。

我对热容提升回温能力的认识,是用了一次这种超大马蹄头(15mm)头才加深的:

图里的屏蔽罩,我用bc3(3mm的马蹄头)开到最高的温度(约430度)也焊不动。而使用15mm的超大马蹄头,普通300多度(约360度),就能焊下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J:
估计是你的焊台太高级了吧。我自制的最高档的焊台还是LM393 + 数字表头做的准数显焊台,可以免强通用T12  ...

磷铜焊条我也有,我修冰箱时买前面图里的那种mapp气体焊枪时卖家随赠的。

刚才用游标卡尺测了一下t12的外径,确实是5.5mm。于是,决定买黄花907的头子,先按楼主的方法回来试试。如果套不进,再想办法(比如用钻头扩孔)。

该头子有4mm和5mm的马蹄头,热容有机会比楼主所用的还好,而且包邮、我手头也缺这些规格的马蹄头。

网友J:
引用 网友D:
磷铜焊条我也有,我修冰箱时买前面图里的那种mapp气体焊枪时卖家随赠的。

刚才用游标卡尺测了一下t12 ...

这是我前几年嫁接烙铁头的一些图片,供参考。
这种方法有一定烧坏发热芯的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半的t12头坏了。半个头是指现在用的头子磨去一半来应付使用。

如果你焊直插元件居多,那么 ...

好的,谢谢。
记得上次我买的是那种二手日本原装头。
小号马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磷铜焊条我也有,我修冰箱时买前面图里的那种mapp气体焊枪时卖家随赠的。

刚才用游标卡尺测了一下t12 ...

忽然想起,黄花907我也试过,能够套得进,我买的孔大(超标?)太松,而且不是紫铜,导热和热容不如我现在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什么办法固定936头和t12的相对位置呢?

如果不固定,热量传不到936头上,导致温度升高不足,焊不了 ...

铜焊条的熔焊温度一般是七八百度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是我前几年嫁接烙铁头的一些图片,供参考。
这种方法有一定烧坏发热芯的风险

这种方法简单易行,只是有人说会影响发热丝寿命,不知道你用的怎么样?

网友:
为什么经常能看到烙铁头坏掉的,我的一把正品白光936恒温烙铁,20年了头子也完好如初。记得有一次忘关了,连续烧了一个多星期,头子也一点事没有。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这种方法简单易行,只是有人说会影响发热丝寿命,不知道你用的怎么样?

我用这个方法嫁接了JBC245 用了两年多了,没发觉寿命有什么变化。
再说穿孔的T12都白菜价了,还在乎再短命那么一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用这个方法嫁接了JBC245 用了两年多了,没发觉寿命有什么变化。
再说穿孔的T12都白菜价了,还在乎再短 ...

说的也是,回头把我的闲置穿孔头也换换头

网友:
一步到位用jbc,t12回温还是差点,二手jbc现在也只有12元一根,jbc嫁接头也焊过很多次了,对完美党来说回温还是略差点意思,可能就差个10度,闪灯太灵敏了,做过实验在烙铁头外面焊k型热电偶,用外面热电偶来控制,回温稍微好点,大焊点过冲10度,猜测大概率是热电偶负极就是最外层焊接后被钎料和烙铁头的铜管短路了,烙铁头前后有温差会垫高热电偶电压,温差越大垫高也越大,刚接触焊点功率还可以很快就降下来了,所以温度很稳不容易过冲,不过也就差个10度对体验提升也不大

要想体验更好还得把热电偶焊得更前面些,jbc可以改进下前面加个小管热电偶就充分前置了,到目前位置还没发现有这样的发热芯,国产jbc可以借鉴下
或者烙铁头用白光级别的
烙铁头好用我感觉是第一位的,导热好才能更好利用热熔优势,好的烙铁头一接触点就化了,不好用的烙铁头很钝慢慢化的有粘滞感尖端还容易冻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忽然想起,黄花907我也试过,能够套得进,我买的孔大(超标?)太松,而且不是紫铜,导热和热容不如我 ...

我买的黄花907烙铁头到手了。正如你所言,他与t12相配比较松。按你的方法简单试验了一下,效果很差。

然后,我截短了烙铁头,这才发现:1、所用材料应该不是紫铜,像是黄铜或者是以前电阻引脚那样的铜。2、中间竟然有一个套管,应该是合金铜,但锯末是白色的。这个套管的存在,令传热效率大减。

截短后,弃掉套管,我垫了2层铜片再接t12,效果也不行。我用烙铁头专用温度计测过,实际温度比设置温度低100度。

ps:

1、楼主能做到开机7-8秒化锡,已经跟正品t12没有差异了。

2、我记得936焊头跟他很像,尾部也有类似的特征(断面不平整,呈圈状),估计936焊头也是这种结构,所以回温差(纯靠热容)。

网友L:
咸鱼  T12烙铁头十块八块钱一支大把,楼主实在有需要我送你一支又如何?你出快递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黄花907烙铁头到手了。正如你所言,他与t12相配比较松。按你的方法简单试验了一下,效果很差。

...

这个黄花907烙铁头是铁合金,我也试过,效果不行,传热慢,热容小,吃锡也不好,最后选用老式紫铜烙铁头 ,另外我的开关电源是20v/5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咸鱼  T12烙铁头十块八块钱一支大把,楼主实在有需要我送你一支又如何?你出快递费。

谢谢,新的我还有2只,矿坛喜欢自己动手是传统,你的还是留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黄花907烙铁头到手了。正如你所言,他与t12相配比较松。按你的方法简单试验了一下,效果很差。

...

另外截断烙铁头也有要求,截短了固定不好,截长容易套稳,但是散热大,温度损失。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新的我还有2只,矿坛喜欢自己动手是传统,你的还是留着吧

如果是国产的T12也是不耐用的,我的都是原装白光T12。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是国产的T12也是不耐用的,我的都是原装白光T12。

我有二只新的也是原装的,这只可能平时使用温度高,烧坏了,发热芯觉得挺好扔了可惜,物尽其用故修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另外截断烙铁头也有要求,截短了固定不好,截长容易套稳,但是散热大,温度损失。

昨晚再试了一下,尽量垫厚一点铜皮,并用砂纸打磨接触面。这个4mm马蹄头,现在只做到比设置温度低70度。开机化锡时间没专门测(估计要10多秒),实际使用起来,只要调好温度,效果还是可以的。

此方法可能也只能做到这个样子,有时间的话,我再试一试网友飞菜鸟的铜焊方法。

ps:

国产bc3头,配我手头3个焊台(均设置为360度)的开机化锡时间,前些天我专门实测过,分别为

1、白光原装942焊台,约10秒。
2、一款口碑不错的白菜白光成品焊台,约8秒。
3、新购进的某著名店家36V供电焊台,约6.5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昨晚再试了一下,尽量垫厚一点铜皮,并用砂纸打磨接触面。这个4mm马蹄头,现在只做到比设置温度低70度。 ...

小鬼头兄长做事严谨,赞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昨晚再试了一下,尽量垫厚一点铜皮,并用砂纸打磨接触面。这个4mm马蹄头,现在只做到比设置温度低70度。 ...

这个头子(差70度),配新购的焊台,开机化锡时间刚测了,约为24秒。比此焊台配国产bc3头的6.5秒慢很多,但比我以前的安泰信936焊台(40多秒)快。

此头子因为热容比较大,调高一些温度,焊较大的焊点时表现不赖。就这样用,也不算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头子(差70度),配新购的焊台,开机化锡时间刚测了,约为24秒。比此焊台配国产bc3头的6.5秒慢很多, ...

恭喜修复成功 ,另外可以试试老款紫铜头,或者更换不同款式的头玩(刀头、尖头......),相当于有一把可换头的白光。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这个头子(差70度),配新购的焊台,开机化锡时间刚测了,约为24秒。比此焊台配国产bc3头的6.5秒慢很多, ...

这个没有采用铜焊法做的这个BC4头子,第二天试用发现性能下降。开机化锡时间达30多秒近40秒,输出温度比设置温度低约90度。

为了估算烙铁头的热容能力,我用称重法称了手头的多个t12头:

1、32楼照片里的那个回温那里强的超大马蹄头重15g

2、另一个直径8mm的特大刀头重13个

3、国产的bc3马蹄头及多个中等“身材”的头子均重8g

4、其他多款国产小头重7g。

5、现在这个非铜焊法自制的bc4重14g

头2个超10g的特大头子,因为热容大,开机化锡时间也长。超大马蹄头为14秒,特大刀头为13秒,而bc3头为6.5秒。

此外,还用5g的锡块做了焊接回温能力的对比,发现这个自制的bc4头,虽然有高得多的热容,但表现明显差于国产的bc3。

昨天找到时间,决定试试飞菜鸟等网友的铜焊法。我估计用气焊的方法更不易危及t12里面的发热丝,而我手头有mapp气焊设备(上次修冰箱时购置的)、以及野营用的超大打火机,见附图。

于是先用黄花908的bc5头做气焊嫁接试验。因为我是气焊的菜鸟,焊了4回才焊好。焊好后一试,效果非常好。接着如法炮制bc4头,因为吸取了经验(主要问题是没对正头部与发热体),一次焊接就成功。

有关这2个铜焊法自制的bc5、bc4头的测试情况,后一个帖子再续写。这次试验还证实,那个超大打火机不能胜任这项嫁接改制任务(仅能把铜皮烧至暗红,无法令头部的温度达到要求)。

网友M:
这个没有采用铜焊法做的这个BC4头子,第二天试用发现性能下降。开机化锡时间达30多秒近40秒,输出温度比设置温度低约90度。

为了估算烙铁头的热容能力,我用称重法称了手头的多个t12头:

1、32楼照片里的那个回温那里强的超大马蹄头重15g

2、另一个直径8mm的特大刀头重13个

3、国产的bc3马蹄头及多个中等“身材”的头子均重8g

4、其他多款国产小头重7g。

5、现在这个非铜焊法自制的bc4重14g

头2个超10g的特大头子,因为热容大,开机化锡时间也长。超大马蹄头为14秒,特大刀头为13秒,而bc3头为6.5秒。

此外,还用5g的锡块做了焊接回温能力的对比,发现这个自制的bc4头,虽然有高得多的热容,但表现明显差于国产的bc3。

昨天找到时间,决定试试飞菜鸟等网友的铜焊法。我估计用气焊的方法更不易危及t12里面的发热丝,而我手头有mapp气焊设备(上次修冰箱时购置的)、以及野营用的超大打火机,见附图。

于是先用黄花908的bc5头做气焊嫁接试验。因为我是气焊的菜鸟,焊了4回才焊好。焊好后一试,效果非常好。接着如法炮制bc4头,因为吸取了经验(主要问题是没对正头部与发热体),一次焊接就成功。

有关这2个铜焊法自制的bc5、bc4头的测试情况,后一个帖子再续写。这次试验还证实,那个超大打火机不能胜任这项嫁接改制任务(仅能把铜皮烧至暗红,无法令头部的温度达到要求)。

这个打火机我也买过。没用,你的气焊那里买的。给个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黄花907烙铁头是铁合金,我也试过,效果不行,传热慢,热容小,吃锡也不好,最后选用老式紫铜烙铁 ...

我使用铜焊法嫁接后的试验表明,这样自制的头子跟厂制的相差无几。

因此,我前面判断为黄铜或其他合金铜的,可能有误,应该还是用了紫铜材质。或者说,这个907头采用紫铜作中间层主体部分。

附一张国产bc3与自制的bc5的外观对比照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没有采用铜焊法做的这个BC4头子,第二天试用发现性能下降。开机化锡时间达30多秒近40秒,输出温度比设 ...

在这家买的。买的详情如下:

网友:
我买楼好多种你这样超大打火机,都没用。还是直接上气焊省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有采用铜焊法做的这个BC4头子,第二天试用发现性能下降。开机化锡时间达30多秒近40秒,输出温度比 ...

(续此帖)

——铜焊法自制的bc5、bc4试验情况

bc5是留了5mm长度的根部与t12焊芯嫁接而成。因为焊接时难于对正对直,制作bc4时,我特意改为留长根部至23mm。这样,既方便操作,又可以验证这种通过留长根部增加热容做法的实际效果(后面证实不理想、可能还有负作用)。

一、自制的bc5

1、称重为12g。比超大马蹄头的15g轻,明显比8g的国产bc3重。

2、原t12头是国产头,测过温度准确。改装后,设置320度,实际输出305度,比设置值约低15度。

3、同等条件下开机化锡时间13秒。与特大刀头相同,比超大马蹄头的14秒短,比国产bc3头的6.5秒明显长。

4、焊屏蔽罩大焊点时,回温能力比超大马蹄头差,但强于国产bc3头。

二、自制的bc4

1、称重为15g。与超大马蹄头的15g相同,明显比国产bc3重。

2、原t12头是国产头,之前没有测过温度,不知是否准确。改装后,设置320度,实际输出约322度,比较准确。

3、同等条件下开机化锡时间16秒。比超大马蹄头的14秒还要长。

4、焊屏蔽罩大焊点时,回温能力与国产bc3头相近,比自制的bc5差。

ps1:焊5g锡块(约拇指甲盖大小)时,无法分辨国产bc3和这2个自制的bc5、bc4,谁的回温能力更好或更差。

三、小结

1、自制的bc5头效果比较好。自制的bc4头有些差强人意,但普通使用(不用来对付难搞的焊点)效果也很好。

      以上所有这些都是配我新购进的36v焊台的试验效果。该焊台实测(将烙铁头放进水中)加热功率达120w,高于普通t12焊台(24v供电)的75w。在配普通的焊台,自制bc4头焊大焊点的回温能力比国产bc3好。

2、自制的bc4头,与厂家的高热容头做法不同。bc5更接近厂家的高热容头(根部短),他的改装效果可能因此而更好。

不过,留长一些根部,可方便操作时对正部位进行焊接。或许,留约10mm长的根部是比较适中的选择。

ps2:自制bc4头所用的t12,原头部已脱落,露出了里面的陶瓷材料,可能也影响了改装后的传热效果。而bc5改装的原t12头部还在,挫平后进行焊接的。

ps3:大焊点的回温能力比较难判断,以上的相互比较只是大概的结果。

ps4:为了比较回温能力,刚才来回折腾24v和36v焊台配自制的bc4,结果把这个自制的bc4烧坏了(断了内部的发热丝)。可能是我在烙铁头还处于高温状态下拔出来后,就立即装到另一个焊台,这个焊台一股脑地全功率加热,导致高温烧断。

附图:我试验用的温度计和帖子中提及的5个t12头

左边起依次是特大刀头、超大马蹄头、国产bc3、自制的bc5、自制的bc4。这照片是白天拍的,可看到自制的t12头,留有铜焊时高温所造成的成片紫蓝色印痕。

网友:
对于T12,上BC5烙铁头还可以,再大的话就比较免强了,毕竟它也就70多瓦。要上超大烙铁头还是T20 或者JBC245 好用,这两者都能工作在150W左右,焊电脑主板也毫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有采用铜焊法做的这个BC4头子,第二天试用发现性能下降。开机化锡时间达30多秒近40秒,输出温度比 ...

小鬼头坛友厉害,把不同修复T12办法玩到了极致

网友A:
我刚好今天修复了个
936刀头材料易得.主流.技术成熟.(随便乱买4元就很好了) 切下. 切面修平.
t12坏头一样切了 .(就是环处.不要切多了).切面修平.
简单比划下.看看嫁接的头放上去是否平整.
上刑具.朝上.可调电源接上.
台钳旁边就是银焊条.温度600-700度融化.可能大家对这个银焊条有误解.这个有很多种不同配比和不同温度的.具体问卖制冷铺老板.当然要加点硼砂.
可调电源 (实际大概20v左右) 烧暗红. 融化焊条能焊为准 .镊子上场.调节好从容不迫一点都不着急.....
这个成品有点偏心.一点点.实际无所谓了.如不理想 .重复下过程 .
完成品打磨下毛刺..
动用火焰枪的没有必要. 烙铁头的镀层都烧没了.而且不理想 .想重复返工很麻烦.
费劲套个啥头的热阻大.实际降级成936了.不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好今天修复了个
936刀头材料易得.主流.技术成熟.(随便乱买4元就很好了) 切下. 切面修平.
t12坏 ...

气焊法确实没有你这种方法轻松,但也没有你说的那么不堪。

烙铁头经火焰烧灼后,只是颜色变了,镀层仍完好。前端的沾锡效果仍极佳,与手头的新t12头无差别,见照片。

我自制的bc5,传热和回温效果还是很好的。936是远达不到这样的水平。自制的bc4稍差一些,但也比936好多了。

ps:现在想起来,bc4焊接时,中间的接合面甚大,我加的磷铜焊料并不多,可能内里填充不饱满,影响了传热效果。

网友:
再次试验自制t12头,这次新做了5个,重做1个(bc4),加上之前的1个(bc5),一共做了7个。经过试验,对做出来的效果感到比较满意。

这些头全部用MAPP气焊制作而成。本次自制,事前试了一下前面网友的可调电源供电、让烙铁头自身发高热的办法。由于条件限制,没能成功:我的可调电源最大输出2.2A,此时电压表显示约17.5v。在此供电下,烙铁头变暗红,但只能让磷铜焊条勉强熔化了一点点,无法完全熔化,更无法传热给嫁接的焊嘴,让其达到变暗红的可焊状态。以失败告终。

本次制作,注意加足焊料,施加一些压力,让发热体与焊嘴的间隙尽量小。焊接前也对t12发热体的头部进行了修整,以配合907焊嘴的形状,但因为无法观察到衔接情况,做出来的效果很一般。其实,让这里的衔接热阻小,是在已有条件下影响效果最重要的因素,比高热容还重要——我是后来经测试对比和思考分析才确认这一规律。

因为用气体焊,有火焰烤,原来发银光亮的镀层会覆盖上块状的紫蓝色。有意思的是,我在闲鱼上看到有卖jbc245焊接头的卖家声称,他因为采用特殊技术,所以他的头子有紫蓝色印记。

网友D:
这次制作,我还特意做了2个热容方面走极端的bc3。这两个自制bc3与国产bc3对比,回温能力都比国产bc3差。这说明,热容在这里,不是回温能力的决定因素。这3个头子外观,见附图。

这次重做的bc4,经测试,回温能力略强于国产bc3。之前自制的bc5,也胜过国产bc3。

观察自制的4个头,回温强的,其焊嘴粗壮,焊嘴从根部传到焊接用接触面的热阻也就低。而回温较差的2个自助bc3,其焊嘴又细又长,传导热阻也就高。这显现出,焊嘴的传导热阻对回温能力影响大。前面我那个超大马蹄头,回温能力很强,应该主要是得益于他焊嘴部分又粗又短而造就的低热阻。

这次制作的头子,测试其输出温度,与原头子的温度相差甚少,基本与原来一致。

另外,我近日购进用于这次自制的穿孔头中,有一个头子输出温度正常,但回温能力特差。用开机化锡时间检测,他竟长达26秒。此头子外观上,完全看不出与同批正常头子有什么不同。初步分析,猜测是内部发热丝与焊嘴的紫铜体脱离了接触而造成,情况与我最初采用非铜焊法的bc4有些近似。

以上分析里,我简单运用了我翻译的《音频功率放大器设计手册(第四版)》一书中、原作者Douglas Self用电子电路模拟热分析的方法,其中温度用电压模拟、热源用电流源模拟、热容用电容模拟、热阻用电阻模拟、环境温度用电压源模拟。因为不怎么成熟,这里不作介绍。但个中分析表明:1、用36V供电的焊台,在回温能力上确实是比24v焊台有优势(但可能需付出烙铁头寿命缩短的代价)。2、热电偶越靠前、与焊嘴焊接面之间的热阻越低,回温能力就越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次制作,我还特意做了2个热容方面走极端的bc3。这两个自制bc3与国产bc3对比,回温能力都比国产bc3差。这 ...

小鬼头坛友精益求精探索精神,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