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提高一匹定频挂机空调耐高温性能?

楼主(2022-09-07):
能否通过给压缩机增加一个风扇或者给压缩机室挖几个孔增加空调室外机的耐高温性能?
这2个图片是TCL空调耐高温性能的宣传页

空调也会“中暑”! TCL空调60℃高温强冷酷暑不停机

为何空调也会“中暑”?这是因为我国的空调大部分设计的适用环境温度为-7℃~43℃。也就是说,夏天进行制冷运行时,当室外环境温度超过43℃时,空调器就无法正常制冷了。而在我国多地,室外50℃的天气时有发生。

TCL空调拥有国际领先的60℃高温强冷技术,通过负压强制通风散热技术,从室外抽取冷空气,流经专门设计的对流换热风道,对电控模块进行风冷散热,有效冷却,实现室外机50℃高温制冷量不衰减,60℃高温下仍然可以强劲制冷运行,无惧高温暴晒。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谁验证过?是不是TCL在吹牛逼?

网友:
避免太阳直接照射空调外机,保持良好的通风距离,散热翅片定期清理。做到以上三点,基本上能发挥空调的最大效能。

网友:
文字游戏,认真你就输了

网友A:
我是吧室内冷凝水淋到压缩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吧室内冷凝水淋到压缩机上

这是一个好方法!但是会有那么多水吗?另外会不会有其他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好方法!但是会有那么多水吗?另外会不会有其他问题?

只要制冷水就不会停,效果不错,不会过热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制冷水就不会停,效果不错,不会过热保护了

管子从哪里进去的?能否拍个照片看看?谢谢啊

网友B:
变频空调的IGBT有工作温度限制,一般采用冷媒环降温以保证60环境温度正常制冷
定频空调貌似无所谓的,只要冷凝器不脏,都不会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空调的IGBT有工作温度限制,一般采用冷媒环降温以保证60环境温度正常制冷
定频空调貌似无所谓的,只要 ...

我了解到的,定频空调高温性能更差一些!压缩机最容易过热保护。国家标准是43度允许保护停机。这是一个垃圾标准啊!跟三聚氰胺替代蛋白质一样的垃圾国标!
你说的60度环境温度都能正常工作,是你想象出来的吗?
我了解到的几家自称60度能正常制冷的空调,没有一家在产品说明书上敢承诺。
TCL有一个系列,产品说明书上说,超过54度可能会保护停机!这是他们最耐高温的空调了。
格力空调除了懂小姐那张嘴上说她们的空调都能工作到60度,所有产品说明书上都没有这个承诺!

网友:
1晚一度电还记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子从哪里进去的?能否拍个照片看看?谢谢啊

压缩机上边位置打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是吧室内冷凝水淋到压缩机上

这是最简易的提高制冷效率的办法,以前见过窗机使用的新闻,在底盘做槽收集冷凝水,室外散热风扇把冷凝水甩到散热翅片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最简易的提高制冷效率的办法,以前见过窗机使用的新闻,在底盘做槽收集冷凝水,室外散热风扇把冷凝水甩 ...

原来用过日立的窗机,好像就是这样的
没有冷凝水排水的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了解到的,定频空调高温性能更差一些!压缩机最容易过热保护。国家标准是43度允许保护停机。这是一个 ...

“......跟三聚氰胺替代蛋白质一样的垃圾国标!”
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可不是国标
那是为了在检测时让蛋白质含量达标的一种作弊手段!

网友:
上月公司门卫空调晚上没事,中午工作10分钟停机,用压缩空气把外机散热片狠狠吹了一阵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