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测试仪 T7 使用问题

楼主(2022-09-07):
各位大家好,向大家请教个问题,新买了一个晶体管测试仪 T7 。使用中发现测试硅管可以,但是测试锗管不行,试了好几个管子都不行。什么原因?请了解的帮助释疑。谢谢。

网友:
测试仪是好用的,测锗管和硅管都可以,测试三极管,如果显示电阻的阻值是三极管烧坏了,显示二极管阻值有可能是管脚接触不良。坏的管子怎么会有Iceo等参数呢?

网友:
这个小仪器测锗低频管Iceo小于200uA的话那算是很不错的管子了,锗高频管貌似都是几个几十个uA,这个仪器测硅管基本测不出来Iceo,锗管不一定就是有问题的

网友:
也可能锗管都不行

网友A:
怎么个可以,怎么个不可以都不说。上图看看显示内容啊。

网友:
锗管岁数大了  不行是正常的。。。。

网友:
其实里面就是一段程序,通过测到的电压关系,通过程序判断什么类型以及什么极性。
如果管子特殊、漏电流太大,程序会直接将插上的元件判断成无法识别
或者人家程序里面都没考虑到判断锗管的类型。

网友:
可能是漏电楼的影响,调大电流档试试。

网友:
要相信仪器的结果,我测量的锗管没有高频性能的(图形出现CE极有二极管的)用上确实不行。硅管也一样。

网友:
有些仪表就是针对硅管或锗管设计的,测一种材料行,另一种不行,我80年代买一块MF52万用表,测锗管放大倍数正常,测几只3DG201,放大倍数无穷大,表测不出来,在DT830数字表测100多倍,但测锗管也是倍数极大,可能这些表偏重于某材料管,现在锗管基本淘汰,更不会用这个参照了

网友:
不知你的测试仪提示的什么,我这边都很正常,除非元件彻底坏掉了:

3AG1

3AG1

3AX31B

3AX31B

3BX81A

3BX81A

小测试仪真帮了不少忙,电容电感测的还挺准的(测试频率好像还不算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可以,怎么个不可以都不说。上图看看显示内容啊。

上个照片。

楼主:
我了解了一下,现在市场上测试仪种类很多,许多多是抄袭别人的电路和软件,因此外观一样但是功能差别很大,我买到的这一种就属于这种情况。显示的项目缩水,没有Iceo等参数,第二绪管测不出来,可能是锗管Iceo大了仪表判断不出来,算交个学费,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个比较靠谱的。

网友:
我的3AX22锗管测试。你的多拿几个几种锗管试试,不排除测试仪问题。我用这个仪器参数只当参考,主要是分辨管脚。非常方便,他的测电阻电容等功能都只是参考。

楼主: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我试了好几个锗管得出了锗管测不出的结论,我原来用图示仪来测的,现在图示仪坏了,临时买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