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制作了加感天线,尚未测试,请审查下是否合理

楼主(2022-09-07):
以前发了一个帖子,叙述我们制作螺旋短波天线的问题(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2025353),得到了论坛各位前辈的热情指点,尤其是 shiuyipyuen、66718等众多人,谢谢各位。

我最近又做了一对加感的天线,因为网分仪不在我这里,还没有测试,现在把天线的样子发来,各位前辈再看一眼,我一两天测试一下。

下图:这是天线的整体样子,中间加感,上下为20cm、30cm的振子,我们是为了完成赛题,准备谐振在27MHz,室内测试

下图:这是中间电感部分,用ppr管两侧加堵头,并用拉铆螺母连接振子

下图:电感线圈用2mm香蕉头连接振子,电感可以方便更换,电感在2cm直径10cm长的ppr管上,绕了50圈,电感约9μH

下图:天线底部用带着法兰盘的SL16座子固定,并用一个SL16转SMA的头接出,方便接到功放或者接收机上

楼主:

天线弄完了,测试了一下,感觉还行?各位牛人给看看这样的天线怎么样啊
谐振点26M多点,现在还没有做阻抗匹配,驻波比2-3之间。
那么是不是在谐振点做一下阻抗匹配,驻波比会更好。
另外这样的天线,效率怎么样啊,有别的坛友说效率特别不好,真的吗。。。。

网友A:
没有地网的gp天线,阻抗受环境影响变化巨大,效率自然不会高。标准做法应是根据实际应用位置,再加以匹配阻抗,以手持电台为例就是用一个人拿着机器安装好天线,再测量天线馈电口的实际阻抗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地网的gp天线,阻抗受环境影响变化巨大,效率自然不会高。标准做法应是根据实际应用位置,再加以匹配阻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现在天线底座用平木板做的(红色箭头所指),若在底座上贴铜箔,并接公共端(即地端),请问可以有一定效果不?

网友:
必须贴铜箔做地网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现在天线底座用平木板做的(红色箭头所指),若在底座上贴铜箔,并接公共端(即地端 ...

地网等于振子另一臂,整体又叫镜像平面天线,理论来讲只有>1/4波长才能起到镜面反射作用,但如果是便携机那人体就等于虚拟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