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自己养牛,对于数据请老师们帮确认下。

楼主(2022-09-07):
看了院长的23W的推挽,准备自己做,管子已经买了,准备自己养牛,一个EI144的350VA的电牛,和两个114或者96的50VA的输出牛。看了书,电牛可以算出来,输出牛把自己的数据带入进去就算不出来了,会算的帮指点下,看看哪里出问题了。
例:
输出牛:输出功率50VA,负载5KΩ,工作电流240mA;
输出功率        一次侧屏至屏负载阻抗        直流工作电流
50VA        Rp=5000Ω        I=240mA
1.一次侧电感量估算
        Lp=Rp/2Πfd√(Md2-1)

自制时可用简化公式        Lp=Rp/4.83fd
        Lp=5000/4.83x60≈17亨

2.估算铁芯截面积

        Sc=25Po/nfd

        Sc=25Po/nfd=25x50/0.8x60=26cm2

3.初级绕组匝数的计算

        N=8.93x103√(LxIc/uxDc)

        取硅钢片磁导率为500,如中心舌宽A=3.5cm,则磁路长度Ic约为19cm
        N=8.93x103√(LxIc/uxDc)=8930√(17x19/500x26)=1408

4.次级各组线圈计算

        N次=N初/√(Rpn/Rz)

        次级有两个绕组,带中间抽头

0-4Ω二次侧线圈匝数        N次=N初/√(Rpn/Rz)=1408/√(5000x0.8/4)≈45匝

0-8Ω二次侧线圈匝数        N次=N初/√(Rpn/Rz)=1408/√(5000x0.8/8)≈63匝

        在45匝处抽头作为4Ω输出端

5.导线直径计算

        从已知技术条件给出的Io=240mA,为推挽两功放管的直流工作电流。
        I平均=√(P/Rp+(Io/2)2)=√(50/5000+(0.24/2)2)≈0.156A

        为提高输出变压器的传输效率,现电流密度取2A/mm2
则一次侧导线直径为        d初=0.8√I平均=0.8√0.156≈0.31mm

二次侧导线直径        d次=d初/√(N次/N初)=0.31/√(63/1408)≈1.47mm

我想做的是院长图里面的输出牛,50VA、7K:8输出牛,6J4P的推动管,6P13P的放大管,屏极电流是60mA,带入进去算出来的线径感觉不对,是我的这个工作电流弄错了还是哪里弄错了????

楼主:
还有一个,就是绕制的问题,都在讲分层分段绕制增加效果和减少分布电容。这个分层分段绕制图没看懂,分开说是不是这样:
第一层,一半初级,一半次级,然后第二层一半次级,一半初级,如果是这样整个绕完了,分成分段的接头再接起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就是绕制的问题,都在讲分层分段绕制增加效果和减少分布电容。这个分层分段绕制图没看懂,分开说 ...

供参考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4&fromuid=72047

网友A:
太麻烦了现在如果让我绕得仔细琢磨下

网友:
功率50VA,电流240MA是差不多的,关键是6P13P输出不了这么大的功率。屏压是多少?(无图乱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麻烦了现在如果让我绕得仔细琢磨下

基本看明白了,每层都有接头,我还以为是把整个线盘固定在绕线机上一起转,感谢

网友B:
绕制输出牛可阅读一下早年廖海成发表于无线电与电视绕制牛有关连载文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基本看明白了,每层都有接头,我还以为是把整个线盘固定在绕线机上一起转,感谢

建议先折腾单端牛熟练后再折腾推挽牛,推挽牛初级左右各半得正反绕(即正绕半面把线包卸下掉个叫反绕)最后错层左半和右半线包串接。

网友:
推挽牛绕制计算实例请参考。

网友:
例题中的计算公式中效率取值较保守,可以适当提高些。

网友:
这样折腾太麻烦了。

网友:
功率忒大,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绕制输出牛可阅读一下早年廖海成发表于无线电与电视绕制牛有关连载文章

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折腾单端牛熟练后再折腾推挽牛,推挽牛初级左右各半得正反绕(即正绕半面把线包卸下掉个叫反绕)最 ...

我有个300B的单端,300B的有底噪,能听不着急;现在先把这个自己准备做的研究明白,这个绕发要是能有个透视动态图就好了,慢慢绕不追效率。

楼主:
为啥功率大了没用。

网友C:
次级没必要分段、满层平绕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次级没必要分段、满层平绕就行。

哦,就初级夹次级就行了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怎么会找不到呢 http://www.doc88.com/p-7923356525219.html

网友:
廖海成的文章记得好像在无线电与电视杂志发表过,可能是分五刊发表的当年反复看了N遍。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就初级夹次级就行了呗

看许多前辈老师们的帖子、很多都是先绕次级,次级的 0Ω 端子靠近铁芯接地、应该能起到一定的“屏蔽”作用吧。

网友:
建议百度查找或孔夫子网把这几本杂志弄到手,对绕牛还是有些启发帮助的。

网友:
应该是2003年5~9期共五刊(月刊)。

网友:
这页粘贴没复制好看下一页的链接吧。

网友:
http://www.tubebbs.com/viewthrea ... amp;authorid=101715我就是参考这帖绕了两对推挽牛,楼主制作手法介绍的非常详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功率大了没用。

没有合适的场合使用。

网友:
大胆做,我的已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找不到呢 http://www.doc88.com/p-7923356525219.html

谢了,可能我搜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