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耳放电路自己做的耳放

楼主(2022-09-07):
和朋友讨论要求做台耳放玩玩,网上翻来覆去找不到合适的耳放电路,于是根据网络资料挑挑摘摘设计了个耳放电路,至于耳放电路能否运行还是在仿真软件上跑一下吧,于是使用大名鼎鼎的Mulitisim仿真软件上跑,修修改改后电路能够正常跑同各参数也可以最重要的是在100mV1KHz正弦波的信号输入下总谐波失真能够做到0.002%,这个我还是很满意的,在仿真电路中NPN/PNP三极管均采用的是MJL15032/15033这个不影响电路跑通,而实际电路中的小三极管采用的是仙童的MPSA42与MPSA92输出功率管才选用安森美的MJE15033和MJE15032,其实耳放输出不需要很大的功率一对32/33就足够了,但是我海西喜欢偶数,就选用两对吧,又没多少钱。仿真软件完全能够跑通紧接着就是实际电路能不能跑通的大考了,根据仿真电路在AltiumDesinger22上画上两个声道原理图,又增加了电源电路和输出保护电路,电源电路中我习惯采用四只IN4007组成的桥式整流电路,并且为了降低电源干扰,在每只二极管上并联一只104电容,据说是二极管在反向关断瞬间会产生一个脉冲,可以通过104电容来给他吸收掉,就奔着这个说法每个二极管上都并联有104电容,整体滤波稳压采用的是CLC型滤波方案,这样对于电源的纹波噪声滤除的很干净能够得到很平滑的电源,我不喜欢LDO的降压稳压方式原因是LDO电源效率不高,为了让电源更上档次些每个滤波电容又并联有104电容吸收电路杂波,说到这提一句题外话,你们知道英国和弦功放机的通病吗?就是主滤波电容鼓包的那个问题,现在新机都已改正,就是开关电源高频噪声不干净纹波重都通过主滤波电容吸收掉导致主滤波电容发热严重最后鼓包爆掉容量下降的,说回来主变压器在纠结国产兵字密封变压器还是进口箭猪变压器这俩可差着100块钱的成本呢,后来本着发烧理念还是上了箭猪,这个电路的特点是供电电压越高总谐波失真越小,于是又纠结双12V供电还是双15V供电还是更高的双18V或者双22V最后还是定在了双15V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压15X1.414=21.21V小小耳放完全够用了,索性选了双15V15W进口箭猪变压器,主电路不多说了左右声道复制粘贴完全一样,每声道两对功率管,推个小箱子都够用了,推耳机那还不是绰绰有余,电阻全部采用国产718电阻,有实力上美国达尼我也不反对,蔚澜保护耳机特意上了专用的保护电路采用UPC1237作为保护继电器选用欧姆龙,12V供电另购置了一个金升阳的直流12V电源模块取电这里的供电我不打算从主电路取电,本来就是一个控制继电器的怕有影响,电路大概就在这样剩下的就是布局布线了,我用的是信号最短路径,元器件就避免不了有些拥挤,并且主要采用的是弧形布线,减少线路突变电阻,左右两个声道完全一样且独立并且在PCB板上有开槽做物理隔离,尽可能减少串扰,我海西习惯采用铺地的形式解决地线问题,这里褒贬不一,最主要原因是地线不好处理,懒人处理吧,这里我倒是觉得好处多多,就不过多考虑,于是在敲敲打打下布局布线完成准备打板去了。今天先把画板情况说到这,待板到和元器件回来继续本文,我会把完成后的结果发给大家。这个板只是测试板,若是声音好就做个像样的机壳。

仿真电路

仿真电路

PCB

PCB

PCB

PCB

PCB

PCB

PCB

PCB

PCB

PCB

网友:
漂亮!!静待佳音!!

网友A:
这种电路类似于电流型运放,频响、转换速率性能好,但psrr、thd方面会相对较差。

网友:
底噪不知道能做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路类似于电流型运放,频响、转换速率性能好,但psrr、thd方面会相对较差。

AD844的内部电路主体架构,与一楼的电路基本一样,见附图。

可以找AD844等ic资料,看看其相关参数,与传统的电压型运放作比较。

网友:
电路的架构风格未必适合耳放的要求,虽然电路架构是个电流模的形式。

楼主(2023-04-11):
终于,经过反复的折腾和改进,终于定下了这个电流反馈式放大电路的板子布局及布线。在打板之前,我们进行了多次修改和调整,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将原来直接引入直流电位的调零电路改为了现在的调零电路电路,原来的方案会将电源噪声引入到放大器这样做显然是不合适的,为此改变了调零电路,从而避免了电流噪音的干扰。

除此之外,我还对电路的布局进行了调整,将原来的大面积铺铜地改为了鱼骨式接地。为了实现这一改动,我们不断地尝试和试错,花费了很多的心血。最终,我们成功地保持了原有电路的布局,同时实现了较大的改动,既美观又实用。

另外,为了降低市电对电路的影响,我们还通过挖圆孔的方式物理隔离电源变压器与电路端,将影响降至最低。现在,布线和布局都更加合理了,我们期待这个电流反馈式放大电路能够呈现出更好的声音表现。

网友:
刚好路过,本人刚学习两个月pcb画板正在做耳放,BA3570索尼DBB重低音耳放芯片,三菱数控

音量方案,stc89c52记忆音量,程序使用汇编语言自主编写,正在学习编程红外遥控代码,

原理图我不会画,也不想学,电路全靠脑洞想。本人技术控,谈技术我欢迎,免谈音质我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经过反复的折腾和改进,终于定下了这个电流反馈式放大电路的板子布局及布线。在打板之前,我们进行了 ...

无特殊情况,请勿随意改变论坛默认的字体、字色和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