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黑FM频标晶振可以定做

楼主(2022-09-07):
目黑FM频标晶振可以定做,不是很贵,但是我对晶振要求不是很清楚,有没有熟悉晶振参数的,跟我说一下具体有什么要求

楼主:
我有10台目黑721,有些不行的,准备拆一台抄出原理图,让坛友仿制,

网友:
是目黑抖晃仪上用的吗

楼主:
我联系可以定做的厂家,说可以做1k

楼主:
不是抖晃仪,是扫频的

网友A:
用SE555配合涤纶电容和金属膜电阻搭建的振荡电路已经接近晶振的稳定度,注意是SE555,不是NE555,用于500k以下扫频仪频标是没有问题的,适当的变通可以少化冤枉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E555配合涤纶电容和金属膜电阻搭建的振荡电路已经接近晶振的稳定度,注意是SE555,不是NE555,用于500k ...

我要做的是FM的,AM的没有打算做,如果价格不高两个一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要定做谐振器,还是振荡器?有源的还是无源的?

频率是多少?什么封装?

我不太懂晶振参数,应该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体生产厂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客户。

你需要什么频率的?如果某个客户有库存,可以直接给你要一个。

偏频晶振,只能定做的

楼主:
也许在固定频率的晶振里面,能找到一两个偏频的晶振,比方600K里面可以找到555k晶振,1.2M的晶振找到12050K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要X1吗?12.05MHZ?

对,就是那个,你帮我问问,能不能在成品里面找偏频的,这样可能成本会低

楼主:
49U的和49sa都行,自己用没什么问题

网友:
无源晶振和有源晶振是有区别的,无源的可以几毛钱一只,少量的定制估计不行;有源的价格高的多,一般都要几十元,有些厂家可以定制,这与它内部的电路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确定是12.05MHZ,那么比12.0MHZ高了40000多ppm,正常生产中不会偏这么多的,几百个ppm就不小了。

这 ...

谢谢,我准备研究一下用12MHz和600K的晶振产生合适的频率

网友:
    对于产品仪器,使用与原机相同参数的器件更换是简单可靠的方法。有些器件工厂可以批量定制,比方说楼主遇到的晶振,频率参数比较异类,维修替换就会遇到麻烦,无源晶体非常便宜,除非你出高价定制。有源晶振内部电路比较灵活,卖价较高,一只普通的有源晶振几十元,可以找到定制厂家,问题是值不值得!

   多年前我就定制过一些特定频率的有源晶振,前段时间为了折腾tinySA频谱仪,需要一个433.8MHZ的振荡器,市场上没有这个频点的基频或者泛音振子、有源晶振也没有这个频率的,最后定制了144.6MHZ的有源晶振,成功的完成了我的实验!有源晶振可以采用倍频、分频、锁相技术....来实现,内部的晶振选择比较灵活,仅仅是贵了一点。实践中,有能力的折腾者,也可以采用频率变换技术获得需要的频率。

   目黑721扫频仪,是一种简易的中频扫频仪,频标采用的是亮点频标,频标的获得采用的是模拟混频技术,由于频标的间隔比较小,实现起来就要多费一些手段,比方说目黑721,AM中频采用555KHZ晶振,扫频信号与555KHZ混频后,可以每间隔5KHZ产生一个信号,采用5个频点的话,以455KHZ为中心,那么当扫频信号依次扫过,就会有555-465=90KHZ、555-460=95KHZ、555-455=100KHZ、555-450=105KHZ、555-445=110KHZ、不难看出,混频产生的差频为90KHZ(对应465)、95KHZ(对应460)、100KZ(对应455)、105KHZ(对应450)、110KHZ(对应445)。这种变换,差频频率大大降低,采用谐振回路提取的话,对谐振回路要求(比方说Q值)没有特别的要求,谐振带宽则大缩小,5KHZ的频标间隔实现就没有困难了!相对于这款目黑721,国内有些类似的扫频仪差频弄得更低,用运放制作的有源滤波器实现起来更加容易。

   根据上述分析,楼主不需为晶振发愁,适当频率的普通晶振就可以实现,当然需要更改对应的谐振提取电路的中心频率。假设采用500KHZ的晶振,这种频率的晶振很容易获得,不难推算,可以活着一组间隔5KHZ的差频信号,只是差频频率更低,对应465KHZ出的差频只有35KHZ,依次类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10台目黑721,有些不行的,准备拆一台抄出原理图,让坛友仿制,

你不如拆一台目黑7124,拆了元件我帮你秒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如拆一台目黑7124,拆了元件我帮你秒板

我自己都是抄板的

网友:
牛B,我学是刚在学习

网友:
如果不需要对晶振频率调制(FM),200MHz以下同时输出2个频点,1片Si5351就够了

网友:
目黑721的频标电路并不复杂,没有原机配套的晶振,用好买的其他频点的晶振,稍微变动一下电路就行!

前面我采用500KHZ的晶振替代555KHZ的,12.05KHZ的也可以如法炮制。

电路中,L5、L6、L7、L8、L9标注的频率并非谐振频率,而是基准晶体频率555KHZ与扫频信号混频之后的5个差频;所以,基准频率改变了,L5、L6、L7、L8、L9的谐振频率也要变,重新设置一下元件参数、调整一下就可以解决了。FM 中频的产生原理类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