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土豪金341!

楼主(2022-09-08):
增加电容可以改善读写进不去问题,改了之后用免拆夹都没有出现过读写不进去的问题,除非没夹好,我加的是6.3v100uf的。

网友A:
我咋没看明白啥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咋没看明白啥意思呢?

网上有人说,供电不稳定,所以加电容

网友A:
你这是啥东西?读写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啥东西?读写器?

自己买一个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有效果吗?出厂用的是贴片电容,容量极小

网友B:
用USB,5V供电,就不会出问题,我的一直正常使用.

检查你的USB接口电压.

网友:
如果是直接使用电脑的USB供电,
有可能是供电品质不好,
不过一般没有问题,
不需要加电容,
但如果有增加电容的空间,
加电容终归是有好处的。

网友C:
我也买了一个,通用24c型号存储器读写正常把车机密码清除,但给一个液晶显示器存储器读出数据却失败了,没仔细研究扔到一边了。

网友:
不知道是啥东西,路过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一个,通用24c型号存储器读写正常把车机密码清除,但给一个液晶显示器存储器读出数据却失败了,没 ...

读不出来吗?没备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USB,5V供电,就不会出问题,我的一直正常使用.

检查你的USB接口电压.

我是网上有人加电容,我们也就加了一个,加过之后没有出现读写不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一个,通用24c型号存储器读写正常把车机密码清除,但给一个液晶显示器存储器读出数据却失败了,没 ...

请教您的是什么车机?清楚密码怎么搞?

网友:
使用这种土豪金CH341时,使用的电源必然是USB的稳定的5V电源,本不应该存在这个(需要并联电容器)问题。不过增加一个电容器也很容易,倒是值得一试。

网友:
有的模块瞬间耗电大,例如wifi模块等。而usb口输出电流有限,这样就极易死机。换个电容确实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