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并联谐振的一些常识

楼主(2022-09-08):
1、串联谐振时,回路电阻很小,如果信号源内阻太大,那回路很难从信号源获得足够的电压。所以对于大内阻的信号源,一般采用并联谐振(比如说矿石收音机,天线内阻大,所以并联谐振)。而内阻不大不小的信号源一般抽头接入(比如中周)。
2、并联谐振的中心频率并不等于根号下1/LC,但是电感Q值高时可以认为相等。
3、谐振电感不能选的太小,因为谐振电感太小,感抗就低,Q值就小,这对于提高选择性是不利的。
4、对于实际的并联谐振电路,如果电感采用的是变压器,那么次级的电容会影响谐振频率,但是可以忽略。可以使用等效公式对电容进行等效变换。(电容的阻抗变换公式与电阻的正好相反,也就是说,降压变压器可以提高等效电阻,降低等效电容)。
5、如果电感电容没有内阻,那么谐振回路相当于断路,不从电源中获取能量。所以从能量的角度来说,电阻会破坏谐振回路的性能。

网友:
并联谐振,LC上的电流相位互补,相互抵消,也就是说回路两端没有电流,相当于内阻极大,很小电流就能激励出很高电压

串联谐振,LC上的电压相位互补,相互抵消,也就是说回路两端没有电压,相当于内阻极小,很小电压就能激励出很高的电流

网友:
很好的科普贴。

网友A:
对于 第3点补充一下,因为线圈电感与圈数的平方成正比,而线圈中的电阻与圈数成正比,故电感越小,电阻占比越大,Q值越低。

对 2 点不甚理解,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第二点结论值得商榷,Q值低时幅频曲线的中心频率附近比较平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 第3点补充一下,因为线圈电感与圈数的平方成正比,而线圈中的电阻与圈数成正比,故电感越小,电阻占比 ...

如图如图如图如图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