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L431做比较器

楼主(2022-09-08):
  请教一下大家,TL431做比较器,当输入大于Vref的时候,输出电压为什么是2V?

网友:
调整端1脚电压大于Vref时,TL431 的 2 ,3脚之间是趋于饱和导通。由于内部线路有三个pn结,所以表现出来的就是差不多2V了。

网友:
431内部电路决定的。

网友:
你的电路没有标注电阻、电压值,无从判断

楼主:
供电平的话,是低到0V?

网友:
看TL431的小于2.5V前的VI曲线可知道的,
Ref接到Cat脚后,如果Cat脚电压还是低于2.5V,那么此时呈现出来的VI特性其实就是“Ref脚接低电平”时候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