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蝴蝶H757电路原理图和印制板图

楼主(2022-09-08):
手中有一台这机机,也有蝴蝶757的电路图。但H757的电路图没有找到。有这图的朋友请上传一张,谢谢。

楼主:
请教一下:那只D5,是什么东东?特别的稳压管?

网友:
搜到一个本坛过去的帖子,应该就是的。
求蝴蝶h757收音机  电路图 或  印版图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10070-1-1.html

网友:
D5应该就是普通的硅二极管。
是推挽输出的稳压偏置,可保持下偏流电阻100欧流过大约1.5mA的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那只D5,是什么东东?特别的稳压管?

哈哈,我想起来,之前整理那个牡丹747推挽的时候干的事……[帖子]

pny747

pny747

那时候遇到的现象是,这两个3AX24不是很配对,一个压降高出另一个不少,然后就出现了:
如果4.5伏静态调的适中,电压降到4伏以下,高压降的那个工作点就太低了,波形裂开来。
如果不到4伏重新调整,迁就两个管子,那4.5伏的时候,静态电流也炸裂了,低压降的工作点实在太高。

于是就瞎整,搞了个稳压之后再分压,虽然不知会不会引入新问题,但是确实解决了上面说的那个现象,大小音量听着也都合适。

网友A:
蝴蝶757-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蝴蝶757-1…………………

就是这个图。谢谢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蝴蝶757-1…………………

这个机子,使用了16欧的喇叭,还是很另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那只D5,是什么东东?特别的稳压管?

应该是普通硅二极管,起稳压作用,稳定末级推挽管的静态工作电流。

楼主:
757与H757,电路稍有不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那只D5,是什么东东?特别的稳压管?

很多机器其实就是用了一只硅三极管的一个PN结。

网友B:
不知这一组图是否为配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这一组图是否为配套的:

H757,6楼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12710&extra=

对的,这个线路板里面标注是H757.

网友D:
不是用了输出变压器么?
为什么还要用16欧的喇叭呢?
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用了输出变压器么?
为什么还要用16欧的喇叭呢?
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这种不常见的元件,给后期维修带来极大的困难,这一点不算是个好设计。

楼主:
这机第一中放的工作点电流为0.8--1.0mA。这么大呀?一般的机子,仅其一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问得好!这种不常见的元件,给后期维修带来极大的困难,这一点不算是个好设计。

16Ω,口径77mm扬声器 网上还能买到,只是内磁的,外磁基本找不到。

楼主:
手里有台这机,准备修复一下。先把这机重要元件位置标注出来:

H757印板 -

楼主:
晶体管,磁棒线圈,可变电容,振荡线圈,中周,两只音频变压器,喇叭,电位器等,当然是重要元件。这些元件可以一目了然,就不用标注了。

楼主:
鉴于变频管发射极电阻为1.8K,所以把变频管的偏流电阻R1直接短路。这样,变频管的集电极电流约不到0.4毫安,恰在指定范围内。可以省略变频级直流工作点的调整。
第一中放管的上偏电阻,原设计是用一个15K的电位器。这个,要在调整好第一中放管的工作点后,果断换成固定电阻。
低放级有两个耦合用的10微法的电容,这两个电解电容是重中之重,我用粗实线进行了标注。一定要复测其漏电情况,必要时更换为低漏电的电容。

楼主:
两级低频放大之间的那只10微法电解电容17,上面已经提到,它是重中之重!这只电容,应该如何安排其极性?图示极性,左正右负,是否恰当?
BG4假设取0.7毫安的工作电流,R10两端的直流压降约为1V,BG4集电极对地电压就是约为2V。BG5的工作电流取2.5毫安,其发射极电阻上的压降约为0.5V,加上一个锗管的PN结压降0.3V,BG5的基极对地电压约为2.2V。这样算起来,C17的极性,就应该是左负右正。这个,与电路图中的标注是不同的。
所以,这里,一定要暂时把这只C17焊下来,等到BG4和BG5的工作点都确定以后,实际测量一下BG4集电极到BG5的基极之间的电压方向,然后才能够确定这只C17的正确接入方向。

楼主:
这个电路,目前发现有以上几种情况。再深入探讨,也许还会发现些什么。

楼主:
R1直接短路,是我用得最多的一种方法。实践证明,这样既合理,也简单。

楼主:
20楼图中,原先准备在稳压管两端增加一只0.1微法电容的,如果短路R1,这只电容也不必增加了,电路中的C3就相当于这只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