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前后双头记录仪 4G WIFI 安卓系统

楼主(2022-09-08):
一些前后双头记录仪 4G WIFI 安卓系统
见图
河北
支付宝、微信、中介等随意
一些前后双录记录仪 ,散装但都是新的,配置MT6737V。1+8g,安卓6.0系统,拆了一些看到标识全网4G,我插联通卡试了可以正常上网。通电开机后,直接就有WIFI信号,默认密码12345678,插SIM卡后这个wifi可以直接上网。查型号看介绍前面1080p,昨晚才可以折腾简单测试了下摄像头色彩特比好,画质也挺清楚,后边那个不清楚多少。电压范围据说9-32v,我用12v供电正常开机,内部做工很不错。单机,没有线材,回去剪了头接线吧,很简单。有APP可以连接本地WIFI使用,异网远程查看还没搞明白。可以直接安装第三方APP,目前大致就是这么个情况,后续有好玩的方法会分享出来。

69/个包邮  两个130包邮  拿去玩吧

电话:零叁壹玖-捌陆捌捌捌玖捌
标准语后付款,站内信发给我地址。(付款时请备注一下名字,方便彼此)
打单后,单号会自动发送至收件人手机,请注意查看,有时候短信会跑到垃圾短信里,注意翻看。
发货时间:36小时内,如果没收到单号短信请及时联系我,避免漏发。
QQ二群  17667866 欢迎一起折腾,不定期发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补充内容 (2022-9-8 14:50):
昨晚群里卖了一些,还剩几十个,有需要的来吧

补充内容 (2022-9-8 15:35):
支持sim卡直插,小内存卡,有microUSB口,重置键。

补充内容 (2022-9-8 15:35):
内存卡支持128g,再大的没试过,手里没有。

楼主:
机身自带两个摄像头,前后,安装是这样的,网上找的图。

补充内容 (2022-9-8 14:42):
自带双面胶,直接贴玻璃上就可以了。

补充内容 (2022-9-8 15:35):
支持sim卡直插,小内存卡,有microUSB口,重置键。

楼主:
好的,确定。

网友:
度娘了下,不错的样子
YC8000A网约车4G双路一体记录仪已过部标794
网约车双路一体记录仪,已过部标794,满足808、1078、905等要求,已在多个城市备案销售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介绍
1 前后双录 标配前720P、内720P高清视频循环录制;(可选用1080P)
2 定位 内置GPS&BD模块 ,实时上传定位数据到平台;
3 通讯 内置4G模块,可连接平台发送数据;
4 一键报警 隐藏式安装,遇见突发事件,轻轻一按,及时上报报警信息
5 WIFI热点 内置WIFI模块,支持WIFI热点。(选配功能)
7 实时视频 可远程开启视频,查看当前监控车辆实时状况。
8 对讲、监听 平台发送指令,可实时监听车内状况;可实时和司机通话。
9 碰撞检测 当车辆发生碰撞时,本机将通过G-SENSOR快速录取视频,并且以循环录制时不可抹除的形式保留在本地SD卡;(选配功能)
10 远程调取视频 平台下发指令,可检索调取设备本地存储视频文件;
11 指示灯 红色:网络状态指示; 蓝色:定位状态指示; 绿色:录像指示灯;
5、软件功能
序列 功能名称 说明
1 系统 Android 6.0
2 WIFI热点 支持wifi热点分享4G网络. (选配)
3 视频解码 H.264
4 视频格式 .MP4
6 音频压缩 AAC
6、技术参数
1 产品类型 4G双录行车记录仪
2 CPU Cortex-A5 4核
3 主频 主频1.3GHz
4 内存RAM 内置1GB DDR3
5 存储ROM 内置8G EMMC Flash
6 定位模块 GPS&BD双模模块
7 通讯模块 4G通讯模块
WCDMA:Band1/2/5/8;TDSCDMA:Band34/39
FDD_LTE:Band1/3/5/8;TDD_LTE:Band38/39/40/41
GSM/GPRS/EDGE:Band2/3/5/8
8 WIIF 内置 802.11b/g/n,支持热点(选配)
9 蓝牙 内置 BT3.0/4.0(选配)
10 传感器 支持12-bit三轴加速传感器. (选配)
11 镜头 6组玻璃镜片,1个红外滤光片,120°广角
12 图像传感 Aptina 200万像素 CMOS 1/3英吋
14 分辨率 1280*720
17 视频解码 H.264 1080P@30fps/40fps
18 存储 TF卡 大支持128G(好选高速卡)
19 麦克风 内置高灵敏麦克风拾音器
20 喇叭 内置高保真度单声道1.5W/8R扬声器
21 电压范围 +9V~+32V DC输入
22 工作电流 350mA @ DC+12V
23 外接接口 B+、ACC、GND、报警按钮*1、4G天线、GPS天线
24 可扩展接口 RS232*1
6、环境可靠性
工作环境 -20°C ~ +70°C / RH 45% ~ 85%
储存环境 -40°C ~ +85°C / RH 30% ~ 90%
防水等级 IP4X
7、接口定义
端子 颜色 定义
1 黄色 ACC
2 红色 B+
3 黑色 GND
4 黑色 报警按钮
5 灰色 4G天线接口
6 黑色 GNSS天线接口

8、主要应用行业
主要应用于网约车、出租车辆、物流调配、运营车队、个人位置服务实时监控监管车辆运行状态和以及车辆调度。

网友:
已到货试用,
我这个镜头有轻微霉点,后卡座断裂。
不知道什么原因app的cmsv9不能使用,闪退,只能使用cmsv7,,,导致只能默认720p分辨率,不能调节到1080p,
内置记忆电池有可能失效,断电时间过长时间会恢复到10年1月1日,不过这个问题插张sim卡连接网络后会自动校准时间,
插SIM卡后记录仪热点可以上网,不过速度有点慢,比3g快一点,比4g慢一点,连接网络后指示灯为红灯,。录像灯为绿灯,不过这个绿灯过一会会熄灭,所以都不知道录像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线材5线接线定义:红--bat   橙--acc  黑--gnd  灰--gnd  蓝--报警,,蓝对gnd,记录仪会发出报警声,同步的app也有报警声音,功耗12v下大概0.3a左右,断acc后大概1ma左右,断acc后延迟10秒左右关机
后散热器很热,不知道能否胜任我们taxi24小时不间断运行,,,
还没装车使用,目前不清楚夜视效果怎么样,

最最关键的是内存卡必须格式化为fat32格式,不然不会录制,这点导致我浪费了不少时间,楼主卖家也没提及,,,,,,

网友A:
想要一个,不过动手能力不行,怕搞不定接线。

网友B:
可惜了这个4gwifi。。。被摄像头拖累了。。。不然更好卖。。

网友C:
朋友又上好玩的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又上好玩的东西了

  折腾着玩

网友D:
请问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什么型号?

YC800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了这个4gwifi。。。被摄像头拖累了。。。不然更好卖。。

哈哈 人家是这么设计的,只想用WIFI的话回去把摄像头拆了,排线式的。

网友:
好像有APP软件

网友E:
不插4G卡能用手机app查看记录仪内存卡的影像吗?

网友F:
貌似还要接GPS 4G天线

网友G:
这个应该要接两个USB口吧?能否直接插在原来的安卓记录仪的接口?

楼主:
有的,但找到的那个只能本地连接它的WIFI去看,去回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插4G卡能用手机app查看记录仪内存卡的影像吗?

可以的,本身它自己就有WIFI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貌似还要接GPS 4G天线

尾部有GPS和4G外接天线接口,我没接天线的情况下插卡可以上网,但有点慢,可能接天线以后速度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应该要接两个USB口吧?能否直接插在原来的安卓记录仪的接口?

只有一个MICROUSB口,数据口,不是供电口。
供电尾部剪去原来的头,里面正负极打火线线一接就行了。有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一个,不过动手能力不行,怕搞不定接线。

很简单,尾线剪开以后,里面红黄正极,黑负极接线就可以了。

网友:
要了一个

网友H:
感觉不错,考虑入手一个。

网友F:
用的什么App 远程能搞定吗

楼主:
好的。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不错,考虑入手一个。

好的,,谢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的什么App 远程能搞定吗

cmsv9,目前搞不定远程。昨天晚上才开始折腾,后期会不会搞定还是个未知数。

补充内容 (2022-9-8 18:32):
但本身就是安卓系统,可玩性比较高。得慢慢来

网友I:
视频处理什么芯片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I:
视频处理什么芯片型号

不知道哪个芯片是,看不出来。

网友:
这个要是能通过4G网远程就好了

网友:
深圳来一个

网友:
安徽的来一个

网友:
能插卡 当车载WIFI不 ?  通电开机就有W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