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个激光雕刻机好像有点用

楼主(2022-09-0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Y轴控制被雕刻物运动,X轴控制激光头运动,应该是为了减小各轴的负担。
如果层叠则最下面那轴要承担上面那轴和激光头的全部机构重量。
激光要与XY平面垂直,要看你工件怎么放置来布置XY平面。
可以考虑买台写字机器人,底板改造一下,挖空后架起来,就可以刻大件。
行程也大。

网友:
半导体激光器装在金属圆筒里,一是激光器要有良好散热,二是圆筒里还要装镜片用于焦距激光,一般都有调焦部分。

光驱的激光器也有底座,只不过不一定是圆柱型的,焦距的镜片安装在光头底座中

网友:
光驱的激光头的焦距很短,工作距离才几个毫米,雕刻机没法用。

激光器的电流也不能随意加大,达到额度输出功率就不能加大电流了,否则很快挂掉。

网友:
光驱的激光头光学系统,焦距短,光线是非准直的,也就是焦距范围很短(十几个微米),很容易就跑焦了。
所以光头有焦距伺服系统。

做雕刻机完全没必要用它的光学系统。国内相关激光元器件很丰富,买个雕刻机用的激光器或者光学零件很方便,现在很少有人拆光驱上的激光器了(老外才干这种事),大都是取光驱的传动机构。

网友:
2011年曾经DIY过一台雕刻机,因为噪音和灰尘的原因一直放在朋友厂里用,后来他搬厂机器也不知去向。
这种机器可以满足很多DIY的需求。

网友:
那时主流是这种并口的控制卡。
PC软件用的mach3。

网友(2022-10-12):
能做这个的可都是大佬级了

网友:
还是有用的!

网友(2022-12-04):
很好的技能啊

网友(2023-01-15):
我花200元在某鱼上掏了一个激光雕刻机,本来想给diy的机壳雕文字logo的,没舍得换大激光头。比较鸡肋。不过还可以使用。
有兴趣的话可以私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