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师万用表的问题

楼主(2022-09-08):
老师好!我的一款mf16-1指针万用表:问题是测量通断指针无反应。是不是这个的原因:我测量了一次收音机直流静态电流,把档位放在10ma,测量时指针右摆打表,随后又把档位放在了100ma,测量收音机直流静态电流为22ma。望老师给以判断和解决方法。谢谢了!
祝老师们中秋节快乐!

网友:
装电池了吗?
32年前我上高中时,听说同桌的家里有块万用表,就让他借给我用用,这是我第一次用万用表,就是这款MF16便携式万用表。

楼主:
谢谢老师的关注!装了。

网友A:
现在除了电阻挡,其他档位都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除了电阻挡,其他档位都正常吗?

谢谢老师!是的,其他档位均正常。

网友B:
和测电流没有关系,如果测量通断一点反应没有,应该是测电阻测量电路有断路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测电流没有关系,如果测量通断一点反应没有,应该是测电阻测量电路有断路的地方

谢谢老师的关注!我是把档位放在电阻档,两个表笔接触时表笔无反应。

网友A:
换一节电池,看看表内有断离的线吗?,如有另外的万用表,可测一下相关的通路。表头好,其他容易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节电池,看看表内有断离的线吗?,如有另外的万用表,可测一下相关的通路。表头好,其他容易解决

谢谢老师的关注!我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关注!我是把档位放在电阻档,两个表笔接触时表笔无反应。

如果表针一点反应没有,应该和电池电量没有关系,首先检查电池输出的正负级线有没有断

网友C:
X10  和X1K两个档都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表针一点反应没有,应该和电池电量没有关系,首先检查电池输出的正负级线有没有断

谢谢老师的关注!问题找到了,哈哈哈。原来是左下角欧姆扭垫了一片纸片掉了,垫上以后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X10  和X1K两个档都不好吗?

谢谢老师的关注!是的,两个档位都不好。现在问题找到了,原来是欧姆扭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