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2003GP的村田10.7M 陶瓷鉴频器 如何选型呢?

楼主(2022-09-08):
CD2003GP的陶瓷鉴频器 datasheet上的型号为CDA10.7MG31,可惜查不到参数。
下图为村田的数据,应该如何选型呀?
还请老师指导。

网友A:
1、要求不高的话,随便一只2脚陶瓷签频器都能装响,也听不出多大区别,我就这么干过。

2、旧收音机内拆。网上便宜的CD2003收音机套件内用的杂牌陶瓷滤波器,听上去音质也不差。

3、用中周签频,自己绕制很容易。

4、买国产配套的签频器,我见过的用TA/CD2003的商品收音机内的陶瓷签频器是这样的(见下图),淘宝上用J10.7搜索有不少。这种签频器配合CD2003听起来音质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要求不高的话,随便一只2脚陶瓷签频器都能装响,也听不出多大区别,我就这么干过。

2、旧收音机内拆 ...

谢谢老师。

看了他们的资料,说CDA10.7MC用于正交解调,CDA10.7MG用于微分峰值检波。

而且,从图中看,不同的具体型号适用于不同的IC,偏偏这些IC里边没有TA2003!

还有CD2003GB专门指定了使用CDA10.7MG31的鉴频器,可恶的是还找不到对应的参数,真的是头大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

看了他们的资料,说CDA10.7MC用于正交解调,CDA10.7MG用于微分峰值检波。

微分峰值检波。
老衲见不多识不广,好像没听说过。哪位高手详解一下哪芯片用了微分峰值检波,及其原理,老衲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分峰值检波。
老衲见不多识不广,好像没听说过。哪位高手详解一下哪芯片用了微分峰值检波,及其原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CD2003GP用什么型号陶瓷鉴频器?下面这张图是华润矽科内部的资料,图上清清楚楚地标明用国产J10.7C。

...

回冰岛老师,一楼的图就是CD2003 的datasheet的应用线路图 里边的型号是CDA10.7MG31呀。

此贴中的CD2003GP-2007年.pdf 及 CD2003GP-2001年.pdf 两个资料中,5、应用线路于应用说明 都很清楚的标明型号为CDA10.7MG3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冰岛老师,一楼的图就是CD2003 的datasheet的应用线路图 里边的型号是CDA10.7MG31呀。

不用纠结了,用国产J10.7C就是了,CD2003在国内出货量巨大,只要量大国内配套的签频器品质肯定不差(很多大厂出品价格高的无线麦克风内也用这种)。

至于原厂的CDA10.7MG31, 我是见都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纠结了,用国产J10.7C就是了,CD2003在国内出货量巨大,只要量大国内配套的签频器品质肯定不差(很 ...

自己做收音机,就是想纠结一下嘛,总想着每个环节都搞清楚弄明白,想知其然,还想知其所以然,力争做到最好的匹配

网友:
谢谢。很好的资料。
难怪老衲没听说过,原来峰值检波用于车机的。

网友D:
唱响机,还纠结啥?装上能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唱响机,还纠结啥?装上能响就好了。

满足于装上能响,玩起来就没啥意思了

楼主:
感觉是说MC的是三脚,MG的是两脚?可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微分峰值检波。
老衲见不多识不广,好像没听说过。哪位高手详解一下哪芯片用了微分峰值检波,及其原理, ...

可能是说微分鉴频器,根德鸡上常见,好像好点的鸡喜欢用微分鉴频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满足于装上能响,玩起来就没啥意思了

这个破筷子本省也就是个响而已,随便一只上去你都分不出明显的失真,不值得纠结,花功夫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破筷子本省也就是个响而已,随便一只上去你都分不出明显的失真,不值得纠结,花功夫不值得。

谢谢指导,明白啥意思了,基础不牢,做的再多也是徒劳

网友:
村田和TDK的,国产的我都用过,都分不出差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是说MC的是三脚,MG的是两脚?可对?

对,村田的说明书是这样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说微分鉴频器,根德鸡上常见,好像好点的鸡喜欢用微分鉴频器

微分峰值鉴频器实际上就是双失谐斜率鉴频器,只是在芯片电路中常用,比如电视机伴音解码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破筷子本省也就是个响而已,随便一只上去你都分不出明显的失真,不值得纠结,花功夫不值得。

TA2003的FM失真0.4%和LA1260差不多,在3V收音机系统中,不算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TA2003的FM失真0.4%和LA1260差不多,在3V收音机系统中,不算差了。

一般也就是低档机器才使用这个型号,标准线路那选择性就是个问题,连1019系都不如,真的没必要纠结这个零件,要综合其他因素,再考虑精细也就那样了。
玩高端的要细致、要用仪器调整,低端的何必花那个功夫?不放心直接换成可调电感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也就是低档机器才使用这个型号,标准线路那选择性就是个问题,连1019系都不如,真的没必要纠结这个零 ...

标准线路有问题咱可以想办法改进,比如:
AM的选择性,可以考虑使用一个LTM455GH来获得较好的选择性。FM可以考虑两级10.7M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也就是低档机器才使用这个型号,标准线路那选择性就是个问题,连1019系都不如,真的没必要纠结这个零 ...

    你说的这些问题,又不是不能解决,德生用CD2003做过二次变频的收音机呢。

网友B:
请问,您的扫频仪的型号?老衲想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的扫频仪的型号?老衲想参考一下。

淘宝搜“nwt-200 扫频仪 信号源 功率计 滤波器 DDS nwt 200 AD9951“
NWT-200虚拟扫频仪,配合电脑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