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默第八天,PC 求救命!

楼主(2022-09-17):
前几天一直正常的PC,顺利经历了N天40多度高温,在天气温降的时候,今天PC(前几年高配游戏级别)居然罢工了!

情况如下:

WINDOWS WIN7启动,,,一步一步通过,最后到黑屏。清洁显卡金手指,内存金手指。无效,故障依然稳定。

换一个有WIN XP系统硬盘,试机,自己反复循环启动不能正常进入WINDOWS,有可能是系统盘不完整吧。不管它了….

想重装系统,现在都是蓝牙键鼠,蓝牙键盘没能调到CMOS,家里一阵翻,找到COM口ACER键盘,

心想有救了,开机,按DEL想进入BIOS,一看没成功,赶紧按 F8,想进安全模式,仍然无效,,,肯定进入WIN 7  然后依然黑屏

再开机,主板自检,一看!居然键盘灯都不亮,所以按键无效,也就无法进入主板CMOS。傻眼了。BIOS无法调试,自认为是高手的我认输,

感觉是主板挂了。

静默期,不网购,不能取快递,不换主板,请教高手,还有啥法?

网友:
我 不懂 电脑!能 简单折腾 一下,不行,就立马买台新 电脑,现在 的 电脑也非常 便宜!

网友A:
COM口的键盘,我1995年就玩电脑,未见过,但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口的键盘,我1995年就玩电脑,未见过,但听说过。

对不起,我就是说
PS/2键盘接口接了一个鸿基牌的键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不起,我就是说
PS/2键盘接口接了一个鸿基牌的键盘

我没别的意思。

不要太早下结论,可以如下试试:

1、摘掉硬盘等可启动的物件,强迫到启动的时候卡住。

2、cmos放电,强迫停住,一般会提示F1进BIOS等。

3、试试USB键盘。一般来说PS/2键盘不是热拔插的,断电接上,加电应该都好用。

4、摘内存试试,一条一条的摘,内存一般是重灾区。

网友:
拆掉硬盘试试

网友:
能看见进入windows之前的bios信息显示或者看到windows启动的Logo,主板就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拔下硬盘,能进入,主板好的,重装系统,还不行,换个硬盘试试,就这几步。

网友B:
手头有个启动u盘,碰到这种问题很有用。

网友:
用U盘启动试试

网友:
电脑最容易坏的是电源,先检测下电源。

网友:
我的老电脑前一段时间启动费劲,但起来后一切正常,后来怎么也起不来了,拔出硬盘,调换内存条都不好使,后来摘下CPU发现3个电容鼓包漏液了,更换电容后上电CPU发热异常还是起不来,直接垃圾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头有个启动u盘,碰到这种问题很有用。

各位,我有启动U盘,但是,开机,按DEL无效,键盘不能进入Cmos,咋设置启动盘,U盘咋启动?还有啥办法?

键盘,键盘,键盘无效。

楼主:
我想,希望键盘是坏的,要是键盘是坏的多好啊!咋证明呢?

翻天覆地把奔3老机器拿出来,接上键盘,通电,一开机,键盘瞬间灯亮了3个。哎无望…键盘是好的。

网友C:
天气凉电脑挂掉了,首先怀疑电源不行了,尤其是电源里面的电解电容器,电解电容器漏液或者早衰的情况下,温度高的时候可能性能勉强能对付电路的需求,温度一降低就不行了。
建议检查的顺序:
1、首先检查电源,有可以替换的话,直接替换;没有替换品的话,拆开电源看看滤波电容器,尤其是输出端和采样端的滤波电容器。
2、次选检查主板上的电解电容器,目测一下有没有鼓包的电容器。

既然是天凉了才出的问题,也可以换一个思路检查问题:找个电吹风,先从电源的出风口把电源整体吹热一点,然后开机试,如果暂时能用了,就是电源的问题;如果还不行,那就先凉一会儿,再换吹主板,把主板吹热一点之后再开机试试,如果暂时又可以了,就是主板的事。

不管那种情况,我仍然认为,电解电容器是高度嫌疑犯。

PS:我这已经静默36天了。

网友D:
其实虽然不能出小区,去邻居家接一个键盘应该还是可以的吧,有了键盘,已楼主的技术,一切都迎刃而解了

网友E:
家里最少有 3台 电脑!

一台坏了,还有 备用的,慢慢折腾也不急!

我 就是一台台式WIN7惠普电脑经常使用,2台笔记本电脑备用-----SONY笔记本WIN7,惠普笔记本W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里最少有 3台 电脑!

一台坏了,还有 备用的,慢慢折腾也不急!

谢谢星版啦!

平板iPad、笔记本好几个,有用的,

就是感觉PC还是电缆的网络速度快些,有时候想用PC座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虽然不能出小区,去邻居家接一个键盘应该还是可以的吧,有了键盘,已楼主的技术,一切都迎刃而解了

键盘是好的,已经在奔3的机器上证明了,键盘灯亮了,自检通过了。

键盘没坏,还是无法进入Bios

网友D:
引用 楼主:
键盘是好的,已经在奔3的机器上证明了,键盘灯亮了,自检通过了。

键盘没坏,还是无法进入Bios

不同品牌的主板进入BIOS的按键不一样,有的F1,有的F2,有的Del,可以多试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同品牌的主板进入BIOS的按键不一样,有的F1,有的F2,有的Del,可以多试几个

开机能看到提示,翻译过来是:进入Bios的提示:请按DEL进入Bios

确定现在的这块主板是按DEL进入BIOS

按下DEL没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键盘按所有的按键都无效!

网友:
感觉你的主板没有问题,CPU散热不好,看看电源里面的滤波电容是不是容量减小,硬盘坏了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气凉电脑挂掉了,首先怀疑电源不行了,尤其是电源里面的电解电容器,电解电容器漏液或者早衰的情况下,温 ...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朋友,你好啊!

静默36天,我向你学习!

有耐性把电容用电吹风加热,检查一遍。

还看看鼓包情况。

找到问题,就怕家里没有好的同样规格的材料替换吧。

向你学习!

网友:
我电脑上次也出现类似的问题,开机后进入系统,差不多到开机界面的时候,电脑黑屏死机,后来拿去店里面弄,说独立显卡坏了,直接去掉不用了,就用主板的集成显卡,重装了一下系统,现在还用的好好的,

网友:
你应该手边备几个客户机,j1900 n2930,等主机挂了,就用客户机,或者大部分时间用客户机,毕竟一体的省电,静音,虽说性能低,但平常不玩游戏或不玩大游戏,都已经够用了

网友:
另外就是这种CPU显卡都分立的,一旦出问题,找起来很麻烦的,你看你主板上有蜂鸣器接头吗,有的话弄个杜邦头接蜂鸣器,看看启动时候的报警声有没有,再百度下报警声的类型。

光拔了硬盘又拔显卡,cpu,反复弄,没坏也给搞坏了。

像我,平常也就用一个小机箱加 a10 5750m itx小主板,游戏上网已经够了,再要就开台式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星版啦!

平板iPad、笔记本好几个,有用的,

谢谢!

我和 老伴的 房间相距隔一个客厅,原来 路由器在 我 的 房间,老伴的 房间接收网路无线信后 弱,加过 一个 【网络信号增强器】,也不理想!

现在 我 的 房间和 老伴的 房间各自都有 独立的 光纤网络 入户,需要每年交 2份光纤入网费用 。

台式 电脑 和 笔记本 都可以 接 网线上网,上网速度快 !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我有启动U盘,但是,开机,按DEL无效,键盘不能进入Cmos,咋设置启动盘,U盘咋启动?还有啥办法 ...

有些主板进cmos按F2\F12,试试,在启动项设为usb启动。

网友:
还可以用db的win7系统安装盘启动,一般都带PE。如硬盘不能读到,会读光驱。

网友:
先最小化试试...

楼主:
这是主板型号,有用过这主板熟悉的朋友吗?Cmos放电端没找见,65岁了,精细的工作还是感觉有点吃力了。

启动有显智能主板,这“智能”是啥意思?不了解智能的意思。

谢谢大家!
继续静默,可能快解封了吧,都静默18天了(o^^o)

网友:
如果有板载显卡(主板上有接口)、CPU又有内置显卡,先拔掉外置显卡用板载显卡试试,很可能显卡有问题。

网友:
鸡肋!如果配件充足,还可以折腾折腾,手头如果没有用于验证的零件,就让它安息吧!

网友:
“键盘按所有的按键都无效!"排除键盘,接口接触的问题后,那就是主板芯片问题,难以挽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主板型号,有用过这主板熟悉的朋友吗?Cmos放电端没找见,65岁了,精细的工作还是感觉有点吃力了。

...

取下主板电池,短接一下电池座,可起到同样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主板型号,有用过这主板熟悉的朋友吗?Cmos放电端没找见,65岁了,精细的工作还是感觉有点吃力了。

...

取下电池,过一小会,不放心再把电池座上2个点短路一会。

另外,我问下你按的del键,是中间那个del,还是小键盘上那个?

网友F:
昂达N73PV ,H61-M各一块,已经黑屏寂寞了好几年了朋友们有这种主板电路图了,发一份看看,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昂达N73PV ,H61-M各一块,已经黑屏寂寞了好几年了朋友们有这种主板电路图了,发一份看看,谢 ...

先用主板测试卡跑一下,看看停在哪里,再作进一步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用主板测试卡跑一下,看看停在哪里,再作进一步分析。

没有测试卡,只主板上电试机,没有视频输出。

网友:
在确认显示器是好的话,cpu风扇转,而一直黑屏,断开硬盘,1、主板没启动。2、显卡??板显换独显,或反之试试。还不行,估计主板挂了

网友:
蓝牙键盘鼠标在系统没启动起来之前是没加载驱动的,自然无法使用,最好是用USB键盘,PS/2键盘。看见楼主说家里还有个奔三老电脑,如果有易驱之类的,可以考虑把硬盘拆下来在老电脑上备份好数据后重新装个系统试试。我感觉是硬盘的系统挂了,导致无法启动进入桌面。

网友:
建议楼主首先要确定是在哪个环节死机的。通常电脑都是在硬件检测通过后才开始装载操作系统,您一定要确定是在哪个环节死机的,才能对症下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希望键盘是坏的,要是键盘是坏的多好啊!咋证明呢?

翻天覆地把奔3老机器拿出来,接上键盘,通电 ...

建议;

1、去掉硬盘

2、主板电池取下,短接电池正负极放电

3、装上电池,重新启动,如果有显示,则主板大问题没有,换键盘鼠标看看

......
4、再设置bios,用启动试试

网友G:
静默30多天,,我们这上半年静默了40多天,从严冬静默到了初夏。。
我觉得是主板挂了,因为你之前是好的,只有挂了的主板才会有莫名其妙的问题。而主板也基本上是整个pc系统里最容易挂的大件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G:
静默30多天,,我们这上半年静默了40多天,从严冬静默到了初夏。。
我觉得是主板挂了,因为你之前是好的, ...

以前碰到过,开机黑屏,以为是主板坏了,反复折腾,重新涮BIOS恢复正常,中底层控制病毒(好像是蠕虫病毒)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希望键盘是坏的,要是键盘是坏的多好啊!咋证明呢?

翻天覆地把奔3老机器拿出来,接上键盘,通电 ...

不是所有主板都按DEL  有些是按F1   或ESC   或是F12     网上输入主板型号查一下。

网友:
首先检查电源,其次是内存,再就是硬盘,主板挂了的概率小些。先把硬盘摘了,再拔内存,逐一检查。最大的嫌疑是内存条。

网友:
1、先清理所有灰尘,家里有啥用啥,比如吹风机、吸尘器,实在不行用脚踹 ~ 不想做的话看第二步
2、拨下内存、CPU、显卡 用橡皮清理金手指
3、观察主板周边,比如CPU周边电容有没鼓包啥的,还有显卡、显卡旁边,包括风扇有没不转或转的不好的
4、这个主板应该是有VGA输出口的,但是要看是什么CPU ,原因是集成显卡是在CPU上集成的,大家让你用最小系统首先看CPU带不带显卡,显卡不在主板上。
5、去掉硬盘、插上U盘启动,如果跳出U盘启动画面证明主板工作基本正常,和插不插键盘无关。原理是BIOS系统里面默认启动项至少有三个,硬盘HDD\USB\光驱\网卡,去掉HDD后会自动检测下一项。

楼主按步骤检查完再说情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M口的键盘,我1995年就玩电脑,未见过,但听说过。

我用过,绿色塑料或橡胶的九针头子。

网友:
硬盘坏,有时也会出现很多稀奇古怪的问题。
上次遇到一个,开机提示系统文件损坏,
U盘启动,进入工具选项界面后,USB鼠标键盘失效,进PE,进度条走完,黑屏不显示桌面。

换硬盘,好了。

网友(2022-10-18):
主板为七彩虹 战斧C.A980G X5魔音版 V14,有集成显卡,可以去掉独显试试看。

网友:
卡系统LOGO的话可能是硬盘问题  拆掉硬盘试试

网友:
如果电脑能进入windows系统,那证明主板应该没问题,可以先抠掉主板电池复位试试,也可以把硬盘安到其它电脑装系统一半,换到坏电脑继续安装试试,另外,主板进BIOS不是只有del键一种方式的,有的主板是F2之类的

网友:
memtest86跑跑看,排除内存问题,摘掉硬盘,用优盘启动pe或者linux,跑压力测试软件

网友:
可能大家都是想复杂了,主板电池扣出来了有没有量一下?估计是没电了

网友:
以前的旧电脑,BIOS不支持USB键盘,必须要圆口键盘才行。没有圆口键盘进不 了BIOS。楼主估计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
只有我一个人以为是楼主PC,在派出所求救么?

PS/2键盘是我们玩PC的后备武器。

网友:
难了,先在小区群求救一下吧,以后要备一个USB键鼠才行

网友:
什么主板,有没有备份BIOS ?大牌主板即便BIOS崩溃,也是可以用U盘恢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