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照红灯735电路图资料,DIY实验性收音机记实

楼主(2022-09-09):
                   参照红灯735电路图资料,DIY实验性收音机记实
      打发时间,参照红灯735电路图,DIY一个实验机,验证可能达到什么效果。
      一部收音机的性能指标,如灵敏度,选择性等,跟他的电路设计、元器件的参数等关系很大,如采用多少只三极管,放大倍数多大,多少只中周,Q值多大等等。但是,其他因素对性能指标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如结构布局、PCB板设计、调试程度等。所以说,只按电路图资料仿制,其性能可能会大打折扣。
     由于是实验性的,设计制作PCB电路板时,将低放、中放、高放电路分开设计,不至于一处失败,导致整个电路板都作废。
     红灯735电路图:
     电路板的设计与制作,采用自己已经熟练的方法,用WORD文档绘图,热转印方法制板。
     PCB板制作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老朋友,就用那个东东调节磁芯呀?

    回版主,统调时还真是采用这个东东调试的,自己做了一个调中周的东东,调中周磁芯好使,调过小的微调电容不受使,加之调中波时,需要掰动三联极片,还是这东东受使,反正统调时有频率计和扫频仪监测,知道频率偏高或偏低向哪个方向调节,照样可以调好。

网友:
工程浩大啊

网友:
大工程!线路板制作的真漂亮,很有70年代的厂制风格。

网友:
工程浩大,精神可嘉,看见都冒一身冷汗。

网友:
预祝楼主早日完成这个浩大工程。

网友:
浏览了一下,资料已经有多年,但是制作成的少见哦,期待楼主的大作。

网友:
大工程,光是那一堆波段开关,看着就让人头大。

网友B:
热转印纸频繁卡在打印机内,我确实不敢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转印纸频繁卡在打印机内,我确实不敢干了

     应该是与打印机型号有关,有的打印机传送打印纸压力不够,导致传送热转印纸时打滑,使得打印报废,有的加热固定墨粉的温度或压力不足,当给热转印纸打印时,打出后,会导致部分墨粉脱落,形成断断续续的PCB图 。

网友:
常老师大作!顶上去!

楼主:
      一、低频功放的制作与调试:
红灯735低放指标:额定输出功率2W,低放增益40分贝,音调控制范围低音(100Hz)和高音(10KHz)均大于20分贝。
      735关于低放的介绍资料:

     1、元件焊接完毕,低放的三极管除3AD6C选取的原机相同,3DG6用8050代替,3CG14用8550代替,推动3AD6采用中功率管A1020和C2655。

楼主:
         2、音频电路的调试:
      由于红灯735的低放电路图与红灯745一致,只是功放管和供电电压不一样,所以在之前制作红灯745制作的基础上,调试很轻松完成,各项指标接近735。
   音频功放总静态电流15毫安。总增益39.4分贝。
   具体测量方法:发音频信号1000Hz,输出电压1伏,采用24 KΩ和100Ω的电阻分压加给低放输入端,分压比24000:100,所以输入电压为1/240=0.00416伏,音量开到最大,输出电压为0.3878伏,0.3878/0.00416=93.2倍,即39.4分贝,与红灯735功放增益40分贝接近。

楼主:
      调试低放中点电压时,为了避免烧坏功放管,最好将R114短路,调好中点电压时,断开R114短路线。
     音调控制:经测量,低音控制100Hz相对于1000Hz可达±10分贝,高音控制6000Hz相对于1000Hz可达±10分贝,共20分贝。
     测量方法:采用自制的”统调仪“的音频扫频功能,扫频图片见下图:

      关于额定输出功率,OTL电路的最大不失真功率跟供电电压成正比,不同于带输出变压器的乙类功放,输出功率跟输出变压器的铁芯面积匝数比有关。所以,只要供电电压一致,中点电压正确,增益足够,额定输出功率定能达到指标。
   音频的三极管采用C8050代替原机的3DG6C,其放大倍数比3DG6C高,噪声系数小,由于低放的输入信号是毫伏级,不连接中放时,扬声器几乎听不到沙沙声,信噪比大于60分贝没问题。

网友:
都来参观学习!

楼主:
   二、中放电路的制作与调试:
       红灯735设计三级中放,增益问题是不用担心不足的,AGC采用了直流放大,一中放和二中放平行控制的方法,动态控制范围也不用担心不够,担心的问题:1选择性能否达到46分贝,双中周的耦合度,对大选择性影响很大,耦合度小于临界耦合,选择性会增加很多。但通频带会变窄,所以高级收音机通常设置宽带窄带转换,能否达到指标,中周的空载Q值很关键,为了选择性指标提高,多用了一只中周,即采用6只中周。
     没搞清735中放与中周次级耦合为啥加了一只隔直电容,这样做会带来什么好处,但给逐级调试带来方便。
     1、中周的制作:
      为了完成此制作,在网上购买了一些调幅中周和调频中周,绕制数据基本按照TTF-2-7,TTF-2-8和TTF-2-9。
      由于坛友担心自绕中周其性能不会赶上成品中周,我感觉自绕中周指标不会低于成品中周指标,自绕中周带来的好处:(1),引脚自定义,所以设计PCB电路板时,不必考虑中周引脚问题,设计好PCB板后绕制中周,可按着PCB板的设计来连接引脚。(2),中周的Q值与磁冒的相对位置关系很大,将磁冒全部拧到低端,再往外选出半圈Q值最大,业余制作,手中不会有非常多的配振电容,电容的误差,会通过调整磁冒的位置来实现中心频率为465KHz。有时磁冒会调出很多,降低了Q值。磁冒的位置由偏离最底端半圈到二圈,Q值会有100降到70,变化之大。

网友C:
常老师制作的速度很快,我还在备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老师制作的速度很快,我还在备件呢。

     其实我的制作已经完成,只是没有归纳整理资料,现在是整理出一点发布一点,我的打字速度很慢,所以整理资料速度很慢。

楼主:
      关于中频选择性,预计中周空载Q值达到100,有载Q值74,经过计算两组双中轴临界耦合,通频带可达7Kz,偏调正负10KHz,选择性可达30分贝,若加一只单中周,选择性可增加6分贝,总选择性可达36分贝,若再加一只中周,6只中周,选择性可达42分贝。在此带宽的情况下,应然达不到46分贝。
    耦合电容经计算,采用热端耦合4.52p,采用冷端接地耦合电容应为0.024u。红灯735电路图中宽带耦合电容选取0.022u
    下图是两组中周幅频特性计算图像。

网友:
这机子太高大尚了,在我这没有仪器的情况下,只有等待楼主分享战果了...

楼主:
    2、中放板焊接完毕,由于供电电源采用12伏铅蓄电池,中放板设计供电电压为6伏,采用79L06稳压芯片进行稳压,此芯片输出噪声一般为50uV.

网友D:
期待大作完成!好好欣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期待大作完成!好好欣赏!

多谢朋友对此实验性作品感兴趣!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朋友对此实验性作品感兴趣!

常老师好!该机的AGC电路中放和高放是分开控制的,没看到高放独立的AGC电路啊,按道理中放部分应该有6个中周。我看你做的中放板上是5个中周。莫非是将控制双栅极场效应管的高放AGC电路单独设立或者直接与中放AGC合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常老师好!该机的AGC电路中放和高放是分开控制的,没看到高放独立的AGC电路啊,按道理中放部分应该有6个 ...

  6只中周缺少的那只设计在高放板上,这样做的好处是高放板与中放板的距离可以相距较远干扰可以很小,在高放板上的那只中周次级只绕两匝,与在中放板上的中周的初级串联后接地,传输线是屏蔽线,传输线的电容并联在2匝两端,所以反馈到中周的电容很小,计算一下,中周初级120匝,是两匝的60倍,假设屏蔽线有40p电容,反馈给中周初级的电容为40/(60×60)=0.011pF,对下一级中周的谐振产生的影响很小,我的高放管采用的是K168,由于我处距离电台最近的是30公里,且发射功率较小,所以高放没有加AGC.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二、中放电路的制作与调试:
       红灯735设计三级中放,增益问题是不用担心不足的,AGC采用了直流放 ...

FM中周用来在段波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FM中周用来在段波吗?谢谢

     FM中周用在短波本振线圈,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不一定对,本振属于强正反馈电路,线圈磁路开放,容易受杂散磁场干扰,产生寄生调幅,加大混频噪声。因高频头没有采取屏蔽。所以采用带有磁冒的框架,磁路基本闭合,且有屏蔽罩,减小电场干扰。
    严格点说,只有磁芯的线圈,磁路也是闭合的,但与采用磁导率高出空气磁导率很多的磁材料构成的闭合磁路是不一样的。

楼主:
3、中放电路的调试
调试后各项指标:
      (1)增益:
      按照红灯735资料介绍,输入信号23uV时,中放总增益57分贝。

      实际测得中放增益(检波前)AGC不起控时,输入10uV电压时,输出电压(检波前)98mV,电压增益9800倍。即80分贝。即使减去检波-20分贝的增益,还有60分贝,输入20uV电压时,检波前输出电压140mV,电压增益7000倍,即76.9分贝,减去检波-20分贝增益,总增益56.9分贝。
   (2)AGC控制动态:
735资料介绍,有效控制范围60分贝,实际测量10uV—10mV控制动态52分贝。
(3)选择性和通频带:
     六只中周总中频幅频特性,下降3分贝(0.7)通频带约7.5KHz,±10KHz时选择性约40分贝。对于中波,调谐回路可以提供6分贝的选择性,可以达到46分贝选择性,对于短波就达不到了。看来即使增加一直中周,中频选择性也没达到46分贝。找到其中原因及之一是中周磁冒调出太多才能谐振在465KHz,手中配振电容找不到再小一点的,只好拆中周,减少初级线圈,感觉选择性已经可以,所以,没有拆,要想得到中周最大的空载Q值,使中周磁冒调到最底端,然后在调出半圈,在配振电容找不到合适的条件下,只好减小一点中周初级匝数,业余调试中频,拆中周是其中一项。

网友:
最后一张谍照暴露了常老师自制了鼓式波段开关!厉害!点赞

网友F:
常老师又出大作了!转鼓波段开关的元件直接做在覆铜板上,不失为一个“取巧”的好方法。只是不知道外接触点的弹簧片与转鼓波段开关各个触点的接触是否良好?有种铍铜片,强度、弹性均一流,如果将来接触出现问题(比如铜片回缩,弹力不足等),不妨改用铍铜片。厂制的规范的转鼓波段开关,触点的弹片都是与起落定位刀联动的,而且弹片与触点压得很实,基本不会出现接触不良的问题。我们自己做,没有机械加工设备,这方面就得想其他办法。我这段时间也在做转鼓波段开关,具体做法虽不尽相同,但是基本模样大同小异。

楼主:
       中放电路的调试要说简单很简单,要说较难确实较难,要说简单,就是不受指标约束的调试,按照电路图中静态电流的要求如一中放0.6毫安,二中放1毫安,调好静态电流后,调中周谐振频率在一个中心频率上,粗暴的调法,在频率低端找一个弱台,将其调到最响,调试完毕,至于增益多大,通频带多大,选择性多大,任他随意生成。条件好的上扫频仪,调出对称的幅频特性,其他也是任其随意生成。
      若限定指标,如增益、通频带,选择性,AGC动态范围必须达到预定的指标,那就很难了,甚至在调试中需要重绕中周,更换三极管等。比如说某一级收音机要求中频指标,通频带大于8KHz,正负10KHz的选择性要大于40分贝,检波后增益大于60分贝。在调试时,就不能轻松能调出来了。
      就调试中频的几个环节:(个人做法与认识)
1、增益与选择性的兼顾
      中放电路各元件参数确定之后,调整增益的大小,是通过调整中放管的静态电流来调节的,静态电流增大时,增益变大,但导致中周有载Q值变小,使选择性变差,所以,要兼顾两项指标,不能顾此失彼。当调试中发现增益不足,选择性也差,可改换放大倍数高的中放管,如果改换放大倍数高的中放管,选择性还上不去,就要看看中周磁冒是不是调出太多,若是这样,要更换配振电容小一点的解决。若中放增益足够用,中周有载Q很高,导致通频带过窄,且还没有自激,不要通过在中周初级并联电阻来解决,通过参差调谐拓宽通频带,这样做,幅频的矩形系数会更好。
2、AGC的控制与幅频特性变化的兼顾
      随着AGC深度的增加,三极管输入电阻变大,导致中周有载Q值增大,会影响中频通频带的改变,使通频带变窄,这对接收弱信号有力,但此时接收的是强信号,希望通频带宽些,对音质有好处,所以,AGC不能太深,二级收音机则采用二次AGC来解决,红灯735和红灯745则采用中周次级加一只电阻与三极管输入并联,来解决由于AGC过深时,引起中频幅频特性过大的变化,这样做会使弱信号使增益也降低,只能在增益足够高的中放电路中使用。在中周次级与三极管输入并联的电阻的数值,要根据具体能够做到多高的增益而定,能做到的增益越高,此电阻选取就可以越小,中频幅频特性受AGC影响就越小,AGC的控制就可以做的越深。
      若中放三极管结电容太大,AGC的作用会造成中频的中心频率较大,所以,若想设计AGC控制较深,得采用数值较大的配振电容,选择接电容较小的三极管。
3、双中周耦合电容选取要与整体中频幅频特性有机配合。
     临界耦合的电容数值是随中周的有载Q值而改变的,所以要根据中频幅频特性的具体情况,适当的改变耦合电容的数值。当有载Q值足够高时,选取临界耦合过一些,使其出现略有双峰,通过单中周的幅频特性将双中轴的幅频下凹的部分补就回来,单中周的有载Q值和双中周的双峰远近配合恰到好处,才能出现平顶的幅频特性,没有扫频仪、没有耐性一般是调不出来的。补救双中周的双峰下凹恰到好处,需改变单中周的有载Q值。
     兼顾各项指标,需要反复耐心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常老师又出大作了!转鼓波段开关的元件直接做在覆铜板上,不失为一个“取巧”的好方法。只是不知道外接触点 ...

     实验机根本不考虑使用寿命,只考虑采用身边现有材料能够实现其功能就行,我的取材是老黑白电视的机械高频头。做完之后,功能没问题,可以完成实验试机。
     也研究过红灯735高频头,也能自己制作,由于现在的三极管非常便宜,要把各波段的电路都做成独立的,只是多使用了一些三极管,不但带来容易调试,还大大减少触点切换,若735需要切换21个触点,可以减少一半以上。

楼主:
三、高放电路的制作与调试:
      高放电路的制作与调试要难于低放和中放很多,其中最关键的是线圈的制作,随说提高灵敏度和选择性的关键在中放,但提高相对灵敏度的指标重在高放,因为噪声产生的主要影响来用于混频,中放的增益再大,也只能连同噪声一同放大。为了提高相对灵敏度,要选取低噪声系数的高放管,要尽力的提高高放增益,高放电路的PCB电路板设计对高放增益制约很大,尤其是采用机械三联,带调谐高放,其引线较长,容易引起反馈自激。要想得到最大稳定增益还不自激,对业余调试来说,只能反复的改变高放线圈的匝数比来调整稳定增益最大。
      在实际接收中,能够发挥出高灵敏度的关键在于消除或减弱各种干扰的指标,有些二级收音机的灵敏度已经达到了特级收音机的指标,但他的接收效果远低于一级收音机和特级收音机,其原因是抗干扰指标上不去。例如抗临频干扰取决于中频选择性,二级收音机对中频选择性要求大于26分贝,一级收音机大于36分贝,特级收音机大于46分贝,即对临频衰减能力分别是20倍、63倍、200倍,若一个信号强度10mV/m的电台,用选择性20分贝的收音机收听,对临频干扰强度为1mV/m,若临频电台的信号强度为1mV/m,二者信号强度相等,两台同时播放,难以收听,若临频电台信号强度为0.1 mV/m的,根本无法听到,被临频强电台干扰淹没。
      双联能满足二级收音机以下的抗中频和抗像频干扰指标,一级收音机以上,若采用一次变频,中频选取465KHz,必须采用三联调谐。
     1、高放电路的制作
      滚筒高频头对于业余制作较难,我采用了老黑白电视的机械高频头改制,实现了滚筒切换的功能,作为实验使用没问题,估计不能经久耐用,会出现接触不良问题。制作完之后,自我感觉也不很满意。总体有些大,但调试很方便。
(1)滚筒波段开关结构框架制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高放电路的制作与调试:
      高放电路的制作与调试要难于低放和中放很多,其中最关键的是线圈的制作 ...

哇,老朋友,就用那个东东调节磁芯呀?

网友:
个头和kp-12高频头差不多、秀气

楼主:
   (2)线圈的制作
      高放电路的短波波段频率覆盖没有按照735,是按红灯745的覆盖,所以短波设计5波段。高放电路的电感电容参数,决定同步跟踪的好坏,其参数是通过软件计算的,数值精度很高,电感、电容的测量采用自制的感容计测量,精度足够用。
      短波本振线圈采用调频中周带磁冒的10×10框架绕制,输入线圈和高放线圈框架Φ8×11,磁芯Φ6×9,由于之前实验的红灯745,在高频线圈上的实验费了很大的功夫,高放电路的指标较满意,所以,此次试验基本采用红灯745数据。省去了计算, 只是测电感、电容。

网友:
您好!如何提升接收灵敏度和抗干扰!我买了台754,感觉灵敏度和抗干扰能力有些欠缺,是否能做个模块,提升一下!谢谢!

网友:
太好了,终于看到有一样思路的大咖了

楼主:
       (3)高放调试:
静态电流的最后结果:高放静态电流1毫安,混频静态电流0.4毫安,本振0.5毫安。为了兼顾高放和混频的增益和增益的均匀性,混频管的发射极串联一只24欧姆电阻,高放管的S极串联一只50欧姆电阻,发射极串联一只适当的电阻,形成负反馈,阻值越大,增益均匀性越好,但增益会越低,原735场管S级串接电阻为100,混频管为27,相对原机阻值减小一点。
735原机高放管采用4D01C,在网上没有查到此管的噪声系数,采用K168场效应管代替,噪声系数1.7分贝,应该不亚于4D01C。
(A)本振电压调试:
本振输出电压控制在80-200毫伏之间,控制方法:通过改变发射极耦合电容并串接电阻和集电极串联电阻的数值来控制。由于是多波段,不同波段所需耦合电容和串接电阻不同,所以在波段切换板上添加
(B)增益的调试:多波段公用高放管,所以,静态工作电流只能有一个,控制各波段增益,只能通过线圈的匝数比来调整,自己设计个电路板,高放能够达到多大稳定增益,只能通过反复改变线圈匝数的耦合比来试探,每一个波段都是如此。我的做法是宁可把增益做大一些,使其自激,然后在高放线圈初级上并联一只适当的电阻来消除自激,但并联的电阻阻值过小才消除自激,还得拆线圈改变匝数比。
(C)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的选择:
关于线圈的中心到磁棒中心的距离跟Q值、灵敏度的关系,有很多资料可查,线圈中心到磁棒中心的距离约为磁棒长度的四分之一,可以获得最大灵敏度,但我选择了获取最大Q值。
三联是采用天津产的环宇牌双联组合而成。

(D)同步跟踪统调:
由于手中有自制的统调仪,通过掰动可变电容器极片(不只是花片)使中波的同步跟踪最大偏调小于1.5KHz。不必担心中波掰好后,会使短波同步跟踪变坏,短波的同步跟踪的压力要比中波轻松得多,原因是短波调谐回路的通频带比中波大的多,如在10000KHz处,输入回路有载Q值等于100,通频带就有100KHz,即使偏调三五十千赫兹,灵敏度只不过下降一两分贝,若是中波在1000KHz处,只要偏调5KHz,灵敏度就会降低3分贝。

楼主:
     我想在业余条件下,无法知道自己DIY的收音机相对灵敏度是多少。比较之下,能够比较出绝对灵敏度的相比之下的高低。因为信噪比及没有仪器测量,凭耳朵比较根本无法确定具体数值。
     关于底噪的大小,在强干扰之下,判断也有困难,小区上下左右邻居的路由器对收音机的干扰就发出沙沙声或丝丝声,类似于底噪,我的邻居的路由器几乎24小时接通,避开不接通时机会难找,等来了停电的机会,接收效果可以七八十年代相比。判断噪声是来源于本机还是外来干扰,可以移动磁棒线圈,破坏同步跟踪,噪声消失,说明噪声从磁棒天线进入,对于空气联,用手摸住调谐联的动片和静片,使其破坏同步跟踪,判断噪声是否来源于自身。
    对于此实验已发表了很多内容,统调完成后,接收效果如何,还是发一段视频要比描述真实的多。此视频是在强干扰的条件下接收的,在无人为干扰的条件下接收,只好等待小区停电的条件下接收。
  视频网址: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kwMzQ4MTI0OA==.html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想在业余条件下,无法知道自己DIY的收音机相对灵敏度是多少。比较之下,能够比较出绝对灵敏度的相比 ...

听了,接收效果不错!实验是成功的!

网友D:
视频里终于看到常老师三联电容连轴方法了。我上次制作745就是采用这个方法,体积能小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在业余条件下,无法知道自己DIY的收音机相对灵敏度是多少。比较之下,能够比较出绝对灵敏度的相比 ...

实验效果是很好的。这个制作很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听了,接收效果不错!实验是成功的!

     谢谢老朋友的关注,预期的结果和得到真实的结果的对比,标志着“成功”的程度。若真实的结果远大于预期的结果,那就是极大的“成功”。我第一次自制6管超外差时,装响了,能收几个电台,惊喜万分,我成功了。现在即使DIY带调谐高放的收音机,做响没问题,预期结果很模糊了,但总是希望结果会带来一些惊喜,更重要的是体验高级收音机对于我们业余爱好者DIY有多大的难度,有哪些制作难关和调试难关,能否解决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听了,接收效果不错!实验是成功的!

谢谢版主对此贴的认可并且持续关注和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视频里终于看到常老师三联电容连轴方法了。我上次制作745就是采用这个方法,体积能小点

此连轴方法就是看到朋友的做法后采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朋友的关注,预期的结果和得到真实的结果的对比,标志着“成功”的程度。若真实的结果远大于 ...

这就是在一步步地追求极致啊!按照设计思路进行实验,如果得到的结果真的更理想,那是一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朋友的关注,预期的结果和得到真实的结果的对比,标志着“成功”的程度。若真实的结果远大于 ...

由于常老师有一整套自制仪器的加持,所以,调试效果是十分理想的。我显然达不到你这种接近“极致”的程度。我调试收音机, 主要还是依靠信号发生器,以及我的一些实战经验。去年开始,又把扫频仪用上了,虽然使用起来好像不太得法,但毕竟聊胜于无。 每个爱好者追求的目标是不一样的。追求目标的不同,决定了其努力方向的差异。当然,追求的目标也是随着兴趣转移而不断变化的。自从接触到调谐高放的电路后,我对其它非调谐高放的电路就不感兴趣了;接触了多波段,对单纯的中波机就兴味淡漠了;早先喜欢搭棚成功后就搁置一边另觅新欢,现在希望做一个就完善一个;曾几何时,我对推键波段开关难以割舍,转瞬间又对鼓式开关痴迷有加……

网友:
5557老朋友与常老师,都是在追求极致啊!对收音机可以说是热爱之极,不达极致不罢休呢!每一件作品,都可以做为艺术品来欣赏!

网友:
尤其是常老师,对电路的每一个细节,都认真对待,研究彻底啊!看了常老师的几个视频,双调谐外围元件值的变化对曲线的影响,真的是已经被常老师说透彻了!这认真的精神,真的令人敬佩。

楼主:
在环境干扰较弱的条件下接收的效果:
1、可以听到干扰的丝丝声和喀吧声。
2、能够听到弱台那缥缈断断续续的效果,看到AGC控制电压忽大忽小的摆动。
3、可以听到接力台播音的时差,如同在峡谷之中的多次回声。
发一小段在环境干扰较弱条件下接收的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kwMzUwMTE3Mg==.html

网友:
3L465滤波器参数

网友:
陶瓷滤波器,频带窄。声音往往不好。某BA1442板。455KHZ的滤波器被我用0.01电容跨过,高频好了很多。

网友G(2024-12-08):
请常老师看看,线圈板PCB对否。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常老师看看,线圈板PCB对否。

这个高频的

网友:
这个是中频

网友:
这个是低放

网友:
虽然看不懂  但是上瘾

楼主:
原设计的中放板有几处改动,由于是自制热转印版,所以改动的部分只是用断线和飞线来修改。还得是对照电路图来认真排查才能做到准确无误。
   可参考下列的中放和低放PCB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设计的中放板有几处改动,由于是自制热转印版,所以改动的部分只是用断线和飞线来修改。还得是对照电路 ...

收到,谢谢常老师!

网友:
常老师的调谐高放高频头做得好,我看得入了迷。赞!赞!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