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低温漂电阻一法

楼主(2022-09-09):
跟风想做个LM317恒流源玩,低温漂功率电阻贵,就想使用便宜的水泥电阻自制替用。买了几种水泥电阻回来,测试只有一种是负温度系数的,温漂在35到65PPM,就正负搭配测量一下,直接加额定电流自然发热,图片温度电阻外壳温度,内部的电阻线温度应该还要高好多。只用图片数据算温漂就低于10PPM/C°。

该负温度系数电阻有个我不懂的现象,可能是老化吧。
现象大概这样新电阻2.230欧左右,加热电阻升高,我以为也是正温度系数都灰心了但见降温后阻值并不回原值,都停留在2.250欧左右.又升温见电阻下降了。降回温后阻值会升回停留值2.250。

网友A:
不知道内部电阻丝和引线是怎么连接的?会有热电势产生吗?

网友:
用康铜丝自己绕,2欧的,还是好弄的。无感绕法,较好。

网友B:
您跟风制作的是许老师的那款100mA的恒流源吗?
我对这个有些研究。
现在可以做到0.05%精度,
这个温漂不仅仅是电阻的影响,
LM317的温漂也不可忽视。
另外,下面这种电阻也不错,
是负温漂的,热容量高,
12Ω、6.2Ω都有,制作100mA的话,
2枚6.2Ω的正好。

网友C:
水泥电阻只是封装,通常内部是锰铜丝或锰铜片,金属的温度系数通常是正的。

你遇到的负温度系数水泥电阻,最好砸开看看是啥

++++++++++
该负温度系数电阻有个我不懂的现象,可能是老化吧。
现象大概这样新电阻2.230欧左右,加热电阻升高,我以为也是正温度系数都灰心了但见降温后阻值并不回原值,都停留在2.250欧左右.又升温见电阻下降了。降回温后阻值会升回停留值2.250。
++++++++++

如果是锰铜丝(片)那么最大可能性就是金属和水泥的热膨胀系数不一致导致形变,实际上那些超低温度系数的“塑料块”电阻(金属箔电阻)就是这个原理,它把压成箔状的低温度系数合金(比锰铜更低一些)粘在陶瓷基板上,利用两者的膨胀系数不一致产生弯曲,金属箔向外弯曲(延展)时电阻变大、向内弯曲(收缩)时电阻变小,从而抵消了金属自身的温度系数,得到几个 ppm 甚至更低的 TCR

或者说你遇到的负温度系数水泥电阻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内部电阻材料形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跟风制作的是许老师的那款100mA的恒流源吗?
我对这个有些研究。
现在可以做到0.05%精度,

那帖子很好,我也是看过该帖后才确定用正负电阻搭配的。LM317是负温度系数,最主要是温升与电阻是不同步的,要修正就可以在317上帖漆包线修正。电阻还是自己(连引脚)修正到最低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泥电阻只是封装,通常内部是锰铜丝或锰铜片,金属的温度系数通常是正的。

你遇到的负温度系数水泥电阻 ...

都是线绕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回事,反正是负系数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帖子很好,我也是看过该帖后才确定用正负电阻搭配的。LM317是负温度系数,最主要是温升与电阻是不同步 ...

我就是采用在LM317上贴漆包线的方式进行修正的。
同样的,
我给你看的那种黄金壳电阻,
也可以在外壳上贴漆包线,
那种外壳上有散热沟道,
贴漆包线很完美。

网友B:
那个电路要达到一定的稳定度,
必须使用两级LM317,
否则负载调整率就差,
精度不可能提高(这一点我反复试验过)。
前级LM317除给后级提供续流外,
还可始终保持后级的输出输入间的电压稳定在2.5V,
为后级的LM317提供极其稳定的工作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内部电阻丝和引线是怎么连接的?会有热电势产生吗?

好像是超声波或电阻焊焊接,热电势有,但两端电势相反,一端加到电烙铁温度有到300微伏这样,两端相抵就不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路要达到一定的稳定度,
必须使用两级LM317,
否则负载调整率就差,

我还想做3级稳压的,小恒流版输入电压用到60V以上,可以测量电阻范围大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想做3级稳压的,小恒流版输入电压用到60V以上,可以测量电阻范围大些

我也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完成后您可以把制作分享一下。

楼主:
这种水泥电阻热电势

加热一端到洛铁温度,2.8微安相当于280微伏,加热另一端240微伏,拿走洛铁两端温度相当电势相抵电压马上变小到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水泥电阻只是封装,通常内部是锰铜丝或锰铜片,金属的温度系数通常是正的。

你遇到的负温度系数水泥电阻 ...

washu老师,
我贴出的这种电阻大概是什么材料的,
好像几Ω到几百K都有,
我买到的几Ω到12Ω测了下都是负温度系数,
大概几十个ppm(小于100),
铝壳封装,
砸开也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跟风制作的是许老师的那款100mA的恒流源吗?
我对这个有些研究。
现在可以做到0.05%精度,

这种铝壳电阻确实好散热也好修正,负温度的是哪家哪种电阻?可以站内消息个连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ashu老师,
我贴出的这种电阻大概是什么材料的,
好像几Ω到几百K都有,

都写了 RX24 了   RX 就是线绕电阻,当然具体是什么材料和电阻值、温度系数等有关,可以看比如某电阻厂家介绍:

+++++++++++++++
RX24铝壳电阻材质规格:
1、电阻材料:OCr25Al5 / CrAlFe / CrNi / CuNi,取决于电阻值;
2、电阻体:陶瓷,滑石或氧化铝,取决于物理尺寸;
3、胶囊剂:硅胶模压结构;
4、高温铝:硬质阳极涂层;
5、端盖:不锈钢;
6、接线:铜包钢芯端子/螺纹不锈钢/铜线镀锡。
+++++++++++++++

***CuNi 就是锰铜(或康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都写了 RX24 了   RX 就是线绕电阻,当然具体是什么材料和电阻值、温度系数等有关,可以看比如某电阻 ...

谢谢,
店家的介绍很详细,
就是没有材质,
本想是康铜,
但温度系数为负,
就有些疑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
店家的介绍很详细,
就是没有材质,

正的也不一定是康铜,康铜温漂很小。
像这种比边上5瓦大一倍的10W2欧电阻,温漂超过了300PP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