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改红灯753全9015扫频出方波中频曲线,这个正常吗?

楼主(2022-09-09):
不知道能不能发图片,先表达我的疑问吧。
近日我改了一个红灯753收音机,基本参数没有动,只是把753原有的锗管全部替换成9015,将2CP10替换成2个4148。一切正常,但是用自制的扫频仪扫出来的中频曲线却是方波,声音听着还行,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期待解惑。

网友:
是不是输入扫频信号太强了,输出曲线倍切顶后形成方波?

网友:
是不是楼主的改制太过完美,所以扫出了这样完美的 中频扫频曲线!我经常扫这样的中频,还真的没有一次得到过方波图形呢。恭喜恭喜!发个图,开开眼?

网友:
连个偏流都没有调整,上来就测中频曲线?

网友:
还是上图吧,我们开开眼。

最好有表(或示波器)测量下交流的电压有多少。怀疑削顶了。

楼主:
图片发不了,T1偏流调过,R1改成了270K,其他我看着差不多,没动,扫频信号靠近没接触,我就是不太理解这种情况,如果有人可以帮我上图我可以传给他帮我发。

楼主:
有人说用世界之窗可以发图,专门下了这个浏览器,虽然没有出现错误提示,但是还是上不了图呢。我也觉得可能是哪儿有问题,虽然声音听起来很浑厚,但是还是很不可思议。再传一次图片看看

网友:
是不是朋友的电脑设置的问题呢?请打开控制面板,看一下些图的设置内容:

网友:
把多媒体一项选定,按确定后退出,再看一下能否发图片?

楼主:
不行,我下了好几个版本的浏览器都不行,刚才我根据您的建议看了一下设置,也没什么问题,还是发不了,这样吧,你加我QQ707780519@qq.com您帮我贴一下

网友:
一般是设备没调试好,以前也试过

网友A:
海河超版对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可以发个短消息给他,求助一下更好。一次性地解决了上传图片的问题。

网友:
firefox ,没发现过问题,回帖的时候进高级模式,图片不要超过限制大小 jpeg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河超版对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可以发个短消息给他,求助一下更好。一次性地解决了上传图片的问题。

我怎么搜不到他呢

楼主:
算了,搞不了,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B:
中频曲线能够出方波罕见,我修收音机也不少了,还没有见过方波的中频曲线,可惜楼主上不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频曲线能够出方波罕见,我修收音机也不少了,还没有见过方波的中频曲线,可惜楼主上不了图。

谢谢老师的关注,正如有位老师说,可能是没调好,或者是削波,我也不懂,但是如果不调成这个样子,收听很不好。所以很想知道,如果有哪位老师愿意加我QQ,帮我上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能发图好郁闷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不学习呢? 这个事通过学习是可以学会的,因为论坛里基本人人都会的,所以你不会是个例外!!!

楼主:
试一试手机发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不学习呢? 这个事通过学习是可以学会的,因为论坛里基本人人都会的,所以你不会 ...

是的,还是自己的原因。批评使人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不学习呢? 这个事通过学习是可以学会的,因为论坛里基本人人都会的,所以你不会 ...

您好老师,本坛很多坛友也是发不出来图片,其实还不少,有换浏览器的,有换系统的,有写代码的,真的很多,也很烦恼,您就教教大家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老师,本坛很多坛友也是发不出来图片,其实还不少,有换浏览器的,有换系统的,有写代码的,真的很多 ...

1,不要叫老师了,我也是个半吊子新手。
2,我愿意效劳,不过我只能使用我自己的电脑做一个教程,不能覆盖所有人的所有情况。

明天吧,太晚了,先睡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一试手机发图

输入扫频信号太大了,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一试手机发图

原来是削顶了,输入信号幅度太大了,楼主知道自己输入信号是多少毫伏吗?

网友:
果然是输入幅度太大,被削顶了。不过两侧波形还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不要叫老师了,我也是个半吊子新手。
2,我愿意效劳,不过我只能使用我自己的电脑做一个教程,不能覆 ...

这个好,期待中

楼主:
用示波器测了一下,10mV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测了一下,10mV左右

自制的简易信号发生器,只要频率不高,用一只低阻电位器(1K以下阻值)调节输出信号。许多简易的产品如XG-25就是这样的。

收音机的的测试,最小信号值常常需要小于1毫伏(有些时候甚至1微伏),自制仪器很难做到的,如果加一个电位器调一下,一般的要求是可以满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制的简易信号发生器,只要频率不高,用一只低阻电位器(1K以下阻值)调节输出信号。许多简易的产品如 ...

我这个再小一点就出不来了,这个是我的极限,将就用吧,感觉还行,至少不再为那个又贵又难找的锗管3DG系列三极管发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再小一点就出不来了,这个是我的极限,将就用吧,感觉还行,至少不再为那个又贵又难找的锗管3DG系 ...

什么样的信号源,再小一点还有出不来的?不会吧。

自制的信号源,采用金属机壳,引出采用射频插座、同轴电缆,泄露的信号就会小许多(小到1毫伏是可以做到的),电位器控制是能够控制输出的。

测试要根据电路来决定输入信号的大小,一般的收音机,第一级基极注入的信号通常小于1毫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样的信号源,再小一点还有出不来的?不会吧。

自制的信号源,采用金属机壳,引出采用射频插座 ...

我都是搞着玩的,除了这个示波器和万用表是成品,其余都是自制的裸板,金属机壳,射频插座我没弄,就是测试线都很随意,几条普通的导线,几个鳄鱼夹,收音机的功放都是用的面包板搭建。每次测试用一个塑料板,托着一堆的线,简直不容直视。想当初买示波器的目的也只为了看看调频调幅收音机的中频曲线。还别说,和成品收音机比较,我这一堆线的实验机在示波器、电烙铁、笔记本的干扰下,还能比较清楚的收听,而成品的却一片噪音。第一次玩收音机还是在面包板上玩的636单管机,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