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C常见芯片和DSP之分

楼主(2022-09-09):
我们可以看到,在功率要求不高的场合,PFC控制可能就是某个芯片,比如凌特、安森美、TI等芯片就可以。大功率或超大功率就往往需要DSP。那么,是什么样的因素导致芯片无法完成大功率PFC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电源所有的经验和窍门都是靠炸管子堆出来的,你不炸个几麻袋管子都不好意思说是电源圈混的.

工作年限长了你就会明白,人与人的差距确实是巨大的。
要是中学数理化成绩不好,大学不是科班出身,60分万岁,工作时把“凑试”叫成“开发调试”,那就只能靠“炸几麻袋管子长经验”了

网友:
大功率电源讲究效率,比如40KW电源,1%效率的提升就能减少400W的发热量,目前PFC效率较高的是三相无中线 VIENNA 结构的拓扑.没有现成的PFC IC可以使用. 大功率电源多使用数字化控制来提供效率,属于数字电源范围,数字电源可以使用DSP,或MCU来搭建.TI和ST都推出的有自己的数字电源参考设计,TI使用是28xxx系列DSP,VIENNA 架构也是TI的专利,使用时要注意专利问题,ST是STM32F334,STM32G474系列.

楼主:
安森美官网上自己有个几KW的方案,市电220V输入,用的32位ARM芯片。我知道有些上KW的开关电源也有用常规普通芯片的,功率因数也非常高。
感觉这里面还是有些窍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森美官网上自己有个几KW的方案,市电220V输入,用的32位ARM芯片。我知道有些上KW的开关电源也有用常规普 ...

做电源所有的经验和窍门都是靠炸管子堆出来的,你不炸个几麻袋管子都不好意思说是电源圈混的.

网友B:
大功率或超大功率就往往需要DSP。那么,是什么样的因素导致芯片无法完成大功率PFC呢

大功率或超大功率的,基数大,在算法改进上能更加接近发挥极限的效率,提升一丁点,价值都很大
小功率的,基数小,如果不用成本超低的简单芯片,硬要上DSP的价值和意义不大
当然这是一个特定时代使然,将来总会有部分新的东西来代替老旧的
但衡量得失和有所取舍的精神一直会沿袭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功率或超大功率的,基数大,在算法改进上能更加接近发挥极限的效率,提升一丁点,价值都很大
小功率的 ...

DSP能对各种特定场景应用,在算法上进行针对性优化

而固定芯片适合通用性场景应用,无法对特定场景进行效率极限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