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RT电视画面不正常原因

楼主(2022-09-09):
开机,图像黑白,顶部画面向左斜,下方正常,调制式不管用,菜单颜色正常,过了一个小时才有彩色正常了。

网友A:
换全套中放小盒中的中频线圈试试。也就是高频头的后级中放,一般是屏蔽在小金属盒中。

楼主:
没有使用TV,只用A∨看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全套中放小盒中的中频线圈试试。也就是高频头的后级中放,一般是屏蔽在小金属盒中。

正解;现好像不好卖,可把中频线圈中并联的谐振瓷管电容换成高频瓷片电容,一劳永逸。

网友:
有可能是管座或高压帽上潮漏电,开机后发热就好了

网友:
老电视受潮了,必须彻底清洗烘干。

网友:
AFC电路检查一下
也可能4.433或者它串联的电容换一个试试.

网友:
聚焦极电压太低导致的 更换管座 然后在聚焦极打上绝缘胶 一劳永逸

网友:
一般是电视机行AFC电容开裂失效,容量221、2KV

网友:
开机一小时后正常,打开后盖在阳光下曝晒一天。

网友:
可用加热法(电吹风),冷机状态对电容加热,揪出真凶志在必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