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矿坛,这个有三个变压器的是什么机芯,实在少见

楼主(2022-09-09):
万能的矿坛,这个有三个变压器的是什么机芯?实在少见!一对输入输出,还有一个肯定不是电源变压器,请问这是什么品牌的收音机?

网友:
应该是阻抗匹配器

网友:
外接高阻抗喇叭用的,

网友:
扼流圈,也就是电感。

网友:
应该是扼流圈。

网友A:
      七十年代流行一种以生产小队为单位的兼有线广播的收音机,此收音机能够带动几十个舌簧喇叭,共一个小队使用。此收音机有对讲功能,收音机里的话筒与扬声器共用,作为话筒使用时,8欧姆与输入的阻抗严重不匹配,所以就多了一只阻抗变换器,其大小跟输出变压器差不多,多的那只很可能就是阻抗变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七十年代流行一种以生产小队为单位的兼有线广播的收音机,此收音机能够带动几十个舌簧喇叭,共一个小 ...

看机芯结构,应该是七八十年代生产的小功率收扩多用收音机,如红波171、葵花DC-2A、星火5W3-1等机型,都有在这种用作音频输入阻抗变换的小型变压器。网上有具体的电路资料,感兴趣的话可以查一查。

网友A:
      驱动大功率功放管,若采用甲类工作驱动,必须采用中功率三极管,若采用乙类工作状态驱动,两只小功率管就可以了,但要多加一只驱动变压器,从现在的价格,驱动变压器要比三极管贵的多,就不划算了,不过乙类驱动会省一些电,从主楼的实物图看功放管,顶多也就是3AX81,不会增加一只驱动变压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大功率功放管,若采用甲类工作驱动,必须采用中功率三极管,若采用乙类工作状态驱动,两只小 ...

功放管就是3AX81,不知道为什么要三个变压器。

网友B(2022-11-06):
应该是两级低放都是采用的变压器耦合,一般的两级低放是采用一级阻容耦合,一级变压器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两级低放都是采用的变压器耦合,一般的两级低放是采用一级阻容耦合,一级变压器耦合

给别人去研究去了,全网找不到资料图纸。

网友:
多拍几张细节,让坛友逆向绘出。

网友:
这个好判断,只要是两个引线,扼流圈准没错

网友:
这种阻抗变压器的线路,现在基本不用了.以前为了农村社队广播用的.我曾经历过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