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帮我按要求设计一个极简余弦波发射机。

楼主(2022-09-09):
设计一个基本的无线电发射电路模型,整机电路功能是,一通电,电路的天线只会自动发射一组60个连续的标准余弦脉冲,发射完毕电路自动进入通电待机状态。
要求用尽可能少的分立元器件组成该电路,电路要自带振荡单元,用于发生余弦脉冲,如果要用到集成块的话,只允许使用一个,且其型号数字上要含有"22"“1962”。
不允许使用单片机编程实现。
至于所使用的电源电压、脉冲周期和振幅、发射功率和效率、天线增益、信噪比、放大倍数等无要求,可简略处理,该任务旨在演示电路基本功能。
哪位用multisim画个图我看看,谢谢。
请不要使用标准计数器、计时器、编码器等来简化设计。

网友A:
我不知道正弦波与余弦波有什么区别,也许指的是相位??零点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正弦波与余弦波有什么区别,也许指的是相位??零点在哪里?

见最下面那张图。像初中数学三角函数那样,横轴位于波谷与波峰的中央,零点从第一个波谷处算起。

楼主:
难点在于通电后只自动发射60个脉冲。要是无限制发射下去就太好办了。

网友B:
在示波器上余弦和正弦有什么区别吗?左右相移不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示波器上余弦和正弦有什么区别吗?左右相移不同吗

咱不纠结这个问题了。开始构思电路细节吧。

网友:
加个数字计数器,60个拉低电平

网友:
可以用CD4522可预置计数芯片实现60个计数后改变改变输出电压,控制三极管,使其饱和导通或截止来控制电源。实现60个连续波,至于是正弦还是余弦,只是起点是0电压还是最大值电压,可以用电压比较电路,来控制起始发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咱不纠结这个问题了。开始构思电路细节吧。

如果频率要求不太特殊,比如2-3MC以下那就简单了。直接使用DDS 要几个脉冲就有几个脉冲,很简单。如果使用LC电路那就使用一个计数器,数够了就关掉放大级就行了。还是说清楚频率以及要求的好,很显然数清楚2兆信号60个,与数清楚200兆信号技术上大不相同。

楼主:
请不要使用标准计数器、计时器、编码器等来简化设计。

网友:
这是啥意思?公开招标吗?不知道项目预算是多少呢

楼主:
电路需要设计成全自动执行,不能中间人工干预,最好也不要设计成预置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频率要求不太特殊,比如2-3MC以下那就简单了。直接使用DDS 要几个脉冲就有几个脉冲,很简单。如果 ...

原则,只要满足自动执行60个的要求,怎么简单怎么来。

楼主:
其实我的初衷是,一看电路构造就能看出是能产生60个正/余弦波的,而不是59或者61个,所以不想利用计数器之类的内设参数的方法。
比如串联60个LC振荡电路,当然实际不可行。但是我始终没有想到巧妙的方案。

大家现在能理解我的意思了吧?使用计数器和我直接用单片机编程没两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的初衷是,一看电路构造就能看出是能产生60个正/余弦波的,而不是59或者61个,所以不想利用计数器之 ...

你自己的作业,招标费是多少呢

网友C:
你出了道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出了道难题………

相当难,我思考了几年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我的初衷是,一看电路构造就能看出是能产生60个正/余弦波的,而不是59或者61个,所以不想利用计数器之 ...

还真给弄糊涂了,60个LC是要产生60个不同频率的正弦波,还是一个波有60个波峰?
若是60个波峰,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采用一个单稳态触发电路,触发一次,产生一个正脉冲。通过电位器控制一个正脉冲宽度来控制电源,调节电位器,使这个正脉冲的宽度正好是正弦波周期的60倍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真给弄糊涂了,60个LC是要产生60个不同频率的正弦波,还是一个波有60个波峰?

我上面只是举个不贴切的例子而已。旨在说明通过电路结构分析,元件和拓扑,就能看出该电路能自动产生一串60个正弦波脉冲序列。60这个数字已经明明白白体现在电路中了。

网友E:
看样子楼主的意思只是请大家给出一个设计思路,具体的另说,现时要求不能用现成的计数器编码器什么的来构成,只能用分立元件。
18楼的做法是通常的模拟电路的做法,不过楼主还有一个要求就是从电路上能一看就是发射60个波的。
如果我的理解不错的话,楼主就是想要弄个分立元件的计数电路,能一看就知道是60个的。
至于频率,大家就认为是低频的好了,用个晶振就可以了。这样看,就用双稳态电路级联来计数了,从电路结构上看,应该是不复杂的,但元器件可能数量不会少,双稳态要有6级,就是12个三极管,当然用孪生对管就是6个

网友C:
且其型号数字上要含有"22"“1962”,几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楼主的意思只是请大家给出一个设计思路,具体的另说,现时要求不能用现成的计数器编码器什么的来构成 ...

这位朋友的方案是对的。能不能帮我用孪生对管画出完整电路图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且其型号数字上要含有"22"“1962”,几个意思………

用20楼朋友最后的方案就不比考虑这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需要设计成全自动执行,不能中间人工干预,最好也不要设计成预置计数。

逻辑上说如果不使用计数器电路很可能无法构成。大体原因在于电路的一个周期内的状态太少,因此无法确定所探测的状态处于序列的位置,也就是说需要计数或者计时判断重复出现的序列的绝对位置。如果一个过程有很多个状态比如N个,确定具体过程所处状态在N个状态之内都可能不依赖计数器实现。现在显然不是,于是楼主的想法要实现需要继续努力,方法是增加确定的状态。比如用F1频率做基本频率,120倍分频的F2与其差60的倍数,再对F2分频,于是电路可以在F1,F2,F3确定的状态下一次输出60个脉冲。注意这仍然要使用逻辑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朋友的方案是对的。能不能帮我用孪生对管画出完整电路图来,谢谢。

用分立元件的逻辑电路难道不是逻辑电路吗?奇怪的逻辑!

网友:
DDS + DSP,去翻看ADI手册

网友:
做一个60Hz的正弦波振荡器,一个90度移相电路,一个一秒单稳态电路。

网友:
脑筋急转弯。我是转不动了,楼下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逻辑上说如果不使用计数器电路很可能无法构成。大体原因在于电路的一个周期内的状态太少,因此无法确定所 ...

数字的分频器,本质上还是计数器.....

模拟的分频器,是要用 VCO 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当难,我思考了几年了。

它!你要几个,就输出几个,不过需要RC滤波电路

网友:
我觉得 LZ 以及各位需要先回答一个问题,来决定后边的大方向:

既然明确要 60 个周期,那么计数部分要用 “数字电路” 来实现,还是 “模拟电路”?

前者宏观上就是数字计数器,无论你用芯片还是分立元件自己搭,宏观上都是计数器;
后者可以有多种样式,单稳、模拟积分等等,但有误差,例如只能确定 59.0-61.0 范围,而非严格的 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