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示器重启是不是电源主滤波电容的问题

楼主(2022-09-09):
显示器电源是外置的24v4.18A,刚开机显示正常,几分钟后黑屏然后显示logo之后正常显示,应该是重启了,刚开始是重启一次后就正常显示了,慢慢的越来越严重,重启几次后才正常,间隔几分钟。以为是电源大100uf400v大电容不良,x宝买了一个的尼吉康150uf400v换了之后前几天正常,之后还是同故障。认为是假尼吉康所以前几天买了个的化工的100uf450v又换上,今天又开始重启了。应该不是电容问题,但是换了电容的前几天又正常

网友A:
遇到问题不能猜,因为一般猜不中。

怀疑电源问题,可以监控下电源(示波器或者表,表的话精度不太够),如果电容不好,纹波大。

网友B:
换个电源试试,你那水平估计修理费劲

网友C:
开关电源里的次级滤波电容、开关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滤波电解电容出问题,也会导致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问题不能猜,因为一般猜不中。

怀疑电源问题,可以监控下电源(示波器或者表,表的话精度不太够), ...

谢谢!没有示波器,因为2年前就是电容坏了拆了个旧的换上去好的,还有就是新的换上去前几天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源试试,你那水平估计修理费劲

有换的就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里的次级滤波电容、开关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滤波电解电容出问题,也会导致这种现象。

谢谢!等有空在看看,前几天换之前基本就一直重启没法用了,就是搞不懂怎么换了主滤波之后可以好几天

楼主:
应该是这个磁芯松了,要按一下就正常

网友:
遇到过 按键漏电的显示器 一直重启闪烁

网友:
我原来也修一个12V4A的电源,线路没你这个好,我那个只是一个普通UC3842控制的反激开关电源,也是用在液晶显示器上,用了几年开始打咯,因为它这个毛病时好时坏,开始也是东怀疑西怀疑,以为电容失容,用表测量容量仍很足,高压侧焊了个遍也没有用,后来看有矿友说,短光耦,看能不能正常顶格输出电压,结果是能的,因此排除了高压侧故障,低压侧查到最后,才发现TL431的接地脚附近的敷铜走线断裂了,时通时不通,导致故障,因为时通时不通,你用表笔压在线路板上时,可能就压通了,通断测试自然能正常鸣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