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HP笔记本分辨率调节问题

楼主(2022-09-09):
  请教大家,孩子买的HP光影8笔记本,在设备管理器中,有两个显卡:一个是intel的,估计是主板集成的;一个是RTX3050,厂家着重宣传的,估计性能比集成的要好。
  现在问题是,我把系统集成那个禁用后,在桌面-显示设置中,分辨率就是固定的1920*1280,不能调节,这是怎么回事呢?
  系统集成那个不禁用,分辨率就能调,但是那个玩游戏会卡。

网友A:
可能是外置显卡只提供最大的分辨率(猜的),用360驱动大师趣一把看看。

网友:
驱动装了吗? 看样子是装了,可考虑用官网最新驱动,别用厂家的驱动。

BIOS里禁用那个集成显卡。

另外如果不能调那个分辨率,如果和屏幕的最佳分辨率相同(大概率),就没必要在意了。因为对液晶屏,不是最佳分辨率的情况下,显示效果不好。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我进入BIOS看了,HP笔记本的设置很简单,找不到禁用设备的选项

网友:
不管是WIN10或者WIN11系统,在桌面上点右键,弹出的菜单中选择 显示设置 选项,进入以后应该可以调整显示分辨率的。我新买的笔记本是戴尔的G15,平时浏览网页时设置的分辨率是1366×768 也没有问题。如果想不用集成显卡可以在桌面上点右键,弹出的菜单中选择nvdia控制面板,进入控制面板后,在选择一项任务的栏目下选择管理3D设置,在右侧的窗口栏目下面的全局设置下面的首选图形处理器下面选择 高性能nvdia处理器,在页面的右下角选择应用就可以了。 屏幕截图 2022-09-09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外置显卡只提供最大的分辨率(猜的),用360驱动大师趣一把看看。

是笔记本屏幕的最大分辨率,RTX3050 可提供 8k 分辨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笔记本屏幕的最大分辨率,RTX3050 可提供 8k 分辨率

那这个应该就对了,不需要再纠结了。

分辨率不是最佳分辨率的用法是不对的,嫌字小可以用放大功能。

网友:
信号源上去了,可是小液晶显示跟不上,它等着你喂4K曲面屏了啊。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
孩子玩模拟人生,如果选择3050显卡的话,在游戏中调不了分辨率,游戏中的字看不清楚

网友C:
能进nvidia控制面板吗?进去把默认gpu改为3050,不要自动

网友D:
右键我的电脑 点击管理  选择设备管理器 在显示适配器里头禁止 想要关闭的显卡设备 重启后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进nvidia控制面板吗?进去把默认gpu改为3050,不要自动

  你好,谢谢指点。我设了,显示设置-分辨率那里,还是固定的1920*12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右键我的电脑 点击管理  选择设备管理器 在显示适配器里头禁止 想要关闭的显卡设备 重启后 就可以了

  你好,谢谢关注。设备管理器中,我把集成显卡关掉了,重启后,3050的分辨率还是不能调,只有1900*1200
  是虚的,不能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关注。设备管理器中,我把集成显卡关掉了,重启后,3050的分辨率还是不能调,只有1900*1200
...

nVidia 3050的驱动装了没,设备管理器中如何显示,独显有错误代码不

网友(2024-02-29):
解决了吗,1不要禁用,2驱动更新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