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场效应管代替电子管

楼主(2022-09-10):
如果前级放大,用场效应管代替电子管,效果如何?常用的型号有哪些?

网友(2022-10-12):
引用 网友A:
是个可行的办法,记得老电路基本用3DJ2、6、7几种,跨导不如现在的高;
若吹毛求疵的话:场管输入特性整段 ...

我搭了个实验电路,将1N60没接到270V端,另给了一组28V 供电给1N60使用,效果还不错。无意中看到那张直接上了270V电压的图,很好奇贴过来和大家探讨。

楼主(2022-09-10):
代替电子管做源极(阴极)输出器行吗?

楼主:
例如采用1N60(1A600V),请有实践经验的老师不吝赐教!

楼主:
各位老师中秋节好!我学会用手机发图片了!怎么没人理我呀!

网友B:
俺曾想按电子管收音机电路图试验用场效应管代替各级电子管,但据说场效应管跨导低,再加上本人不具备这个条件,只得作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曾想按电子管收音机电路图试验用场效应管代替各级电子管,但据说场效应管跨导低,再加上本人不具备这个条 ...

场效应管跨导低?根本不存在的,现代大功率MOS管的跨导能轻轻松松达到几S甚至几十S,而绝大多数电子管跨导都在几mS级别,6J7属于电子管中跨导最高的一类管了,跨导也仅仅为50mS,所以说电子管和场效应管比较跨导是根本没用可比性的,仅仅跨导的差异也不能决定谁好谁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例如采用1N60(1A600V),请有实践经验的老师不吝赐教!

采用这种MOS管的话,其实绝大多数型号都没问题,只要耐压足够,剩下的就是管子线性的问题,很多MOS管是为了作开关而设计的,要是用作模拟放大,线性不一定好,选择的时候可以先去看看这个型号的数据手册,看看管子的曲线图在选择

网友:
u跟隨器架構,輸入電壓从+-0.5v到+-4v,輸出20v到160v,所有範圍均表現極好線性,圖中輸出阻抗為100k,實際負載可低至20k,輸出幅度損失10%,穩壓二極管選擇為供電電壓40%

网友C:
這個前級電路放大20倍,場管如果用6n2替換,可以得到6n4低噪聲性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中秋节好!我学会用手机发图片了!怎么没人理我呀!

关键是我还没学会用手机发图片,不能理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我还没学会用手机发图片,不能理你啊

手机最下部显简易版和电脑版,用电脑版就可发存在手机里的图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前級電路放大20倍,場管如果用6n2替換,可以得到6n4低噪聲性能

请设计一个1/2 6N2共阴放大+(直耦)场效应管1N60源极输出的前极实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前級電路放大20倍,場管如果用6n2替換,可以得到6n4低噪聲性能

请问上面两个方案哪个好?

网友E:
不过93年左右 电子报 介绍过很多IGBT管的功放机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过93年左右 电子报 介绍过很多IGBT管的功放机电路

不喜欢IGBT功放!
是想用一级电子管共阴放大+(直耦)晶体管射极(源极)输出,再推电子管功放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上面两个方案哪个好?

雙极晶體管輸出線性比場管好,膽加n管又比加p管線性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陰隨電阻這裡不能要,不然會暴管

网友:
即使年前的杂志上有用一级场管加入到红灯711的中放通道,阻容耦合,解决管子放大能力衰减、6E2强台闭合不了的问题,加的是6DJ,,若加一级6K4,则灯丝电源不够怕电牛发热,用于音频放大也是一样的可行。

网友F:
高压管的本底噪声较大,谨慎从之。

楼主:
明年回山东(工作室),试做一下,看效果如何?

网友G:
本坛的某位坛主好像也做过类似的,不知是不是您要找寻的。

坛主名称好象是:zjhyhky
标题好象是:【東風三號】最便宜的6p1膽機

以下是他上载的电路图。看看是不是博主想要找寻的。

DF-3F

DF-3F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本坛的某位坛主好像也做过类似的,不知是不是您要找寻的。

坛主名称好象是:zjhyhky

和这种类似的,我已做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压管的本底噪声较大,谨慎从之。

本底噪声小的高压管有哪些?

网友H: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中秋节好!我学会用手机发图片了!怎么没人理我呀!

都在过节,要么静默。要么欣赏初秋景色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都在过节,要么静默。要么欣赏初秋景色呢。

现在参与也不迟,有高见请发表!

网友:
其實就三个基本電路可對接,騎馬,曡串加u跟隨,其他架構增電壓輸出幅度不夠用

网友:
不是不理你,而是不能直代。尤其是你那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底噪声小的高压管有哪些?

基本上没有。

网友:
我80年代用过3DJ6给电子管电路做前级放大,也没听出啥不同,可能后级影响更大,如同人们用CD机推电子管功放,还是胆味,虽然CD机是半导体集成电路的

网友:
前级管用170就很好

网友:
这是2个不同的元件,都可以做前级,做一个场管的前级好了,怎么又扯上电子管了?

网友:
这样做怎么样?使用6N2+3DA150

网友C:
上个完整收集電路圖,設計非常不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个完整收集電路圖,設計非常不錯的

1N60的利用实例,有参改价值!

网友:
可参照PASS电路,用的就是差分管倒相和驱动的。楼主的这种管子互导很大,一对管子就可以直接驱动功率管了。

网友I: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982355-1-1.html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73642-1-1.html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02351-1-1.html
这些都可以参考,矿坛上还有一些资料不一一找出来了。
又找到一个: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372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I: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982355-1-1.html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73642-1-1.htm ...

谢谢你!辛苦了!

网友J:
在电子稿电路中使用晶体管没有意义。如果一定要用末级倒是可以考虑,这样可以节约用电。

网友(2022-10-11):
引用 网友J:
在电子稿电路中使用晶体管没有意义。如果一定要用末级倒是可以考虑,这样可以节约用电。

赞同这个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