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温26度,DB-30-112收音机火牛,开机几小时后,卡秒表,手摸9-10秒就得离开,正常不

楼主(2022-09-10):
火牛并没有用满,高压绕组电流接近用满,灯丝绕组只用了一半多点的电流。

现在这个情况,不知道牛的温度正常不?

是不是市电高达238V,让牛有些过热了?

记得论坛里好多手摸温度的大师,以前说过,几秒几秒大概是几度几度,可惜当时没记笔记,现在也找不到了。请教一下,这种情况大概有多少度?谢谢

网友A:
开机几小时后热点,应该是正常,过热是铁芯质量不好,片之间绝缘不好。

网友B:
50度左右???

万用表上没温度计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几小时后热点,应该是正常,过热是铁芯质量不好,片之间绝缘不好。

我没经验,把不准是“热了点”还是“过热”

27厂牛,铁芯和绝缘应该还是能基本过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度左右???

万用表上没温度计之类?

表配了个热电偶,很不好用,无法和硬平面良好接触。

肉手可以保证非常良好的接触

网友B:
我觉着热电偶靠谱,我都是找个缝隙(注意别短路了)卡住,过一段长点的时间再去看温度。差个几度问题不大的。

你可以考虑,家里是否有导热硅脂,后者用个螺丝压一下等方法,但我感觉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着热电偶靠谱,我都是找个缝隙(注意别短路了)卡住,过一段长点的时间再去看温度。差个几度问题不大的 ...

收到,明白,谢谢

网友A:
如果是成品机,几小时,基本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成品机,几小时,基本正常。

感谢点拨

网友C:
我用过的收音机,手不能长时间放到变压器上!你的应该还在正常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的收音机,手不能长时间放到变压器上!你的应该还在正常范围!

谢谢指导。

好像在哪看到过资料,老收音机按设计,最好连续工作不超过两三个小时。

网友D:
过载了,都烫手了,起码60度了。

网友E:
老收音机那年代市电220v达不到现在市电都230v以上了用上了所以发热,二七电牛测试过静态电流60mA属超标了所以工作起来热烘烘达六十度左右但能正常工作,你的牛用着吧应该烧不掉的!我自己绕牛设计保守长时间工作起来沒超45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收音机那年代市电220v达不到现在市电都230v以上了用上了所以发热,二七电牛测试过静态电流60mA属超标了所 ...

看来老牛确实不太适合现在用了,温度又高,线绝缘漆也老化了。以后老老实实用新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载了,都烫手了,起码60度了。

应该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