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32个P口都随机接地或接电源,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烧毁吗?

楼主(2022-09-10):
如题,请教。
假设芯片质量没问题。TTL单片机,CMOS单片机。
无论什么程序,如此接法,是否都不会烧毁?

网友:
LS正解,基本知识,详看该单片机的数据手册即有描述。

网友A:
前提必须是:这些IO口全部处于高阻态。

请仔细参阅datasheet和51文档。

网友B:
端口驱动电流或灌电流都不高,不管怎么接,只要电压不高于最大输入电压就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提必须是:这些IO口全部处于高阻态。

请仔细参阅datasheet和51文档。

毛线。。。

网友:
看这两项。
灌电流就是IO口直接电源,但给输出0,就等于单片机内部短路电源。
最强推换驱动能力时,就算IO口外部直接地,但是给输出1,就等于单片机外部短路电源。
这两种情况电流也才20几MA。
想烧毁单片机,想多了。
另一方面,你想IO直接驱动大功率器件,也想多了。

网友:
赞同LS的数据和结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端口驱动电流或灌电流都不高,不管怎么接,只要电压不高于最大输入电压就没事。

芯片总电流会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总电流会超。

多谢指正!
总电流能承受多大,我也没找到相应数据。
管脚多的时候一般都会有多个VDD和VSS分散电流。

网友:
网上找到一个视频,v.youku.com/v_show/id_XMTMwOTEzMDYyNA==.html
在电压为9V时,总电流达到1.4A左右,持续几秒后烧毁。
如果按32个IO口,每个IO走25MA电流,总电流800MA。
不知能不能烧毁,这个实验可以做一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