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开关电源-输出如何减压?

楼主(2022-09-11):
请问各位老师,有一个胆机开关电源。输出为 DC365V。在不修改开关电源的前提之下,如果要减压到  265V,有什么好的办法或添加电路?

(开关电源本身无电压微调)

网友A:
以上所有办法只会把开关电源的无电流至满载电流都恒压输出这个开关电源是任何一种电源都

无法取代的最大优点完完全全消灭了,破坏了.这个电源还有何用?

加分压电阻.又把效率从开关电源92%--96%效率降到六十几!

开关电源改输出电压的唯一办法,就是修改电路里的取样电阻。

一楼提出不修改;是个自相矛盾的伪命题,

与下面什么折圈数等,同属胡扯

网友B:
    设计好的开关电源,即使能够微调输出电压,微调的范围也是有限的,根据楼主的设想,要能向下微调百分之三十才行,这个会有困难的,即使勉强做到,电源的稳压性能、输出功率、安全性能都会受到影响甚至不能工作!而且,如果电源输出多组的话,所有的输出都会同步变化。

   在输出端用电路实现降压,脉冲开关方式可以,但是电路比较复杂。线性的方式,可以采用高压稳压的方式,串联稳压或并联稳压的方式都可以,用大功率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实现就行,电子管电路需要的电流不会很大,即使调整管压差超过百伏,管耗也不会很大,但是也不能忽视散热保护、过流保护、暂态保护。还可以采用电子滤波的方式,其实与稳压差别不大,不过滤波方式没有稳压作用。

网友:
减输出电压的这个绕组的线圈匝数,开关变压器的线圈匝数不会多,减少匝数试,如还是高,再减。很麻烦,
开关变压器很难拆,磁芯很脆。如这个绕组不独立(也是电压采样绕组),这个方法不行。

网友:
电阻应该是可以串联分压的,选一功率和阻值适合的电阻

网友C:
前面加一级RC试试?带降压,能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面加一级RC试试?带降压,能滤波。

在输出端子增加两个较大阻值的电阻形成分压电路,取其一电压等于你要求的。

楼主:
我本身的电子能力有限。(焊机族)

不知那里可找到 “类似可调电源的电路”,以转嫁到这个开关电源的输出端,好让我可玩玩网上的低端,不同电压输入的电子管电路,不需再购买电牛和降压电阻以节省开销。

记得以前好像见过晶体三极管的高压可调电路,但记不起了。再说自己的电子计算;设计能力不行。

真希望哪位老师可提供电路。以实现我以一开关电源替代多牛的想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本身的电子能力有限。(焊机族)

不知那里可找到 “类似可调电源的电路”,以转嫁到这个开关电源的输 ...

同样是在三极管上耗了25%效率。

唯一办法是在开关电源取样电阻上并一只1兆欧电位器,然后观察着输出电流电压值,一点一点

把电压调到你须要之值,及带载修正输出电压即可。剩下的工作就是;您并上一个电位器数值的电阻,

还是测两并联电阻数值,折了原电阻,换上你测量到的两电阻合成值、换新;由你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是在三极管上耗了25%效率。

唯一办法是在开关电源取样电阻上并一只1兆欧电位器,然后观察着输出电 ...

老师,改”取样电阻“我在线上有阅读过。必须对PFC有所了解和更改PFC邻近的零件。(好像是灵敏度的问题什么的。。。)

我的想法是不动原有的开关电源,外加可调输出电路。

一来变成可调胆机电源,可玩不同的低端的电子管电路。

二来可节省开销,不需购买不同输出的电牛。(牛价不低,我本人也不会绕牛)

三是不伤害原有的开关电源,因修改不成功,口袋便大失血。

(也考虑到本身能力的问题。机壳开孔这么简单的事情,我都搞到一团糟,还痛失了一个机箱。)

楼主:
如果可调输出电路用易购的MOS管更好。

我在网上找到一个胆机电源输出的滤波MOS管电路,如果有大师帮助设计和更改就更好了。

都怪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有限。

Filter

Filter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改”取样电阻“我在线上有阅读过。必须对PFC有所了解和更改PFC邻近的零件。(好像是灵敏度的问题什 ...

该电源是最好的方式,电压不大改,小改问题不大。365改到265,你要看看这个电源的原理了,大多数问题不大。

另外,开关电源做胆机,可能效果不如普通的变压器整流。反正我是用过好几种线性电源,都是底噪明显加大。变压器前面放个自偶调压器,不超过240V,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该电源是最好的方式,电压不大改,小改问题不大。365改到265,你要看看这个电源的原理了,大多数问题不 ...

明白。

但在高电压面前,我只学习,不冒险。口袋也经不起考验。

网友:
压差太大,
建议先搞个胆管缓冲,然后搞CLCRC滤波,用内阻大的L,然后通过R调整到合适的电压。

至于效率,就别纠结了。

网友:
反馈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可调输出电路用易购的MOS管更好。

我在网上找到一个胆机电源输出的滤波MOS管电路,如果有大师帮助设 ...

这个图由于有R15存在,你可在R17上并265V稳压二极.在功率场管改大散热器;面/体积约为电源管那边

的散热器三/四倍就可了.

网友:
      你把电源的正反面拍几张高清照发上来,看一下是什么架构的电源,一般反激、正激都容易改,LLC的电源要改动100v的幅度就难了。

网友(2022-11-16):
引用 网友B:
设计好的开关电源,即使能够微调输出电压,微调的范围也是有限的,根据楼主的设想,要能向下微调百分之 ...

开关电源相对来说调压是最方便的,就是改一下反馈电阻而已,一般来说,调高了可能影响最大功率,调低了百分之三十没问题,没有多大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计好的开关电源,即使能够微调输出电压,微调的范围也是有限的,根据楼主的设想,要能向下微调百分之 ...

开关电源微调范围不是有限,一般是在很大范围内可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上所有办法只会把开关电源的无电流至满载电流都恒压输出这个开关电源是任何一种电源都

无法取代的最大 ...

您说的很对,改取样电阻就OK

网友:
玩胆机本身就不要考虑什么效率,开关电源主要是解决电源变压器体积大、笨重的问题,而且很多时候还可以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