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遥控器的应急修理

楼主(2022-09-11):
      上午接修一个机顶盒遥控器,故障现象为返回键和音量加失效,经检查线路板上的覆铜板与这二功能键炭膜之间连接处被电池露液腐蚀坏了。这种杂牌机顶盒遥控器不好配,只好想办法给他修出来。
      用多股线绞合成一个“T”型,上面“一”焊接在覆铜板上,下面“丨”拖到炭膜上,压紧透明胶膜后遥控器就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A:
有些遥控器芯片的耐压很苛刻 导致很容易出现问题 使用南孚之类的好电池电压>1.48V就不工作  使用杂电池 电压<1.4V就工作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遥控器芯片的耐压很苛刻 导致很容易出现问题 使用南孚之类的好电池电压>1.48V就不工作  使用杂电池 电 ...

我也遇到过多起,有的杂牌遥控器用好电池不行,用杂牌或者旧电池反而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遇到过多起,有的杂牌遥控器用好电池不行,用杂牌或者旧电池反而能用。

是只能用碳性电池,不能用碱性电池,一般遥控器里会有说明,电子时钟一类的产品也会有说明。

网友B:
这种故障导电银浆或石墨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导电银浆或石墨好使

多年前从河南邮购过一瓶“导电胶”,就象是胶状石墨粉,说明书介绍为涂在导电橡胶触点上就行,可根本粘不上去,而且瓶内的“导电胶”没多长时间就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年前从河南邮购过一瓶“导电胶”,就象是胶状石墨粉,说明书介绍为涂在导电橡胶触点上就行,可根本粘不 ...

应该是买错了,银浆很好用。

网友:
维修实战的经验。

网友:
不错的办法,也可以用导电银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