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C卡替换vc86e的背光纸

楼主(2022-09-11):
前几周,VC86E屏中间发黑,老化。这两天放假,决定维修。

网友:
终于又在论坛遇到了许老师,
就地取材,
简单又实用。

网友:
这个不错,就地取材,简单方便

网友:
透光的塑料片就好了。起一个均匀导光作用。

网友A:
你好前辈咨询下,IC卡较厚且沒有胶是用显示屏的小硬塑料压条压住IC板又不要影响到导电胶的导电功能吧?如果用亚银标签纸贴上效果一样吗?过两天也把890c的老化屏折腾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前辈咨询下,IC卡较厚且沒有胶是用显示屏的小硬塑料压条压住IC板又不要影响到导电胶的导电功能吧?如果 ...

是的,IC卡就是放在原有的塑料压条下。

本想找一个合适的贴纸换上,后来想,不干胶容易老化,还是用IC卡合适一些,加工还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IC卡就是放在原有的塑料压条下。

本想找一个合适的贴纸换上,后来想,不干胶容易老化,还是用IC ...

谢谢明白了,用这个还好操作贴膜贴不好容量起泡。

网友B:
亚银标签更好用,用白卡颜色怪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亚银标签更好用,用白卡颜色怪怪的

百度一下用亚银标签纸当显示屏背光膜的还挺多。

网友:
我毛驴上的速度表与库仑表都被阳光嗮老化了看不清,也不知道还能不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