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avlms
引用 网友A:
这类老VCD光头X宝有的是,你可搜下。换新的,每拆原机旧的就拍下照,照原样非常好换。舍得花钱就拍,买个整 ...
引用 网友B:
双排线的210是早期产品,后来都改单排线了,210直接代换不易,还是买原型号吧,不过性价比很低!
引用 楼主:
是淘宝上搜一台VCD机吗?
shiuyipyuen
引用 网友C:
记得侃过一个资料是说换完光头后要用示波器调什么曲线
引用 网友D:
02年时用SOH-A1U替代KSS-210A耐用很多,但现在两种头都差不多了,想耐用自己调一下激光管电流就可以,电流5 ...

网友E(2022-09-14):
这里顺便提及光头的其他讯息;在与KSS210A同时期;即2000年前夕;

有一种车机机芯,是CD芯与放卡带合并组合芯的乐声牌芯,光头也是几乎印象中永久不坏,读碟神速。

可惜也因此,末能看见光头型号.如看见此乐声牌组合芯------记得留下买路钱-----把光头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里顺便提及光头的其他讯息;在与KSS210A同时期;即2000年前夕;

有一种车机机芯,是CD芯与放卡带合并组合 ...

买过一些三洋车机,进口的,光头不知用了多少年了,读盘能秒读,

网友F:
19年我在T宝买过这个激光头,当时买了2个,装上去都能用;原激光头洗过后发现比买的还好用,仔细观察发现原装头径向轴孔镶了铜,而买的是全塑料的,听说这种是国产的

网友:
210光头很多也很便宜TB很多翻新的和国产不带铜套的质量不一尽量不碰,如果有动手能力几块钱一个没调过的旧光头多买几个回来清理一下运气好几年没问题,有没有钽电容的使用没感觉有差别主要心理作用。

网友:
我有,之前公司生产CD机拆了几个还在老家,不急的十一回家可以找一下。

网友:
放了十几年来不知道还能不能用了

网友:
咸鱼号称拆机,可变电阻未调。5元一个(钽电容8元),5个包邮。多买几个,清洁一下总有好用的。

网友G:
咸鱼带铜套的很多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19年我在T宝买过这个激光头,当时买了2个,装上去都能用;原激光头洗过后发现比买的还好用,仔细观察发现原 ...

加了铜制轴套,导轨主轴就变得耐用了,基本上能用到机器报废,光头都还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G:
咸鱼带铜套的很多的

已经多年没用闲鱼了,当时是在淘宝买的,最近才又开始逛闲鱼

网友:
引用 网友H:
加了铜制轴套,导轨主轴就变得耐用了,基本上能用到机器报废,光头都还能正常工作。

铜制轴套都能加!牛!!原来的激光头就是有铜套那种,当时读碟能力不行了,清洗后比买的两个还好用,所以留着备用,先用坏那两个

网友:
淘宝,闲鱼,都找找看,哈哈。现在还用vcd吗?便携式,还是台式?

网友I:
总觉得以前的cd机和磁带机,播放总有一种动态效果。现在的数码存储音频达不到,哈哈有时候还会突然放快还是放慢,你们有感觉没?和存储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I:
总觉得以前的cd机和磁带机,播放总有一种动态效果。现在的数码存储音频达不到,哈哈有时候还会突然 ...

多谢shiuyipyuen版主加分鼓励 ,你这个拼音,自从我换号后感觉你的拼音是不是变了,拼不出来 我记得以前你这个号拼音不是这个吧。

网友C:
记得侃过一个资料是说换完光头后要用示波器调什么曲线

换个光头,要有耐性先调光栅,能否聚焦在光管的点上。再调眼线。
调现在光管电阻。也许是好些。但光管读盘能力已衰减,有一些碟子可能不会读。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总觉得以前的cd机和磁带机,播放总有一种动态效果。现在的数码存储音频达不到,哈哈有时候还会突然 ...

台式cd机,输出运放都是±9v-12v供电,动态效果自然比现在的数码播放器5v电压的来得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台式cd机,输出运放都是±9v-12v供电,动态效果自然比现在的数码播放器5v电压的来得大一些。

那应该是转换的双电源吧,供电电压高,那就是功放动态好。

网友:
KSS210是电流型光电接收器,后来的型号如213,都改成电压输出型(即内置前置放大器),哪种好不用想就知道了。

网友:
用KSS212,KSS150都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2022-11-02):
这个光头好像还是好替换的 吧

网友J:
用热吹风温度180度把那三个脚的激光管加热拿出来,换一个激光管就行了,以前激光头很贵的时候都是自己换激光管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热吹风温度180度把那三个脚的激光管加热拿出来,换一个激光管就行了,以前激光头很贵的时候都是自己换激 ...

据说很少人换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K:
感觉优质音源的数播效果还可以,并不差。至于动态,一般便携式播放设备也就那样了,你换掉后面的小功放和 ...

元件坏了,换就是。容,感,阻这些。我说的意思不是动态范围宽容度这些,说的是动态的效果,意思是不像存储器寻址调用数据那种,是实时数据流传输。就像磁带,录像带,光碟,胶片放音机,这些的机械运行,实时读取数据。这样,会感觉有一种原始的顺畅的感觉,因为是匀速的。数码固态存储,担心还是会出错,感觉受限于各种存储介质,压缩编码的影响。

网友:
其实我还想说一句,除了,供电电压,数转模,模拟电路处理这些部分外。以前的电路,有些虽然频响范围小,虽然两头延展不怎么好,也就是说的,动态范围扩展不好,超低频和次声波这些频段衰减,但是中频附近范围的解析不错,人声好,定位好,整个频段过渡圆顺。现在的功放,前级分频,后级分频,鬼来鬼去的,有些可能都忽视了三频的衔接过渡,只是一惊一乍的,哇,高频多刺激,低频下潜好深啊,中间的衔接,哪怕说中频都不尽如人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很少人换成功

耐心信心细心

网友:
频段衔接不好,有些频段缺失,所以你们会感觉现在有些声音怎么感觉那么单薄。如果有人有频谱测试仪器,可以测测看。有人是测试了果果的外放喇叭和花萎的外放喇叭,的一点点猜想。而是一味地用某一个两个频段,去抓耳。这样的是好的功放系统吗?

楼主:
胆大心细

网友(2023-06-23):
经常看到用210激光头代换别的激光头,没看到过用其他光头代换21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