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人多,碰碰运气掉坑了,诚求MCB-100电台图纸、资料

楼主(2022-09-12):
捡了一台MCB-100成色还行,以为捡到宝,开机发现没有声音,开盖检查发现差一块单列10脚集成块(ic2),现诚求维修资料和图纸!
谢谢各位大佬支持!方便的话发我邮箱:84459713@QQ.COM

网友:
图片小的什么有效信息都看不了

网友:
单列10脚集成块(ic2,,,,,肯定是音频功放芯片,找到功放芯片的音频输入端。直接用屏蔽线引出,外接一台有源小音响,音质效果还好。

网友:
资料非常少 还不如把这ic的电路画出来

网友:
LA4260到LA4268都适合你来选择。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刚才测试了一下:1脚脚位有13.64V,9脚脚位有13.19V,10脚脚位有13.72V,供电电压13.80V。由此判断10脚应为VCC

网友:
每个脚画一下去那里,对应的是那个元件,便于分析。

网友:
老师们都太厉害了楼主来验证下

网友A:
找到一个,但他这个有后缀的,估计是可以接收气象频道。
https://manualib.top/manual/751472/Maxon-Mcb-100-Wxd.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一个,但他这个有后缀的,估计是可以接收气象频道。
https://manualib.top/manual/751472/Maxon-Mcb-1 ...

这是个使用说明,我已经有了,非常感谢!
目前音频功放(IC2)型号已经基本确定就是前面几位大佬判断正确,就是KIA7217AP芯片。已在X宝联系上下单,估计问题不大。
目前用音频讯迹器从6脚可以取到信号,但仅限于PA模式下,在CB模式还是没有信号,经检查MC3361发现各脚电源几乎为零,应该是电源没有送到MC3361芯片,苦于没有图纸,只有抱着机器翻来覆去的检查,但没有什么收获。明天单位很忙没时间搞,只能寄希望于后天再整。

再次感谢各位大佬的无私帮助!!

网友:
论坛高手真多

楼主:
继续顶一下!

网友B:
MCB-60A,看有没参考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B-60A,看有没参考价值

谢谢朋友,这个图我有,这个采用分立元件的,MCB-100集成度又要高些,采用了MC3361调频窄带接受芯片,另采用了5块模块单元。电路比较复杂。
现在情况为:1.吧IC2音频功放KIA7217AP安装上去后,WX模式下接收正常了,声音洪亮。
2.但CB模式还是没有工作,各部电压依然没有供上来,现在依然抱着机器进行盲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