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牡丹648输入变压器参数

楼主(2022-09-12):
购牡丹648一台,输入变压器脚位松动,引脚齐跟断开。想重新绕制,谢谢

网友A:
不如去买648、649残机拆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去买648、649残机拆件。

残机也不便宜哦,自己有线和自动绕线机,很快就弄了

网友B:
我有红旗/牡丹644的参数,两机电路结构相似,输入输出变压器参数应该是一样的,仅供参考:

输出变压器上方就是输入变压器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红旗/牡丹644的参数,两机电路结构相似,输入输出变压器参数应该是一样的,仅供参考:

好的,我按照您给的参数先绕制下试试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