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6档电子波段开关

楼主(2022-09-12):
各位老师好!最近在学习SI4836-A10的电路,发现这个芯片波段分的很细。我想弄一个16档的波段开关,机械的体积太大,想弄一个电子的。用一个按键,按一下更换一个波段。比如说用74HC4067来当这个波段开关。74HC4067是通过S0-S3高低电平来控制的。我不懂编程不想用单片机。想请教各位老师有没有什么不用单片机来实现的方法。或者用其它的芯片来当这个波段开关,能用1个按键控制16档循环就行。感谢!

补充内容 (2023-10-2 16:41):
感谢各位老师的回复,我的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2023-10-02):
用4只CD4066提供16只模拟开关,2只CD4017联级提供16位高电平流动,驱动16只模拟开关流动导通,应该是比较简单的方案。还可以把波段压缩到8个,用2只CD4066,一只CD4017。

网友(2022-09-12):
两个CD4017级联

网友:
继电器 了解一下

网友:
你可以用一片CD74154四线16线译码器,用四个开关来控制,选择集成块1到16的高电平的输出。

楼主:
感谢回复!我学习一下。

网友:
用一个开关的话,CD74154前面加一片CD4518计数器,你就可以用一个按键来控制波段的选择了。

楼主:
请问什么型号的继电器体积能小到芯片大小?

网友A:
用计数器+译码器就可以实现

计数器用4位二进制计数器, 比如74hc161, 输入脉冲后, 输出依次从0000-1111-0000循环
译码器用4-16译码器, 比如74hc154, 负责把4位二进制变为16个输出
最后你还需要16个模拟开关控制dsp芯片的波段

不用单片机,用逻辑电路其实蛮麻烦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什么型号的继电器体积能小到芯片大小?

这种贴片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计数器+译码器就可以实现

计数器用4位二进制计数器, 比如74hc161, 输入脉冲后, 输出依次从0000-1111-0 ...

谢谢老师回复!补脑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贴片继电器。

感谢老师的讲解,我学习学习。

网友:
不知楼主的16档波段开关要几刀的?如果是单刀(双刀)16扔,可以利用SR25小型波段开关改制一个印刷波段开关。开关直径约4cm最大厚度2cm。机械波段开端手感好。

网友C(2023-09-29):
如何改制单刀或双刀rs25小型波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改制单刀或双刀rs25小型波段开关

我用74HC4067,74HC161两个芯片配合。详见【参赛】袖珍型16波段收音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90662

网友:
手动拨码开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74HC4067,74HC161两个芯片配合。详见【参赛】袖珍型16波段收音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 ...

4067模拟开关导通电阻太大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67模拟开关导通电阻太大怎么处理,

我用于控制的电路就是改变电阻的大小,我计算阻值的时候加上了导通电阻。如果想要导通电阻小,就只能换芯片型号了。

网友C:
能否所有电阻增加1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所有电阻增加10倍

那的看您的电路具体分析了。

网友:
諧振電路的波段切換用電子開闗是個誤區,最好的電子開闗其導通電阻也有零點幾欧姆,串联進諧振電路後,Q值立刻大幅度下降,對窄带電路没有意义,最多只能用在預選滤波器一纇的寛带電路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什么型号的继电器体积能小到芯片大小?

搜索信号继电器,两刀双掷,有贴片和插件两种,小手指甲盖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