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998用于FM高放,求助

楼主(2022-09-12):
立创商城买了BF998,用于FM高放,装上后发现比3SK74差很多,我估计是我的BF998使用有问题,请各位老师帮看一下我

我目前是直接置换3SK74的,G2是加了4.1V电压,我想问一下,官方电路S极是要分压的,我直接12接地行不?还有V1到底要不要加电压?官方是加的,看网友有的是不加的.

网友A:
看图,不能直接替换,BF998属于耗尽型管子,GS应该有负偏压,也该图来说GS=0V,工作点不太适合BF998。

楼主在S级和地之间串入个300-500欧左右的电阻试试看,并再电阻上并联个1nf高频电容。

bf998的G2的电压可以控制增益,当AGC用。

网友:
问题出在究竟是用耗尽型场效应管还是增强型场效应管,耗尽型正偏一加管子就导通了。耗尽型场效应管是靠负偏压来控制电流的,增强型场效应是加正偏压来控制电流的。搞几个增强型场效应管试试,BF12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不能直接替换,BF998属于耗尽型管子,GS应该有负偏压,也该图来说GS=0V,工作点不太适合BF998。

...

串了个47R电阻并那个103电容,有放大,只是实际没有3SK74好

网友B:
两种管子性质是一样的。
BF998 G1 0V可以正常工作。
管脚有没有搞错?
换了管子分布参数不一样了,高放线圈需要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种管子性质是一样的。
BF998 G1 0V可以正常工作。
管脚有没有搞错?

可以工作的,只要原因是放大好像没有3SK74好,

网友:
BF998的源极加分压跟电子管用阴极电流产生负栅压同样的原理,,一般没有增益控制的可以不用的,BF998要获得较高增益,电流要够大,不然白搭,所以你代换后要测试一下漏极电流,不行给G1也加电压,一般都是没有调整好工作状态

网友:
维修中遇到好多的 机器前置RF都是BF998,

BF998有两种封装,BF998和BF998/R ,外观是相同的,但管脚排列不同

网友C:
您的五连高频头进展到哪一步了?求实物图养养眼。

网友D:
高放级置换应该没问题,但是混频级不行,工作点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放级置换应该没问题,但是混频级不行,工作点不合适。

全部置换都可能,现在增益接近3SK74了,有自激,我调低AGC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种管子性质是一样的。
BF998 G1 0V可以正常工作。
管脚有没有搞错?

老师你说的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的五连高频头进展到哪一步了?求实物图养养眼。

有一部分可以实用,在不停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