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带排阻的数字表都比较准确。

楼主(2022-09-12):
带排阻的数字表都比较准确,是不是这样?请坛友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
可能是排阻中的电阻温漂一致,
容易使比例保持不变的。
话说排阻各品牌性能差异也很大,
好一些的排阻价格也不菲,
家当的排阻,5个电阻就要一二百大元了。

网友:
优质排阻确实能提高表的准确度,我手上有7,8块数字表,除福禄克179外,都是90年代的老表。其中一个胜利DT930F+有1776排阻,它的电阻档精度与179相当。其他的没有排阻,电阻档普遍测量值偏低,100k精密电阻测量值都是99.3-99.6k之间。

网友:
排阻,印象中不是便民表使用的,一排阻价格都能买几块便民表了。

网友:
用排阻的表其它使用的元件也会比不使用排阻的表用的要好,价格也会贵。还是那句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A:
我的优利德UT61E里面的排阻精度、温飘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优利德UT61E里面的排阻精度、温飘不知道怎么样

UT61E档次可以,排阻应该不错。

网友:
同时代同档次有优势

现在没排阻的玩具表UT139C等0660这类表    不要说精度,线性,稳定性比那些表好

网友:
时代进步

比比当时价格和现在同等价格表。

现在很多表精度还可以
不能光拿那些抵挡比